[Kinetis]
Kinetis L系列求推荐型号

楼主(2015-02-28):
要求:
低功耗KL系列;
12位以上内部ADC 1个通道,要求具有内部参考电压;
通信接口:1个UART,1个SPI;
定时器:2个以上;
有效IO口数目最少24个;
已量产,供货稳定;
价格当然越低越好

自己在官网上找了下,一个KL03的,但是引脚数目不够;一个KL17但是还没量产;

求推荐已量产的满足要求的MCU

网友A:
楼主,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你可以使用MKL05Z32VFM4,MKL05Z32VLF4两款芯片,请通过以下链接了解详情。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t/KL05P48M48SF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你可以使用MKL05Z32VFM4,MKL05Z32VLF4两款芯片,请通过以下链接了解详情。
http ...

KL05的没有ADC内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05的没有ADC内部参考电压的。

KL17已经量产了,供货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17已经量产的,供货有保障!

真的量产了吗,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量产了吗,太好了!

我确认过啊,官网可以直接购买,当然你量大的话,可以找当地代理商,可以要一个更好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