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410AD为何速度比STC12C5A60S慢?

楼主(2015-02-28):
驱动1块16*16LED(74HC595驱动)点阵显示一个汉字,晶振同为12M。同样的程序,T0采用16位方式,定时中断时间相同,用STC12C5A60S驱动显示不闪,但用STC12C5410AD驱动闪烁非常明显。我想知道哪个地方会造成速度上的差异?谢谢!!!

网友A:
因为,你下载程序时,5410AD你没有选择外部时钟,跑内部的6M左右的时钟了

楼主:
自己以后要仔细看下载软件的设置。

网友B:
这两个单片机的同主频速度基本一致, 都是1T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