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这个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2-28):
这个只有充电电路吧,芯片应该是做buck降压控制,放电的话,直接从电池输出,或者整个电路是个充电座,电池插上就充电而已。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如韵电子的开关式充电管理IC的应用电路. 外部停止供电时, 这个充电管理IC及其外部电路基本不消耗能量.  可以把负载直接接在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充电电路吧,芯片应该是做buck降压控制,放电的话,直接从电池输出,或者整个电路是个充电座,电池 ...

那电池要怎么放电呢? 负载直接接电池上面的话岂不电池一直在边冲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如韵电子的开关式充电管理IC的应用电路. 外部停止供电时, 这个充电管理IC及其外部电路基本不消耗 ...

把负载直接接电池上?正常接通电源的话负载时在电池上面取电还是从充电电路里面取电。

我想要的功能是上电时给电池充电,给负载供电。下电了从电池取电。,

楼主:
有没有好的推荐或者方法。:dizzy: 谢谢了

网友C:
在电池与负载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上电时负载上的电平大于等于电池电压,二极管不导通,负载由电源供电;下电后,电源电压下降,二极管导通就由电池开始供电了。

网友B:
在电池和负载之间接一个PMOS(S极接到负载端), 在输入电源和负载之间接一个二极管. PMOS的GATE通过一个5K电阻接到输入电源.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