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想做一个简单调压器自己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2-28):
不行的
要炸的

网友A:
淘宝买个 不贵的 100内
安全

网友B:
楼主既然在电源版面发帖,想必也是搞电源。
怎么不计算一下空载时这个1千欧电阻上消耗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在电源版面发帖,想必也是搞电源。
怎么不计算一下空载时这个1千欧电阻上消耗多大功率? ...

我不是做电源的,只是来请教下大神, 我只是要测试自己板子能不能够检测到这个范围内的电压值而做这个调压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电源的,只是来请教下大神, 我只是要测试自己板子能不能够检测到这个范围内的电压值而做这个调 ...

既然不是做电源的,那么建议你买个3楼图片中的调压器,再加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
如果一定要使用电位器,那么建议在隔离变压器之后加电位器,且电位器阻值尽量大一些。

“要测试自己板子能不能够检测到这个范围内的电压值”,不必连续调节电压吧?
估计你只需要测试几个点就够了。那么用几组电阻,每组两支电阻分压是比较便宜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是做电源的,那么建议你买个3楼图片中的调压器,再加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
如果一定要使用电 ...

嗯觉得这样做不安全,加个隔离变压器成本太高,谢谢!
还是准备买个调压器,

网友C:
至少你要加个保险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觉得这样做不安全,加个隔离变压器成本太高,谢谢!
还是准备买个调压器, ...

调压器并不隔离!
从安全角度来说,电阻分压和调压器是一样的。

网友D:
自耦的不隔离,三楼版主的图估计是500W的调压器,平时用这个500W还真不够用,里面的线太细了。

网友E:
虽然不一定会炸,但发热很大,1K接220V功率40多瓦,会很热,你图中的那个可能会热到发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一定会炸,但发热很大,1K接220V功率40多瓦,会很热,你图中的那个可能会热到发红。。。。。。。 ...

发红估计还不至于,但热得比较厉害是肯定的。
估计温度超过水的沸点,若是水滴上去,会很快汽化。

网友F:
只是产生个电压而又想安全又不太花钱,可以买几个小功率的60V左右的变压器,随需要的电压,次级串联/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