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快速指南数据是否有误?

楼主(2015-02-28):
ADXL345快速指南第四页表2,为什么输出0FFF时加速度值是1599,而不是4095*3.9=15970?是我理解错还是指南有问题?
我认为设置在16G模式下,应该是15970mg,15970mg/1000≈16G。不知这样理解有误?如果真是1599,那么ADXL345输出不是线性的,应如何处理输出数据?
请用过的朋友能指点!!!谢谢!!!

网友A(2016-01-23):
1、这个3.9mg/LSB也是概数,2的13次方为8192,正负16g量程,16*2/8192=0.00390625g/LSB,约为3.9mg/LSB。
2、负数为补码,0占了一个编码,整数最大到4095,加上0共4096个编码;负数应该从-1到-4096。
3、补码用0减补码加负号计算负数值,如0-ffff=1,即-1;0-F000=0x1000,即4096,即-4096,应该是手册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