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可以直接驱动MOSFET么?

楼主(2015-02-28):
比如SI2333这种低VGS的,用3V的单片机IO(5mA)是否能直接驱动,还是必须要加三极管?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B:
低速时可以,高速时不行。

网友C:
没问题啊

网友D:
看参数,看MOSFET导通时需要的电流,看I/O可提供的峰值电流。

网友E:
不行的话就换低压控制的MOS;

网友F: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G: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H:
查看MOS的规格书。这个mos能够被IO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