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TPS54260的应用

楼主(2015-02-28):
小弟的一个电动摩托车充放电管理IC用的是TI的TPS54260,36V的输进,5v的输出,可是不知电路哪里设计的有问题吧,100个样片,测试到TPS54260的IC没输出的就有34个,没辙了,请教大神哪个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A:
TPS54260 是个具有 Eco-Mode 的 3.5V 至 60V 输入、2.5A 的高性能降压转换器
从楼主的现象看, 有部分板子是能够工作的, 从给出的电路看, 除了 EN 脚, 也没有看到问题.
所以, 我看是不是先查一下
1. pcb 焊接问题
2. 元器件性能, 比如电容电感的高频性能.
3. 元器件的质量问题.

这个器件 EN 脚有点特别, 你再测量并计算验证一下. 如果不知道怎么计算, 看手册的表格:

网友B:
EN脚有电流流出,不能简单按照分压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