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60(Cortex-M4)开源开发探索(六)—— OpenOCD的配置

楼主(2015-02-28):
OpenOCD需要针对不同的JTAG工具和不同的目标芯片,配置一个配置文档。一般而言,配置文档分为4个部分。

楼主:
1、Daemon
         主要是配置openocd对外的通讯所使用的本地TCP/IP端口,如gdb、telnet所使用的端口。 接口Port的定义一般如下(非特殊情况,无需修改,定义了一些端口号)

楼主:
在用telnet或gdb进行调试时,将会根据定义的端口号连接到服务程序openocd上。

楼主:
   2、Interface
          就是openocd所操作的连接开发板的调试器。

楼主:
[plain] view plaincopy
# type of debug adapter
interface ft2232
# Provides the USB device description (the iProduct string) of the FTDI FT2232 device. If not specified, the FTDI default value is used.
ft2232_device_desc "USB<=>JTAG&RS232"
# Each vendor’s FT2232 device can use different GPIO signals to control output-enables, reset signals, and LEDs
ft2232_layout jtagkey
# The vendor ID and product ID of the FTDI FT2232 device
ft2232_vid_pid 0x1457 0x5118

楼主:
  注: 查看ID的方法:
           lsusb //查看设备的相关简要信息

楼主:
获取如下:
  1. Bus 006 Device 030: ID 1457:5118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 Inc. OpenMoko Neo1973 Debug board (V2+)

楼主:
  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1. sudo lsusb -v -D /dev/bus/usb/006/030

楼主:
详细信息如下:
Device: ID 1457:5118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 Inc. OpenMoko Neo1973 Debug board (V2+)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18
   bDescriptorType         1
   bcdUSB               2.00
   bDeviceClass            0 (Defined at Interface level)
   bDeviceSubClass         0
   bDeviceProtocol         0
   bMaxPacketSize0         8
   idVendor           0x1457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 Inc.
   idProduct          0x5118 OpenMoko Neo1973 Debug board (V2+)
   bcdDevice            5.00
   iManufacturer           1 www.100ask.net
   iProduct                2 USB<=>JTAG&RS232
   iSerial                 0
   bNumConfigurations      1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2
   wTotalLength           55
   bNumInterfaces          2
   bConfigurationValue     1
   iConfiguration          0
   bmAttributes         0x80
   (Bus Powered)
   MaxPower              100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0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255 Vendor Specific Protocol
   iInterface              2 USB<=>JTAG&RS232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1  EP 1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2  EP 2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1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255 Vendor Specific Protocol
   iInterface              2 USB<=>JTAG&RS232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3  EP 3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4  EP 4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40  1x 64 bytes
   bInterval               0
   Device Status:     0x0000
Bus Powered)

楼主:
  3、board
       (1)jtag速率
        对于常见的arm、arm9,jtag配置的最大速率不能高于于cpu时钟的六分之一。如果所用的cpu时钟为60Mhz,因此jtag最大速率可设置为:

楼主:
  即使用自适应时钟,它将会用rclk自己搜索jtag工作频率,速度会很慢。

楼主:
(2)芯片复位
        这里配置的为jtag和target cpu可用的复位信号。其中复位jtag中的tap控制器的为trst信号,srst信号用于target cpu复位,它是都是可选的。最好的情况是这两个信号都有,这样openocd就可分别控制tap控制器和cpu的复位。

楼主:
4、Target
        在/usr/local/share/openocd/scripts/target目录下可以找到很多芯片的配置例程,因此参照样本添加配置。

楼主:
  配置TAP是一个通用的端口,通过TAP可以访问芯片提供的所有数据寄存器(DR)和指令寄存器(IR),配置语法为:

楼主:
配置cpu 此处设置cpu名称以及大小端排列顺序即可。配置如下:

楼主:
在使用openocd下载映像到ram时,为了提高速度,在ram中设置一块工作区域,配置如下:
  1. $_TARGETNAME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20000000 -work-area-size $_WORKAREASIZE -work-area-backup 0

楼主:
由于K60是Cortex-M4的内核,相比之前的arm系列有很大的不同,openocd针对cortex系列也有很多的特殊配置,所以上面的配置还只是初级的配置文档,更加详细的配置还要待今后对这一内核进入深入研究之后再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