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sd2805设置x和y坐标的函数

楼主(2015-02-28):
屏的分辨率是320*320,但是用set_position函数去定义起始和结束地址时x的最大值就成了480,也就是我定义set_position(0,0,320,320)时只显示满屏的 一半,而定义set_position(0,0,480,320)时才显示全屏
void DCS_Packet_trans(void)
{
        Write_Command(0xB7);
  Write_Data(0x43);
  Write_Data(0x02);

Write_Command(0xBC);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b8);

        Write_Command(0xBD);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GP_COMMAD_PA(unsigned int PA)
{
Write_Command(0xBC);
Write_Data(PA);
Write_Data(PA>>8);
Write_Command(0xBD);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BF);
}
void set_position(unsigned int stx,unsigned int sty,unsigned int endx,unsigned int endy)
{

        Write_Command(0xB7);
  Write_Data(0x02);
  Write_Data(0x01);

GP_COMMAD_PA(5);
  Write_Command(0xBF);
  Write_Data(0x2A);
        Write_Data(stx>>8);
        Write_Data(stx&0xff);
        Write_Data(endx>>8);
        Write_Data(endx&0xff);

GP_COMMAD_PA(5);
  Write_Command(0xBF);
        Write_Data(0x2B);
        Write_Data(sty>>8);
        Write_Data(sty&0xff);
        Write_Data(endy>>8);
        Write_Data(endy&0xff);

        Write_Command(0xB7);
  Write_Data(0x42);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BC);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BD);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Data(0x00);
        DCS_Packet_trans();
        Write_Command(0x2C);
}

网友A(2015-04-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另外我也在弄这个东西,咱们可以交流下,我qq47446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