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接近式感应设计

楼主(2015-02-28):
新建一个 PSoC Designer 项目 ,从主菜单点击文件,选“New Project”

楼主:
选择 System-level Project,输入文件名 Proximity

楼主:
进入 Design 界面,点击设计目录的 Inputs 按钮,找到 CY3270 PSoC FirstTouch Kit 文
件夹

楼主:
把 CapSense Proximity 拖到设计区域,出现一个“Add Input Driver”窗口 , 把名字改为
Proximity,并按照下图设置属性,然后点击 OK

楼主:
这是会自动弹出一个“Add Input Driver”窗口 , 把名字改为 CSDProperties,并按照下图设置属性,然后点击 OK

楼主:
添加输出,点击设计目录的 Outputs 按钮, CY3270 PSoC FirstTouch Kit 文件夹

楼主:
添加一个 LED – On/Off/ Blink 驱动,把名字改为 RLED, 初始值设为 off

楼主:
添加一个 LED – On/Off/ Blink 驱动,把名字改为 GLED, 初始值设为 off

楼主:
选择好了输入,输出 ,接着定义输入输出关系,选中 RLED,点击右键,选中 Transfer Function

楼主:
然后选择 PriorityEncoder

楼主:
再根据实验要求定义传输函数,没有监测到手掌接近时,红色 LED 亮,当检测到手掌
接近时红色 LED 灭
If Proximity_Status<=0 Then RLED= RLED__ON
If 1 Then RLED= RLED__OFF

楼主:
同样的方式定义,监测到手掌接近时,绿色 LED 亮,没有检测到手掌接近时绿色 LED

If Proximity_Status>0 Then GLED= GLED__ON
If 1 Then GLED= GLED__OFF

楼主:
设计完成后, 开始 Build

楼主:
选择 CY8C21434, 32-Pin QFN

楼主:
进入分配管脚界面,管脚分配取决于具体设计,现在按照 FTK CY3270 的设计分配管
脚。可以直接拖动驱动到需要的管脚:
Proximity_CSD-P2[0],
RLED-P1[3],
GLED-P1[4],
pse_CSD_0 CSD_ModulatorCapPin-P0[1],
pse_CSD_0 CSD_FdbkResistorPin-P3[1],
分配好所有的管脚以后,点击 Next

楼主:
Build 结束后进行器件编程,点击 Program,会进入 PSoC Programmer 界面

楼主:
在 PSoC Programmer 窗口中 , Port 选为 FirstTouch ,器件型号为 21X34 系列
CY8C21434-24LFXI,也就是在 FirstTouch 多功能扩展卡上的 PSoC 型号。然后设置变成
模式为 Reset。

楼主:
设置好后点击 Program 按钮,这时候 Programmer 就会下载 16 进制文件到 First Touch
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版权所有 36
PC 桥,  First Touch PC 桥会把程序编程到多功能扩展卡的 PSoC 器件里,编程结束后 First
Touch PC 桥会复位多功能扩展卡然后开始运行项目

网友A:
不错,新手总是喜欢看这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