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关天PSoC4的问题

楼主(2015-02-28):
1、Cortex-M0有什么优势?
2、PSoC4和PSoC1、3、5有什么区别?
3、PSoC4的编译器是什么?
4、怎么下载程序到PSoC4?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Cortex-M0相对于M3功耗更低,价格更低,是M3的缩剪版。

Cortex-M0 基于32 位架构,利用一个
通过MULS 指令直接与内核相连的32×32 位硬件乘
法器,恩智浦M0 指令模式可以在单个周期中对两个
32 位字进行乘运算.
最高频率50MHZ-

Cortex-M3处理器的核心是基于哈佛架构的3级流水线内核,
该内核集成了分支预测,单周期乘法,
硬件除法等众多功能强大的特性
最高频率已经达到100MHZ+

指令,M0是M3的子集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吃完饭回来再回答

网友A:
吃完饭了,PSoC1、3、4、5主要的区别是内核的不同,3是8051内核、4是Cortex-M0内核、5是Cortex-M3内核。

网友A:
PSoC4的编译器是PSoC Creator

网友A:
下载程序到PSoC4
软件用:PSoC Programmer
硬件可以用:PSoC 5LP或者Bootloader 可以使用任一标准的通信接口(如 USB、I 2C、 SPI 和 UART) 更新固件

楼主:
谢谢解答,新手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