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设置HID设备吗

楼主(2015-02-28):
HID, USB, ni, ps, sd
我只是用USB传输数据 当给一个脉冲信号时 由USB传输 用PSOC miniprog烧写程序 二者sclk和sdata引脚相连 程序可以写进去 我想知道在 USB setup wizard中 我用设置HID设备吗

网友A:
USB setup wizard只是用来设置USB设备的描述符信息.也就是USB设备的"身份*".
和你怎么发送其他脉冲信号没有关系.

网友B:
这个没有弄过,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C:
顶一下楼上,给个介绍

网友C:
是Human Interface Device的缩写,由其名称可以了解HID设备是直接与人交互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与游戏杆等。不过HID设备并不一定要有人机接口,只要符合HID类别规范的设备都是HID设备。
交换的数据存储在称为报表(report)的结构内,设备的固件必须支持HID报表的格式。主机在控制与中断传输中传送与要求报表,来传送与接收数据。报表的格式非常有弹性,可以处理任何类别的数据。
设备除了HID接口之外,它可能同时还包含有其他的USB接口。例如影像显示设备可能使用HID接口来做亮度,对比,与更新率的软件控制,而使用传统的影 像接口来传送要显示的数据。USB扩音器可以使用实时传输来播放语音,同时使用HID接口来控制音量,震荡,与低音等。HID接口通常比传统的控制接口来得便宜。

度娘给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