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是怎么区分插入电脑的是USB还是电源呢?

楼主(2015-02-28):
PC机是怎么区分插入电脑的是USB还是电源呢?

网友A: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

网友B:
对,一般USB电源接口好像不接D+/D-的。

网友C:
电源的话,肯定是不能和PC机进行通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

完全正确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
是不是要检测有无差分信号?

网友:
电源一直供电,数据就会有信息传输

网友F:
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应该区分不出来吧,电脑不可能做一个电流检测吧,USB接口处也没有额外的检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