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2015-02-28):
想用定时器产生一个1ms的中断,用于生产系统时基。刚开始将定时器配置成Fixed Function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断结束后似乎没有清楚中断标志,然后会马上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A:
用UDB模式吧

网友B:
对,并且在中断程序中添加函数isr_1_GetState();

楼主:
那样的话中断只在上电时响应一次。从中断中退出后,系统不再进入中断。

网友C:
isr_1_GetState();函数,干啥的

楼主:
说是此函数能自动清楚中断标志

网友D:
Function Name: isr_1_GetState
********************************************************************************
* Summary:
*   Gets the state (enabled, disabled) of the Interrupt.
*
*
* Parameters:
*   void.
*
*
* Return:
*   1 if enabled, 0 if disabled.
*
*
*******************************************************************************/
uint8 isr_1_GetState(void)
{
    /* Get the state of the general interrupt. */
    return (*isr_1_INTC_SET_EN & isr_1__INTC_MASK) ? 1:0;
}

网友C:
看函数的代码就怎么简单,仅仅只有一个返回值,莫非其内部还有其他的机制能让程序在访问此变量的时候能自动清零?

网友E:
你应该用Timer_GetInterruptSource (void)或Timer_ReadStatusRegister (void)

网友E:
而不是isr_1_GetState(); 来清除现在的中断以允许下次timer 中断的到来

楼主:
一语道破天机啊

楼主:
结贴,多谢高人

网友:
要清理中断标志

网友F:
一般这种问题,肯定是没有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