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的ECG集成模拟前端ADS119x开发心得(AS1194/6/8)

楼主(2015-02-28):
   这是从TI支持社区发现的一篇**,自己最近正好学习,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于是把它转过来,大家一起学习。文中的时钟设置我用STM32测试ADS119x的手册推荐设置是没问题的,可能和具体的MCU有关吧。

   ADS119x初始化使用原作者时序很好,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初始化好,结果SPI读出的数据全部为零,学习的同胞们注意一下。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TI公司的支持,自己手里面的6片ADS1198全部是从TI公司申请到的,并且遇到问题后能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能及时给出解答,所以写这篇**,一是对自己这几个月工作的总结,二是也算是对TI公司的感谢,也希望能帮助到以后使用ADS1198/1298的朋友。

楼主:
    本人使用MSP430F5418与ADS1198设计12导心电监测仪,其实就是个低档的HOLTER,在HOLTER的基础上加了几个操作按键和LCD显示屏。历时3个多月,前几天算是能比较满意的用ADS1198采集到ECG信号了!现在简单说下开发过程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
    本人在做这款12导心电监测仪之前搞过1年多心电,只用运放做过9导心电监测仪,所以在ECG方面的经验还是很少的,发现这款ADS1198芯片还是在电源网上看到的,申请到样片后,手册和开发指南看了不下七八遍才基本理解明白,现在说说自己曾经迷糊而后来解决以及仍没解决的问题列出来:

楼主:
    2. 请看手册第12页,这里的这幅图下面的NOTE写着SPI CPOL=0,CPHA=1,但是实际在调试程序时我发现这里应该设置为CKPH=0,CKPL=0.

楼主:
    3.册20页的公共点参考电压的公式似乎也由点问题,这里是AVDD-0.2V我觉得不对,应该是VREF+,因为如果按以上公式计算出的公共参考电压,有可能最大幅值超过VREF+,也就是AD不能正确的采集出实际数值。

楼主:
    4.手册第19页中设置CHNSET[2:0]=011时,1,2,5,6,7,8是用来测量AVDD/2,而3,4是用来测量DVDD/2,我设计的电路板是AVDD与DVDD电压相同,通过磁珠连接,结果测试出来的数据1,2,5,6,7,8 比我计算的理论数据差了10000多,而3.4比理论数据差了1000多,这两组之间也差了10000多,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搞明白,请TI的工程师和使用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吧。

楼主:
    5.当我用心电模拟仪输入信号时,(我的设计中1,2,3,4,5,6,7,8分别对应II,III,V1,V2,V3,V4,V5,V6),发现但我设置8个通道检测导联脱落时(即设置LOFF_SENSP=0XFF, LOFF_SENSN=0XFF),II,III的基线与V1,V2,V3,V4,V5,V6相差10000多,如果设置LOFF_SENSP=0X00, LOFF_SENSN=0X00时,即不检测导联脱落时,II,III,V1,-V6就在同一基线上了。这个也没搞明白。有待朋友们解答。

楼主:
    6.当心电模拟仪测试信号好用后,我实测人体信号,发现各路信号基线都不一致,我调试了半个月也没调出来,(我的设计基本上是抄TI的设计指南里的原理图的,我也明白为什么TI设计指南里为什么没有给出实测人体信号!,估计它的板子也一样有这个问题),后来请教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JHL老师,他说要加高通滤波器,后来我在输入进ADS1198前加了各种高通滤波器,发现最实用的竟然是用0.1UF加10M电阻,这样这8路信号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了,(V1偏差大一点与其他的基线差100左右),但加了电阻电容滤波后,用心电模拟仪再测量时,原本一致的基线现在反而有偏差了,我是搞糊涂了!另外今天刚看到JHL老师的回复,说他说的加高通滤波实际上是软件滤波,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我用430就不行了,应该改DSP做FFT变换吧!

楼主:
    总结一下,ADS1198/1298的确集成了很多ECG电路,比如8路仪表放大,威尔逊网络,内部测试信号,导联脱落检测(我用着不好使,呵呵)等等,而且也降低了功耗,节省了成本。是做便携式设备很好的选择,但问题也很大,内部只有前级放大,没有加二级放大,同时由于集成度太高,仪表放大后直接进AD,不能加高通,低通,以及抗肌电干扰等电路。这些工作恐怕全部要留给上位机用软件来解决,至于能解决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

    以上就是个人使用ADS1198/1298的一些心得,能解决的问题以及遗留的问题,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估计会有很多错误和误解。以上所写,仅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