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有没有arm 核的usb

楼主(2015-02-28):
cypress有没有arm 核的usb

楼主:
初学usb,不大懂。不知道是不是有把51核换成arm 核的usb控制器。

网友A:
ARM核的是usb3.0的FX3 CYUSB3014,是ARM926EJ Core。

网友B:
ARM9的核?那得多复杂啊

网友C:
PSOC5有usb接口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结贴把

网友D:
这个很多吧,你到PSoc官网上去搜一下,把搜索条件加上,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