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0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5-02-28):
(无正文)

楼主:
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 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 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楼主:
③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 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 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楼主:
④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 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

楼主:
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 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 免了普通用户随 ...

和(1)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