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解电容的设计小经验

楼主(2015-02-28):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在高频率得时候电解电容的并联滤波效果较低频差)。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楼主: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楼主:
   铝电解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的1.3倍作为电容器的浪涌电压,工作电压高于160V时,是额定工作电压+50V作为浪涌电压,这是生产厂家保证的电压,可以 允许在短时间内承受此电压。电容器处于浪涌电压时,电流会很大,通常是正常情况的10~15倍,如果时间太长,会爆开。所以一般选用铝电容器应该把电压选 得稍高些,实际工作电压为标称电压的70~80%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