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线槽

楼主(2015-02-28):
     铝合金线槽阻燃性能好、离火即灭,在遇火的情况下,能阻止火势的蔓延,延长保护线路的时间。主要用于电工电气设备线路的内部排线,不仅可以对电线起到良好的排线作用,还可以对电线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绝缘性能强,能承受2500V电压,避免漏电触电的危险。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在酸、碱等化学氛围下可保持性能不变。其本身分体式结构大大有利于后期的检修、调换拆卸安装方便。
     铝合金线槽可以分为两种:一.1.挤压型铝合金线槽;二.折边型铝合金线槽(也叫铝合金桥架线槽).挤压型铝合金线槽是铝型材机器挤压出来的。从6063铝棒到成品线槽要经过一系列的工业流程:先高温加热通过模具挤压成型-再经过6小时瓷窑加强硬度-然后表面阳极氧化处理—最后切割成客户需要的长度。因此挤压的铝合金线槽硬度要高于折边型的,由于机器的限制最大型号只能做到120*50mm,这也是和折边型铝合金线槽的区别。折边型铝合金线槽是铝合金板用折边机折出来的,可以做很大型号例如:300*200mm。就是只要客户需要的型号都可以做出来,挤压型铝合金线槽只要是120*50mm以下的客户可以随意定制.
     江阴伟吉铝合金线槽厂地处无锡鱼米之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发达,运输便捷!客户订货后在24小时之内发货,及时解除您的所有忧虑。联系咨询:15995313620.

网友A:
小黑屋在向你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