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ypress触摸按键的电磁炉设计

楼主(2015-02-28):
电容感应方式的触摸按键有很多优点,由于不需要机械结构,相比传统的机械按键和薄膜按键,触摸式按键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并由此带来了时尚美观的外观设计。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类电子产品。越来越多的家电产品也开始采用触摸按键,电磁炉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应用。

楼主:
Cypress的触摸技术Capsense是基于PSoC产品上的一种应用。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包含有8位微处理器核和数字与模拟混合信号阵列的可编程片上系统。不仅具有MCU的可编程序能力,还包含了部分可编程逻辑运算功能,同时也提供了可编程模拟阵列,集三种可编程能力与一体。在大多数家电的触摸应用中,一般包括触摸感应处理和系统控制处理。PSoC可提供该类应用中所需要的资源,并简化了系统。

楼主:
2.电磁炉控制原理及结构

电磁炉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加热原理。它利用交变电流通过线圈产生交变磁场,交变磁场在铁质锅具的底部产生感应电流(又称涡流),涡流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图1是典型的电磁炉系统框图。

楼主:
电磁炉的主回路为一个LC谐振电路,谐振频率在20-30KHz左右。谐振回路由市电经过整流滤波后产生的310V直流电压供电。主回路中的IGBT工作在低开关损耗的零电压开关方式(ZVS),使线盘与谐振电容产生谐振电压,从而实现电磁的转换。为了实现IGBT零电压开关的控制,电路中需要对IGBT上的电压进行检测,或称作同步检测,只有在IGBT上的电压接近零电压时才允许IGBT导通。电磁炉的功率调整是通过对IGBT功率管进行PWM占空比的调整来实现的,PWM占空比增大时,IGBT导通时间增长,为线盘提供的电流增大,相应增大电磁炉的功率。振荡器电路就是用于产生PWM信号以驱动IGBT,PWM占空比由谐振电路和主控制器提供的参考电压等共同决定的。通常,主控制器是通过输出PWM占空比信号,并经过一个RC滤波器来产生参考电压。电流负反馈控制是通过检测市电输入电流实现对IGBT电流的控制。电路对电流采样信号进行处理,进而减少IGBT的导通时间而减少IGBT平均电流。其他电路还包括电网电压检测,IGBT及锅面温度检测,浪涌保护电路等一些外围接口电路。主控制器通过上述采样和控制电路可进行恒功率控制,恒温控制,过欠压保护,过温保护等一系列控制。

楼主:
由于电磁炉控制面板和主电路通常放置在电磁炉中的不同位置,为了设计和维修的方便性,大多数的设计都采用两个PCB板的方式 – 功率板和用户接口面板。根据主控MCU放置的位置,大多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结构。

1)主控MCU放置在功率板上,用户接口面板为简单的按键和LED显示。系统中只有一个MCU,成本较低,两个PCB板之间通过较多的线束进行连接。

楼主:
2)主控MCU放置在功率板上,用户接口面板用另外一个MCU进行控制。两个PCB板之间通过较少的线束连接。通常用于较高端的设计中,面板可以进行较复杂的操作。

楼主:
3)主控MCU放置在用户接口面板上,功率板由几个运放及一些离散器件构成。PCB之间的线束适中,系统成本较低,面板也可进行较复杂的操作。多数设计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3.触摸按键电磁炉控制器

由于消费者在选择电磁炉时更多注意力是集中在炉具的外观上,触摸按键类的产品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引入到电磁炉的设计中。在初期的设计中,多数采用分立器件设计触摸按键。虽然成本较低,但分立器件调试非常困难,不适于批量生产,因此多数新的设计采用专用触摸按键控制器。触摸按键专用芯片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成本和设计的复杂度,并改变了原有的系统结构。PSoC可集成触摸控制及主控功能为一体,可很好的将原有的非触摸式电磁炉设计升级到触摸式电磁炉。

楼主:
3.1 CY8C22545介绍

CY8C22x45系列产品是Cypress针对触摸应用及系统控制而专门设计的PSoC器件。图2是CY8C22x45的系统框图,它与普通的PSoC产品有相同的架构,包括有8个数字模块和6个简化型的模拟模块。这些模块可根据客户具体需要配置成为不同的外设,例如PWM发生器,定时器,ADC,比较器等。CY8C22x45为用户提供了最多可到38个通用I/O, 16Kbyte闪存及1Kbyte的SRAM以及其它一些片上资源,例如10bit SAR ADC,电压参考源(VDAC),I2C通信模块, 硬件实时时钟(RTC)。该系列器件专门为触摸设计提供了相应的片上资源,并优化了内部扫描电路。在不占用片上其他数字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双通道的信号同时扫描,从而缩短所有按键总的扫描时间。

楼主:
CY8C22x45可支持Cypress公司的CSA 和CSD 的Capsense算法,并可支持各种不同的触摸设计,例如按键,线型滑条,圆形滑条,ITO触摸屏等等。通过Cypress提供的图形化设计软件,用户可以方便的将触摸检测和系统控制功能完美的集成在同一个PSoC控制器上来完成。

楼主:
3.2 触摸按键设计

CY8C22545片上包含有优化的触摸控制逻辑,图3是该器件用于一个通道的CSD触摸感应控制的内部硬件框图。与以往的Cypress触摸产品比较,CY8C22545产品有以下一些特点:

1)CY8C22545采用左右两条模拟总线的结构,所有的IO口都可通过模拟开关分别接到左右两边的模拟总线上。所有的IO口都可作为触摸传感器的输入端。另外,CY8C22545内部设计了两套扫描控制逻辑,可支持两个触摸传感器同时进行扫描的操作,这样可以减少总的按键扫描时间。在微波炉等多按键(或滑条)的设计中,这种方式有着独到的优势。

楼主:
2)该器件内部有两个电流源(IDAC),每个电流源有256级调节范围,可输出0"640uA电流,基本可替代各种Capsense精度配置时所采用的外部放电电阻,因此只需要一个外接的充放电电容即可完成感应电容的检测。另外,采用内部IDAC替代外部放电电阻这种方法在做Capsense参数调整时非常方便,无需更换外部电阻即可实现参数的优化配置。当然,客户仍然可以选择使用外部电阻作为Capsense的放电电阻。

楼主:
3)扫描时钟源,计数器和定时器都用专用的资源来支持,不占用任何数字模块资源,因此可以有更多的数字资源用于系统控制。

楼主:
4)另外,由于电路上的优化,每个按键扫描完成后才产生一次中断,因此大大的减少CPU干预时间,使得CPU有更多时间处理其它任务。

楼主:
3.3 系统设计

本设计采用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电磁炉结构,即功率板由一片LM339及一些分立器件构成,而用户接口板由MCU及LED等分立器件构成。功率板实现了包括同步检测,电流负反馈控制,振荡电路,浪涌保护等控制,本文就不再详述。用户接口板实现了触摸感应控制,LED数码管和LED灯扫描驱动,用户菜单管理,IGBT及锅具温度检测,过温保护,供电电源过欠压保护,电磁炉恒功率控制,恒温控制,风扇、蜂鸣器等外设控制以及其他一些系统主控功能。图4是用户接口板的硬件框图。

楼主:
CY8C22545采用44 pin 的TQFP封装,最多有38个I/O,可支持到37个触摸传感器的输入,因此可满足大多数复杂的用户接口板设计。如果IO数量不能满足需求,用户可以通过SPI接口与外部一片74LS164完成IO口的扩展用于LED等外围器件的驱动。

楼主:
在本设计中,CY8C22545对外部12个触摸感应按键进行检测,SAR10 ADC对各个温度传感器及AC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进行采样,并使用了三个数字模块分别配置成三个8bit精度的PWM发生器,用于驱动蜂鸣器,控制风扇转速以及产生功率控制用的PWM参考信号。另外,用一个数字模块配置为8bit的定时器,用于固件的时基。如果需要IO扩展,则可用一个数字模块配置为SPI接口以驱动外部串并转换逻辑。

楼主:
恒功率控制和恒温控制是电磁炉主要的两种工作模式。在本系统中分别采用了两个PID闭环控制算法实现恒功率控制和恒温控制。由于这两种系统具有不同的时间参数,需要分别调整设定系统PID参数。

楼主:
无锅检测是电磁炉中一个重要的技术,它包含放置检测和移开检测。放置检测采用脉冲方式。在电磁炉正常工作之前,CY8C22545使主谐振电路打开一个很小的时间,通过计算谐振过零点个数检测谐振电路的振荡次数。当没有锅具时,主谐振电路处于欠阻尼状态,谐振过零点检测端有较多的脉冲产生。有锅具时,主谐振电路处于阻尼状态,此时谐振过零点检测端产生的脉冲较少。CY8C22545能够通过检测脉冲的数量决定是否有锅具存在。移开检测采用了电流检测的方法。当电磁炉正常工作时,工作电流会稳定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如果移开锅具,系统的电流会急剧下降到一个较小的范围。CY8C22545可以通过检测电流的急剧下降,判定锅具移开。另外,在CY8C22545输出一个固定占空比PWM的条件下,系统的工作电流会维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CY8C22545也可以通过检测当前电流是否符合当前PWM的占空比来判断锅具是否移开。

楼主:
4.结语

采用PSoC CY8C22545的触摸按键电磁炉设计,利用其模拟、数字和触摸感应专用逻辑使整个系统只用了一个PSoC芯片便实现了触摸按键电磁炉的控制功能。结构非常简洁明了,不需要太多的外围元件。在触摸感应的参数调整上非常灵活方便,为客户的设计和生产节省许多调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