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研究之旅(二)---IAR软件设置

楼主(2015-02-28):
在学习ZigBee设备CC2530模块时,编程后程序无法运行,但又十分确定程序的真确性的情况下,看看是不是project栏下的option选项配置的有问题,我是经常在这里出问题,一开始找不到原因,特此记下。例如我就碰到下面这个问题:

楼主:
原本下面是这么配置的,编译是通过的,但是下载调试的时候有个警告,好像是说XDataStack空间只分配了90%。

楼主:
后来改成下面的这种配置或其他配置可行:

楼主:
可能的原因我推测是因为芯片内部的ram空间不足,如果给code段、data段、stack段分配的空间对于程序而言不协调,就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个程序在ram空间中的结构分布不同,有的是data区多些,有的是stack区多些,所以可以通过改变上面的device、Code model、Data model和Calling convention等来协调下。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