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PI正弦波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1):
RT,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侠。
我想通过SPI发送数据到DAC7568完成正弦波输出。现在我用的这个32bit DAC是8通道,12位精度的,它的寄存器配置如下图:

这个DAC的控制位地址位配置图:

然后DSP中SPITXBUF为16位寄存器,我把数据分两次发送:

代码如下
void F280X_SPIDAC_Update(SPIDAC *p)
{

//   _iq Tmp;

   if(p->Rad >= _IQ12(1))
     {
      p->Rad = _IQ12(0);    //  防溢出
     }

   p->Rad += _IQ12(0.005);

   p->Sinewave = (_IQ12sinPU(p->Rad) + _IQ12(1))>>1;

//   p->Sinewave = Tmp << 8;

}

void F280X_SPIDAC_Transmit2(SPIDAC *p)
{

     SpibRegs.SPITXBUF = (p->Sinewave) | 0x0200;    //---不对的
     SpibRegs.SPITXBUF = (p->Sinewave) | 0x0000;

}
上面代码中的Transmit部分是不对的,在示波器中读不出波形,所以问题就是怎么正确的把Sinewave的数据(Q12)发送到DAC的数据位中?实在是很困扰,烦请会的大侠指点一下菜鸟。

新手第一次发帖,若发错版块希望告知一下:)

我的解决方法:
在上面获取的正弦波为Q12格式,我的做法是把该段数据分为高4位发送和低8位发送(通过相与分别保留高4位和低8位),然后通过移位把它嵌入到DAC的数据位中去,这样就能把正弦波DAC出来了。
有不同解决方法的也希望交流分享一下:)

楼主:
已搞定,数据位移位问题。可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搞定,数据位移位问题。可结贴

好的   你的帖子还没有结
还望你有时间   详细分享一下
供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你的帖子还没有结
还望你有时间   详细分享一下
供大家学习

在帖子中更新了:)

楼主:
在帖子中更新了:D

网友A:
欢迎多多交流  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