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31的使用疑惑

楼主(2015-03-01):
在这个431的应用电路中图中的R6和C9起一个什么作用

网友A:
环路补偿

楼主:
为什么当我改变了R6阻值的时候,变压器会有响声?请赐教

楼主:
那R6和C9需怎样搭配参数

网友B:
楼主赵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这个参数不简单

网友C:
这个参数很重要,需要把传递函数推出来,然后看传涵的穿越频率点。设计不好的话有时候会无脉冲,低于20khz以下人耳就能听到变压器尖叫声

网友A:
和楼主一样不是很理解

网友D(2015-04-03):
R6可以不加,也可以加,只要环路稳定,没有啸叫出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