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部时钟+PLL的问题

楼主(2015-03-01):
STM32F407,打算跟FPGA共用一个24M时钟,然后PLL到168M。在STM32CubeMX里设计时报错。
HSE设置成Bypass

HSE设置成bypass

HSE设置成bypass

PLL时钟源设成HSE时报错:PLL Mux should have HSE (cystall/Ceramic as input)

选择PLL源出错

选择PLL源出错

我查STM32F4的manual, datasheet, Getting started,没找到PLL用HSE必须为晶体振荡器的限制啊。哪里有介绍呢?板子节前投出去了,上班就要开始焊接测试了。

网友A:
好像不使用USB就可以

楼主:
的确是的耶,我把USB_OTG_FS去掉就没这个错了。这跟USB有毛的关系啊?

楼主:
查Reference manual里34  USB on-the-go full-speed (OTG_FS)提了一句:

为啥是"via an external quartz",外部时钟就不行吗?

楼主:
板子回来了,准备焊接。跟总工讨论了这个问题,让我尝试就用外部时钟,但设置上设成晶体,OSC_OUT悬空应该没问题,顶多增加点电流。应该是行得通的吧?请高手点评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回来了,准备焊接。跟总工讨论了这个问题,让我尝试就用外部时钟,但设置上设成晶体,OSC_OUT悬空应该 ...

4楼引用的参考手册中的说明“via an external quartz”,是为了强调提供给USB OTG FS PHY的时钟必需要有一定的精确度,因此要使用精确度较高的HSE(外部高速时钟),而不能使用精确度不太适合USB通信的HSI(内部高速时钟)。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外部晶振,如果像你们的方案这样使用高精度的外部时钟信号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主要RCC里面设置成“HSE bypass”哦。

楼主:
香版没从头看起吧?我是设成HSE Bybass的,结果CubeMX报错,在westmas提示下关掉USB_FS模块就没报错,然后查找USB与RCC两者相关联的文档,只有那一句提到了。

楼主:
STM32F4Cube 4.7.0现在这个地方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