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0~1mV弱直流电压放大几千倍?耳温枪电路讨论,有福利!

楼主:
先上福利  赛盛EMC培训资料{2012版}(新增  2013产品EMC设计标准电路参考 )     http://pan.baidu.com/s/1hq8E4c8   密码:rm93

言归正传。
最近在研究 红外热电堆温度传感器。
数字方案
效果不是太好,找到下面两个传感器(叫IC更好一些):
TMP006      精度1度  (TI,MEMS传感器),下面是TMP006内部简化图:

MLX90614 精度 0.5度  内部结构图

想把精度做得再高一些,准备用模拟方案,找了一个传感器,出来的电压大概在0~1mV内,需要放大几千倍,然后送入ADC。
准备用两级放大,一个方案是仪表放大器+运算放大器,另一方案是使用两个运算放大器。

看了一些帖子,都说噪声很大。

有没能更好一些的方案?另外,大家对这个放大电路的设计,有一些什么建议?

最后附一些基本情况:
1、基于便携式的考虑,供电用的两节干电池,电压3.0V。
2、别搞太贵的,传感器进口的,已经很贵了。:L

在数码之家找了几个耳温计的拆解,把图片放在这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一下:
欧姆龙:

博朗:

3、不知名的小品牌:

网友A(2015-03-01):
达到1mV量级的信号已经比较容易处理了,放大不会很难,噪音不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1mV量级的信号已经比较容易处理了,放大不会很难,噪音不会很麻烦。。。。 ...

请问一下,用IA+OP好一些,还是两个OP?

网友B:
用斩波方式用的OP或用相干放大器,几千倍没有问题,多级放大,带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斩波方式用的OP或用相干放大器,几千倍没有问题,多级放大,带宽控制.

ICL7650、TLC2652、MAX430等等都考虑过了,太贵,供电也不合适(两节干电池供电,3.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L7650、TLC2652、MAX430等等都考虑过了,太贵,供电也不合适(两节干电池供电,3.0V)。
...

你这供电就限制了芯片的类型,贵是必然的。运放的供电电压只能选择2.5V或者以下了。放大的话,1000倍并不难,随便一个放大器就能搞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L7650、TLC2652、MAX430等等都考虑过了,太贵,供电也不合适(两节干电池供电,3.0V)。
...

用普通的OP,VOS就可以把项目搞砸,前级还是用点好的OP,先放大50倍也可以,尽量把带宽限制在10HZ以下.这样NOISE不会很大.这么低的电压,只能用好的LDO,或用DCDC提升再加LDO进行供电.加强电源的滤波.

网友D:
华盛昌用的是SGM8552,优利德用的是SGM8551,楼主可以搜下规格评估下,成本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盛昌用的是SGM8552,优利德用的是SGM8551,楼主可以搜下规格评估下,成本会好很多 ...

多谢了,你给的信息非常有用。: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ICL7650、TLC2652、MAX430等等都考虑过了,太贵,供电也不合适(两节干电池供电,3.0V)。
...

都觉得贵;
那就用国产的运放;

楼主:
找人请教问题当然要搞点福利了,大家都这么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觉得贵;
那就用国产的运放;

现在正在找国产的,TI有几个很合适,但是有点小贵,搞不起。

楼主:
哈哈,大家都说福利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OP,VOS就可以把项目搞砸,前级还是用点好的OP,先放大50倍也可以,尽量把带宽限制在10HZ以下.这样NOI ...

怎样把带宽限制在10HZ以下?
@zyj949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样把带宽限制在10HZ以下?
@zyj9490

低通么,最简单的就是在负反馈回路上并电容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你给的信息非常有用。

hello,正好我这边是SGM圣邦微IC的代理商,正好看到你的帖子,如果你这边想选择SGM的运放的话,我这边到时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参考一下的,QQ:403043649

楼主:
引用 网友H:
hello,正好我这边是SGM圣邦微IC的代理商,正好看到你的帖子,如果你这边想选择SGM的运放的话,我这边到 ...

再好不过了,我加你QQ。: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样把带宽限制在10HZ以下?
@zyj9490

加一段段低通,(无源或是有源都可).

网友I:
90614有点浪费   体积太大   90615合用,但是不知符合不符合医用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90614有点浪费   体积太大   90615合用,但是不知符合不符合医用标准

90615这种数字输出的传感器精度才1度,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