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M4系列,相同封装,却管脚不兼容,很恼火!

楼主(2015-03-01):
M0系列,相同封装,却管脚不兼容;
M0跟M4系列,更加是不兼容,规划设计时,没有考虑该问题?相比来说,S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网友A:
你这就外行了,兼容不兼容就看库函数编写的质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外行了,兼容不兼容就看库函数编写的质量了。

您这个不懂,管脚不兼容,用库函数也能解决?

网友C:
同样的疑惑

网友A:
你程序修改不就行了,修改宏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D:
M051跟M451的一个系列是兼容的,其余的不兼容

网友:
重写代码,重新分配管脚。

网友E:
楼主估计是想,换上就能用的意思,代码什么都不重写,电路图不修改,不过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F(2016-03-12):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 是做到这样的pin2pin ,然后软件上, 自己写的代码不用修改,直接换对应的bsp库就可以 这是stm32 nucleo系列的做法,确实做的比新唐好 新唐要学习

网友G:
如果兼容的话那就完蛋了,新功能就体现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