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2.0.0在xp下安装出错

楼主(2015-03-01):
kds2.0.0在xp下安装出错,最后一步提示:不能创建超级链接。然后启动的时候提示:创建jave虚拟机失败,难道kds不支持xp,怎么解决上面的问题?

楼主:
自己摸索解决,原来是虚拟机内存不足,安装目录\kds_2.0.0\eclipse\下找到kinetis-design-studio.ini  将256M字样,修改为128M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摸索解决,原来是虚拟机内存不足,安装目录\kds_2.0.0\eclipse\下找到kinetis-design-studio.ini  将25 ...

谢谢楼主与大家分享相关经验,其实大家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建议先参考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