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波形不正常求助。

楼主:
最近做了个开关电源,反激式拓扑结构。板子的输出电压偏高,测试原边开关管DS波形不正常,波形如下:
正常波形应该是: ,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5-03-01):
能贴出原理图么?

网友B:
电流控制模式?限流的电阻阻值不合适?

网友C:
可能是漏感大。。。。变压器可能气隙偏大。。。。

楼主:
问题解决,感谢大家的指导。问题出在原边电路上。由于新做的板子没回来,是在别的板子上做的试验,开关管的D端有大面积覆铜,没有在意。去掉覆铜后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