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单片机ROM 存储空间2K*14bit的意思

楼主(2015-03-01):
这与我们通俗的讲单片机ROM空间为2K有什么区别?

网友A:
2K是指由2KB这样的内存空间,2KB=2*1024B,1B = 14bit,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1个字节是8位二进制数一样,这里是14位,这个意思。

网友A:
好像这么解释也不大正确。。。抛个砖头,等待高手的详细解释。

网友B:
他这个rom空间每个单元长度是1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