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含有三极管的运放该怎么分析?

楼主(2015-03-01):
手画的电路,大家包涵,将就看下。
电路输入端输入的是从MCU输出的频率一定占空比可调的方波,负载是一个80欧姆左右的线圈。
我分析的结果是io=(40*vi-12)/719,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探讨下。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分析三极管的部分,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确定是393吗?

网友B:
LM393是比较器,三极管是为了反向和隔离放大功率用。

网友C:
两个三极管完成360度换向和扩流用,否则运放驱动不了负载。

运放的接法是 电流 反馈型。80欧姆的线圈既是负载,又是反馈电阻,运放反向输入端接的RJ1(R31还是BLF_?看不清),是参考电阻。

运放作用于负载的电压放大倍数有两个:
直流:80/RJ1(R31还是BLF_?看不清)
脉冲输入:(80+线圈感抗)/RJ1(R31还是BLF_?看不清)

网友D:
393不是运放,是比较器,工作在开关状态,三极管随之也是在饱和/截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393吗?

确定是lm393

网友E:
MCU输出PWM信号给定比例阀的电流。
这个给定值和比例阀的电流反馈信号连接到LM393的两个输入,实现比例阀的电流控制。
两个三极管起功率放大作用。
----------------
因为开环增益非常大,供应给比例阀的电压不是安定的直流电压而是PWM方波,这样可以实现比较高的电源利用效率,并且简化散热。

网友E:
io=(40*vi-12)/719,看不懂,不过好像是不对的。。。。。不知道你怎么得到的这个关系

网友F:
只知道这是不对,

网友G:
393只是做比较。
MCU送出的信号为PWM,然后经RC滤波送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反相端也是经RC滤波处理的信号,12V应该是比例阀中点调整用的电压。

不知检流电阻大小····比例阀的也不知道,没法算。
无论如何两个三极管都不会工作在放大区。。或者截止或者饱和。电流很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三极管完成360度换向和扩流用,否则运放驱动不了负载。

运放的接法是 电流 反馈型。80欧姆的线圈既是 ...

底下那个电阻流水号是RJ1,可以无视BLF-。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既然lm393是比较器,应该是正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何来电压放大?
我不太清楚整个电路的工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能否详细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3不是运放,是比较器,工作在开关状态,三极管随之也是在饱和/截至状态。 ...

有道理,那么比较器的阈值怎么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输出PWM信号给定比例阀的电流。
这个给定值和比例阀的电流反馈信号连接到LM393的两个输入,实现比例阀的 ...

能更详细点吗?

那个io和vi的关系是根据反相端的电流关系求得的。

网友H: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图中LM393和两个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楼上有人说是开关状态,我认为是错误的。
PWM方波经过R79和C15后,已经不是方波了,接近平滑直流了。具体要看频率是多少。
LM393是比较器,但不是不可以当做放大器来用的。只不过要注意它跟运放的区别,比如输出是OC输出。
两个三极管是两极反相放大,加在一起就是同相放大了。这样分析就很好判断RJ1是电流负反馈采样电阻了。
C14的目的可能是用来滤除噪声的。但由于C14的存在,造成负反馈网络的相移,该电路恐怕容易自激震荡。应该加相位补偿网络才能保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图中LM393和两个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楼上有人说是开关状态,我认为 ...

谢谢你的分析。
如果大致是这样工作,那么393的输出电压,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怎么求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
如果大致是这样工作,那么393的输出电压,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怎么求呢? ...

393的输出接到三极管基极,所以应该是PN结的压降约0.6V
至于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你需要计算吗?而且也很难计算,取决于负载情况,三极管HFE、温度等参数。没有必要计算,因为这是负反馈电路,它自己会动态调节到合适的电压
就像普通运放电路的计算,难道你需要计算运放内部各三极管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393的输出接到三极管基极,所以应该是PN结的压降约0.6V
至于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你需要计算吗?而且 ...

其实我是想知道设计者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I:
LM393在此多余。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M393在此多余。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我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5V低电平0V的方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那么比较器的阈值怎么求呢?

2个输入端的电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图中LM393和两个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楼上有人说是开关状态,我认为 ...

楼上:393没有负反馈电阻,如何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输入端的电位差

我是说门限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设计者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因为一般的运放和比较器都不能驱动80ohm的线圈,所以要加三极管来扩流,这就是设计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M393在此多余。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没有负反馈,起不到恒流驱动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上:393没有负反馈电阻,如何工作在放大区?

如果你说没有负反馈,那么你说RJ1,R61,R74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负反馈,起不到恒流驱动的功能

楼主电路反馈量很少。没啥恒流功能。开关应用不用电流反馈没问题

网友H:
楼主的原图是有恒流功能的,而且原图的比较器和三极管都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不是开关应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原图是有恒流功能的,而且原图的比较器和三极管都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不是开关应用 ...

楼主原图仅有很小的恒流功能,聊胜于无。原因很简单,如果原图负反馈强了电路会振荡。还有:输入是0V-5V的方波,输出是0V-20多V的方波。难道不是PWM开关应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原图仅有很小的恒流功能,聊胜于无。原因很简单,如果原图负反馈强了电路会振荡。还有:输入是0V-5V的 ...

何以得知原图仅有很小的恒流功能?我认为这是个典型的恒流电路

至于电路震荡,倒是有可能。前面第15楼我提到过的,C14或造成以移相,从而导致震荡。
但这是由于C14造成的震荡,并不是负反馈强导致的震荡。

输入是方波没错,但LM393得到的并不是方波。R79和C15的时间常数是10ms,如果PWM方波的频率是100K,完全可以被平滑成接近直流。所以LM393输入端得到的是一个模拟信号,而不是方波信号

一来一去回复了好几次了,请仔细看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原图仅有很小的恒流功能,聊胜于无。原因很简单,如果原图负反馈强了电路会振荡。还有:输入是0V-5V的 ...

原图是容易产生震荡,加个补偿电容就可以避免震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何以得知原图仅有很小的恒流功能?我认为这是个典型的恒流电路

至于电路震荡,倒是有可能。前面第15楼我 ...

你说的对。谢谢。

网友:
好像是比较器,三极管部分不好算,多看说明,查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对。谢谢。

他这里把比较器当运放来用,有点怪异,不知道从何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下那个电阻流水号是RJ1,可以无视BLF-。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上有人帮你画了简图了。。

两个三极管二次移相后,和LM393是同相。你分析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两个三极管去掉,就假设是运放驱动80欧的比例阀线圈负载。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典型的电流型运放反馈电路。

其中5V方波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输出信号通过比例阀线圈和Rj1分压加到反向输入端。按照放大器的分析方法。可得反向输入端信号也是5V方波。则,通过R的方波峰值也是50mA。

由此可以得到,这个比例阀线圈负载的工作电流大概就是12V-24V,电流50mA左右的器件。

如果80欧是1KHZ下阀门线圈的阻抗。那么运放输出端的放大倍数是1.8倍。负载端的放大倍数主要是切换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LM393在此多余。改成下图就可以了。

这个图如何保证RL上流过的脉冲电流是固定50mAp 不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人帮你画了简图了。。

两个三极管二次移相后,和LM393是同相。你分析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两个三极 ...

你确定同相输入端得到的信号是方波吗?R79和C15你忽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同相输入端得到的信号是方波吗?R79和C15你忽视了

呵呵,抱歉,我原意指的是CPU提供的方波,如楼主所说。

按你的提醒,R79和C15的时间长度确实远大于输入方波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