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手机有真正支持UHS-I速度等级的TF卡吗?

楼主(2015-03-01):
本想发在手机的论坛里的,无奈里面没几个懂技术的,都答非所问。
想在这里问一下,现在的手机到底有没有真正支持 UHS-I速度等级的TF卡?现在这种卡很多,读写速度都能上90MB/s,用USB3.0读卡器测试也确实能到这个速度,但是手机里的TF卡槽是否支持呢?有没有人试过?之前问过,基本上都说没啥感觉,我估计肯定是手机不支持,降级到C10等级用了,现在手机厂商也没有在说明书里说明手机的卡槽是否支持UHS-I速度等级的卡。
有人实际测试过吗?如果不支持只能降级使用的话,现在宣传的UHS-I TF卡也只能是个欺骗消费者花冤枉钱的噱头了...

网友A:
不清楚。现在手机很多还要支持c4等级的TF。

网友A:
可以从支持高清摄像功能的手机里找找看

网友B:
目前应该没有,我用过SONY的旗舰机,XL39H,也只有30多M的读写

网友C:
说点体外话,楼主的表达能力实在有点让我迷糊(虽然我大概明白楼主的意思,还是有点迷糊),你的重点是说卡啊,还是手机对卡的最高读写速率?手机支持的速率与卡的速率有啥关系,这种卡又不是手机专用,其他设备也用的,比如一般相机(没玩过专业相机,见过最贵也就6000多,专业的估计有专门的高速卡,记得索尼、富士的就是特别的),随着像素增加,卡的速度必须提升
还有,手机应该都支持UHS-I速度等级的TF卡的,卡可以降速的,应该问 有没有读写速度达到UHS-I等级 TF卡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点体外话,楼主的表达能力实在有点让我迷糊(虽然我大概明白楼主的意思,还是有点迷糊),你的重点是说卡 ...

呵呵,太激动了,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我说的支持是指能发挥出那种速度的,兼容降速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应该没有,我用过SONY的旗舰机,XL39H,也只有30多M的读写

读写有任何一个能超过25MB/s就说明是支持 UHS-I的了,因为如果不支持UHS-I的话,总线速度是最高25MB/s,而支持UHS-I的话,总线速度有50MB/s和104MB/s两种,无论那种都超过25MB/s了。

网友D(2015-11-19):
引用 网友C:
说点体外话,楼主的表达能力实在有点让我迷糊(虽然我大概明白楼主的意思,还是有点迷糊),你的重点是说卡 ...

您这二个问题要倒过来回答您。首先,什么叫支持?支持就是能够发挥二者最高效能才叫支持,否则就叫兼容。如果手机的读写速度达不到UHS-I的指标,只能当Class10用,那就不叫支持。只是兼容而已。所以手机支持的速率与卡的速率就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果支持,就发挥了应该有的效能,如果不支持,只是兼容,那就浪费了。目前手机支不支持,我不甚了解。在摄录设备上尤其是高速摄影机上一定有用武之地。

网友E:
我觉得,LZ想问的是,现在的手机到底有没有支持TF卡的UHS-I工作模式?

UHS-I工作模式包括很多小模式:SDR12、SDR25、SDR50、DDR50和SDR104,UHS-I的TF卡肯定支持DDR50模式,一般而言应该也支持SDR12、SDR25模式。一般谈得比较多的是,SDR50(时钟最高100MHz,接口速率50MB/s)和SDR104(时钟最高208MHz,接口速率104MB/s)。

我觉得,现在的手机肯定有支持TF卡的UHS-I工作模式的,至少支持SDR50,或许有的还支持SDR104。毕竟手机芯片代表了目前最新的科技动向,支持SDR50、SDR104并不算难。

网友E:
用我的华为G610手机试验了一下,用的TF卡是Toshiba UHS-I class10(号称30MB/s的速度),实测读速度40MB/s 写速度28MB/s;说明支持TF的 UHS-I模式( SDR50/DDR50模式) ---如果用更快的卡,可能读速度会更快,可能会超过50MB/s(此时支持SDR104模式)。
华为G610采用1.3GHz主频率的MT6582四核处理器,算是有些历史的手机芯片了。
有图有真相,测试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