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回路中,运放做的比较器比起三极管做的有何优势?

楼主(2015-03-01):
(无正文)

网友A:
一片运放的增益远比单支三极管放大的增益高,线性区间远比三极管放大的线性区间小。

网友B:
灵敏度不一样。

网友C:
优势:温漂更小、负载调整率更佳

网友D:
那个管子叫做误差放大器,或放大级,不叫比较器吧,同意楼上的精度更高,但有稳有稳定性的问题,必须补偿,势必导致降低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