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容消除机械抖动

楼主(2015-03-01):
VCC为5V或者3.3V。PIN是74HC164的输入引脚。机械开关的触点有抖动,并了51p,但是无效果。哪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机械按钮抖动周期大致上为毫秒数量级,所以RC时间常数至少要几十毫秒。

网友B:
加大电容至0.01微法,不过最好用软件消抖。

网友C:
100K电阻加0.1uF

网友D:
最好还是软件消抖,RC不咋的,效果不大

网友E:
RC消抖增加成本,软件消抖也管用.

网友F:
这个图的效果不会很好。应该串一个大的电阻到大些的电容上,用电阻把按键隔开。

网友G:
电容太小,你用 RC计算时间,你用个100uf的电容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差不多是1~2秒

网友G:
要不就选合适 的电阻和电容 通过RC计算时间。

网友H:
要求输入延迟不高的话,确实可以加大电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就选合适 的电阻和电容 通过RC计算时间。

请问 RC 的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 RC 的计算公式?
谢谢!

T = RC 你就简单的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就好。

网友I:
这个不大适合,最好是用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大适合,最好是用触发器。

你是说74HC14吗?不过它也是CMOS的,会不会也怕干扰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说74HC14吗?不过它也是CMOS的,会不会也怕干扰呢?

什么CMOS啊,不是有触发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