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DSP编程] 我的5509A之路

楼主(2015-03-01):
IO, TI, AN, ic, DSP

说之前,先看看TMS320VC5509A的在产品中的定位。根据TI官方文档,该芯片的特定是高性能、低功耗,使用与个人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通常也做协处理器使用,详细内容可以参考datasheet。

  • Miniaturized personal and portable products            个人、小型便携设备
  • 2G, 2.5G and 3G cell phones and basestations         2G, 2.5G and 3G 手机和基站
  • Voice recognition     语音识别
  • GPS receivers           GPS
  • Fingerprint / pattern recognition     指纹/模式识别
  • Wireless modems      无线猫
  • Biometrics     生物识别技术
  • Audio and voice applications    音频与语音应用
  • Low-power vision analytics applications  低功耗视觉分析应用

该帖子不会说TMS320VC5509A的硬件结构和设计,主要以算法实现为主,当然外设是必需的,所以大体上分为简介、外设、数字信号处理、简单图像处理、bios五个部分(或有第六个部分 尾巴)。

第三章 数字信号处理 (基于DSPLIB,参考教材:数字信号处理――原理、算法与应用(第四版))
    3.1 基本算数运算
    3.2 Q-value
    3.3 sine
    3.4 FFT
    3.5 FIR
    3.6 IIR
    3.7 LMS
    3.8 Kalman
第四章 简单图像处理 (这部分内容还是留在DM642的帖子上吧!~)
Ti IMGLIB库简介
    4.1 图像的反色
    4.2 数字图像的锐化

第五章 DSP/BIOS
   5.1 DSP/BIOS入门

第六章 一个例子(完结)
    6.1 G.711语音编码

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吧。其实关于5509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还是要更加多关注DSP周围的一些知识。相对于那些小制作,该帖偏向于理论,看起来也确实枯燥。再者此贴也只是大概浅谈了一些关于DSP旁边的一些东西。如果要利用5509做个产品,该帖的知识还远远不够。

楼主:
1.1 TMS320VC5509A Data Sheet
   ps..这个不用多说,看文档就可以了。

1.2 开发环境
以我的为例,开发板: 鸿翔电子 HX-5509A
                     仿真器: 艾瑞合众 seed-xds510plus
                     开发软件: win7 64bit  Code Composer Studio5.5.0
关于开发软件的使用请细看:CCS5.5的详细操作说明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有这个。

网友B:
学习了,C5000我暂时还没有真正的在工程中应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有这个。

论坛的网友都是我的良师益友:lol:lol

楼主:
1.3 软件开发基础
一个DSP应用程序项目包含如下文件:
  • 主程序main.c 。
  • CMD文件。
  • vectors.s55。中断服务表。
  • 运行支持库rtx5xxx.lib,对C运行环境的支持。
  • 芯片支持库cls5xxx.lib,提供芯片特性的支持。

c_init00()是C运行环境的入口,初始化堆栈指针、页指针、全局变量等。
  • 为系统堆栈产生.stack段,并初始化堆栈指针。
  • 从.cinit段初始化数据复制到.bss段中相应的变量。
  • 调用main函数。

1.3.1 伪汇编指令
参考TMS320C55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中文 DSP的汇编伪指令

1.3.2 CMD文件
详情查看DSP与CMD文件的原理
参考:
MEMORY
{
        MMR     : origin = 0000000h, length = 00000c0h
        SPRAM   : origin = 00000c0h, length = 0000040h
        VECS0   : origin = 0000100h, length = 0000100h
        VECS1   : origin = 0000200h, length = 0000100h
        DARAM0  : origin = 0000300h, length = 0003D00h
        DARAM1  : origin = 0004000h, length = 0004000h
        DARAM2  : origin = 0008000h, length = 0004000h
        DARAM3  : origin = 000c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0  : origin = 0010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  : origin = 0014000h, length = 0008000h
       /* SARAM2  : origin = 0018000h, length = 0004000h */
        SARAM3  : origin = 001c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4  : origin = 0020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5  : origin = 0024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6  : origin = 0028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7  : origin = 002c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8  : origin = 0030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9  : origin = 0034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0 : origin = 0038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1 : origin = 003c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2 : origin = 0040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3 : origin = 0044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4 : origin = 0048000h, length = 0004000h
        SARAM15 : origin = 004c000h, length = 0004000h

        CE0     : origin = 0050000h, length = 03b0000h
        CE1     : origin = 0400000h, length = 0400000h
        CE2     : origin = 0800000h, length = 0400000h
        CE3     : origin = 0c00000h, length = 03f8000h

        PDROM   : origin = 0ff8000h, length = 07f00h
}

SECTIONS
{
    /* 存放程序区 */
     vectors:    {} > VECS0          /* vectors是在rts55x.lib中定义的 */
    .vectors:   {} > VECS1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cinit:     {} > SARAM0          /* 变量初值和常量 */
    .text:      {} > SARAM1          /* C程序代码 */

    /* 存放数据区 */
    .csldata:    {} > DARAM0          /* csl库 */
    .bss:        {} > DARAM0         /* 全局和静态变量 */
    .const:      {} > DARAM0         /* 字符、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
    .data:       {} > DARAM0
    .cio:        {} > DARAM1
    .stack:      {} > DARAM1         /* 保持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中间结果 */
    .sysstack:    {} > DARAM1
    .sysmem:     {} > DARAM2         /* malloc,calloc和realloc函数动态分配的存储空间 */
}

1.3.3 新建工程注意事项

网友C:
使用5509A做过相关项目  配合FPGA
支持楼主  继续分享

楼主:
2.1 GPIO
文档:TMS320VC5509A Data Sheet
          TMS320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 ,每个引脚的方向可以有I/O方向寄存器IODIR独立配置,引脚input/ouput状态有I/O数据寄存器IODATA反映或设置。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gpio.h"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CSL库 */
    CSL_init();
    /* 确定方向为输出 */
    GPIO_pinDirection(GPIO_PIN1, GPIO_OUTPUT);
        /* 循环闪烁 */
           while (1)
           {
                   GPIO_pinWrite(GPIO_PIN1, 1);
                   delay();
                   GPIO_pinWrite(GPIO_PIN1, 0);
                   delay();
           }
}
void delay()
{
        Uint32 j = 0, k = 0;
        for(j = 0; j < 0x0D; j++)
        {
                for(k= 0; k<0xffff; k++)
                {}
        }
}

时钟工作模式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gpio.h"

void delay();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CSL库 */
    CSL_init();
    /*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
    PLL_config(&myConfig);
    /* 确定方向为输出 */
    GPIO_pinDirection(GPIO_PIN1, GPIO_OUTPUT);
        /* 循环闪烁 */
           while (1)
           {
                   GPIO_pinWrite(GPIO_PIN1, 1);
                   delay();
                   GPIO_pinWrite(GPIO_PIN1, 0);
                   delay();
           }
}
void delay()
{
        Uint32 j = 0, k = 0;
        for(j = 0; j < 0x0D; j++)
        {
                for(k= 0; k<0xffff; k++)
                {}
        }
}
对比两个程序,后者LED闪烁频率变快了。

楼主:
2.2 Timer
文档:TMS320VC5503/5507/5509/5510 DSP Timers Reference Guide
           TMS320VC5509A Data Sheet (3.11 Interrupts)
           TMS320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timer.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gpio.h"

//---------Global data definition---------
#define TIMER_CTRL    TIMER_TCR_RMK(\
                      TIMER_TCR_IDLEEN_DEFAULT,    /* IDLEEN == 0 */ \
                      TIMER_TCR_FUNC_OF(0),        /* FUNC   == 0 */ \
                      TIMER_TCR_TLB_RESET,         /* TLB    == 1 */ \
                      TIMER_TCR_SOFT_BRKPTNOW,     /* SOFT   == 0 */ \
                      TIMER_TCR_FREE_WITHSOFT,     /* FREE   == 0 */ \
                      TIMER_TCR_PWID_OF(0),        /* PWID   == 0 */ \
                      TIMER_TCR_ARB_RESET,         /* ARB    == 1 */ \
                      TIMER_TCR_TSS_START,         /* TSS    == 0 */ \
                      TIMER_TCR_CP_PULSE,          /* CP     == 0 */ \
                      TIMER_TCR_POLAR_LOW,         /* POLAR  == 0 */ \
                      TIMER_TCR_DATOUT_0           /* DATOUT == 0 */ \
)

/* Create a TIMER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hat can be passed */
/* to TIMER_config CSL function for initialization of Timer  */
/* control registers.                                        */
TIMER_Config timCfg0 = {
   TIMER_CTRL,               /* TCR0 */
   0x3400u,                  /* PRD0 */
   0x0000                    /* PRSC */
};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_timer1.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Function/ISR prototypes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void taskFxn(void);

/* Create a TIMER_Handle object for use with TIMER_open */
TIMER_Handle mhTimer0;

Uint16 eventId0;
volatile Uint16 timer0_cnt = 0;
int old_intm;
Uint16 tim_val;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CSL_init();

        /* Set IVPH/IVPD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修改寄存器IVPH,IVPD,重新定义中断向量表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Call function to set timer */
        taskFxn();
    GPIO_pinDirection(GPIO_PIN4, GPIO_OUTPUT);
        while(1)
        {

        }
}

void taskFxn(void)
{
    /* Temporarily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 禁止所有可屏蔽的中断源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Open Timer 0, set registers to power on defaults */
    /* 打开定时器0,设置其为上电的的默认值,并返回其句柄 */
    mhTimer0 = TIMER_open(TIMER_DEV0, TIMER_OPEN_RESET);

    /* Get Event Id associated with Timer 0, for use with */
    /* CSL interrupt enable functions.                    */
    /* 获取定时器0的中断ID号 */
    eventId0 = TIMER_getEventId(mhTimer0);

    /* Clear any pending Timer interrupts */
    /* 清除定时器0的中断状态位 */
    IRQ_clear(eventId0);

    /* Plac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ddress at */
    /*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
    /* 为定时器0设置中断服务程序 */
    IRQ_plug(eventId0,&timer0Isr);

    /* Writ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values to Timer control regs */
    TIMER_config(mhTimer0, &timCfg0);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IRQ_enable(eventId0);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Start Timer */
    TIMER_start(mhTimer0);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
    ++timer0_cnt;
        if (timer0_cnt == 1)
        {
                GPIO_pinWrite(GPIO_PIN4, 1);
        }
    if (timer0_cnt == 200)
    {
                GPIO_pinWrite(GPIO_PIN4, 0);
    }
    if (timer0_cnt == 400)
    {
            timer0_cnt = 0;
    }
}

楼主:
2.3 Watchdog
文档:TMS320VC5503/5507/5509/5510 DSP Timers Reference Guide
            TMS320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wdtim.h>

//---------Global data definition---------
volatile int pscVal, wdtimVal;
WDTIM_Config getConfig;
WDTIM_Config myConfig = {
     0x1000,          /* WDPRD */

     0x0000,          /* WDTCR */
                      // WDOUT    SOFT    FREE    PSC   TDDR
                      //  0b       0b      0b      0b    0b

     0x1000           /* WDTCR2 */
                      // WDFLAG    WDEN   PREMD   WDKEY
                      //   1b       0b     0b      0

};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pscVal = 0;
    wdtimVal = 0;
    CSL_init();

#if(_WDTIM_SUPPORT)
    WDTIM_config(&myConfig);
    WDTIM_FSET(WDTCR, WDOUT, 1);   // 不可屏蔽中断
    WDTIM_FSET(WDTCR, TDDR, 0xF);  // 预定标计数器
    WDTIM_FSET(WDTCR2, PREMD, 0);  // 直接模式
    WDTIM_service();               // 使能看门狗
    while (1)
    {
        pscVal = WDTIM_FGET(WDTCR, PSC);
        wdtimVal = WDTIM_FGET(WDTIM, TIM);
        /* write periodically to WDTIMER  - when this line is commented out,
           the watchdog times out, WDFLAG set to 1, indicating
           that a Watchdog time-out occurred.*/
        //WDTIM_service();
    }
#endif
}
单步调试,观察pscVal、wdtimVal变量

楼主:
2.4 RTC
文档:TMS320VC5503/5507/5509 DSP Real-Time Clock (RTC) Reference Guide
           TMS320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

利用CSL编程,RTC默认24小时制。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rtc.h>
#include <csl_irq.h>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_timer1.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Function/ISR prototypes */
void RTC_UpdateIsr(void);

RTC_Config getConfig;
RTC_Config myConfig = {
     0x59,    /* rtcsec   */
     0x00,    /* rteseca  */
     0x21,    /* rtcmin   */
     0x00,    /* rtcmina  */
     0x10,    /* rtchour  */
     0x00,    /* rtchoura */
     0x04,    /* rtcdayw  */
     0x05,    /* rtcdaym  */
     0x03,    /* rtcmonth */
     0x15,    /* rtcyear  */
     0x00,    /* rtcpintr */
     0x82,    /* rtcinten */
     0x00     /* rtcintfl */
};

RTC_Date getDate = {
                0,
                0,
                0
};
RTC_Time getTime = {
                0,
                0,
                0
};

RTC_IsrAddr addr = {
        NULL,
        NULL,
        RTC_UpdateIsr
};

volatile Uint16 sec = 0;
volatile Uint16 set_b = 0;
int old_intm;
int eventId;

void main(void)
{
    CSL_init();

    RTC_reset();
    RTC_config(&myConfig);  // Initialization

    set_b = RTC_FGET(RTCINTEN, SET);

        /* 修改寄存器IVPH,IVPD,重新定义中断向量表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禁止所有可屏蔽的中断源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获取RTC的中断ID号 */
    eventId = RTC_getEventId();

    /* 清除RTC的中断状态位 */
    IRQ_clear(eventId);

    /* Plac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ddress at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
    RTC_setCallback(&addr);

    /* Enable RTC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enable(eventId);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sec = RTC_RGET(RTCSEC);

    /* Start RTC */
    RTC_start();

        /* Read the current time from the RTC register */
    RTC_getTime(&getTime);
    RTC_getDate(&getDate);
    set_b = RTC_FGET(RTCINTEN, SET);

    while (sec != 0)
    {
        sec = RTC_RGET(RTCSEC);
    }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to start */
    RTC_eventEnable(RTC_EVT_UPDATE);

        while (1)
        {

        }
}

void RTC_UpdateIsr(void)
{
        /* Read the current time from the RTC register */
    RTC_getTime(&getTime);
    RTC_getDate(&getDate);
}

楼主:
2.5 ADC
文档:TMS320VC5503/5507/5509/5510 DSP Timers Reference Guide
           TMS320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adc.h>

PLL_Config  myPLL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ADC_Config myADConfig = {
  0x0000,   // ADCStart = 0, ChSelect = 000.
  0x4f00,        // ADC Sample and Hold Period =
                         // (1 / (ADC Clock)) / (2 (CONVRATEDIV + 1 + SAMPTIMEDIV))
                         // = (1 / (4 MHz)) / (2 (0 + 1 + SAMPTIMEDIV))
                         // = 250 ns  (2 (0 + 1 + 79)) = 40 μs
                         // ADC Conversion Clock = (4 MHz) / (2 (0 + 1)) = 2 MHz
  0x0023    // ADC Clock = (144 MHz) / (35 + 1) = 4 MHz;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int16 average = 0;
        Uint16 samplestorage[8] = {0};
        Uint8 i = 0;
        Uint16 sum = 0;

    CSL_init();

    /*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
    PLL_config(&myPLLConfig);

    /* 设置ACD的运行速度 */
    ADC_config(&myADConfig);

        while(1)
        {
                /* samplestorage array. */
                ADC_read(0, samplestorage, 8);

                for (i = 0; i < 8; i++)
                {
                        sum += samplestorage[0];
                }
                average = sum / 8;
                average = 0;
                sum = 0;
        }
}
CCS Debug-->Tools-->Graph-->Single Time

设置断点,运行,查看变量average变化。

网友C:
楼主的帖子看来要设置精华了  加油

楼主:
2.6 EMIF
外部存储器接口(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控制DSP和外部存储器之间的所有数据传输一般来说,EMIF可实现DSP与不同类型存储器的连接。3种类型的存储器提供无缝接口:
  • 异步存储器,比如ROM,FLASH
  • 同步突发SRAM(SBSRAM)
  • 同步DRAM(SDRAM)

需要注意的是VC5509A与VC5509有些许不同,在编程或移植的时,要以TI官方datasheet为参考。

SDRAM的刷新分为AR(自动刷新)和SR(自刷新),VC5509不支持SDRAM自刷新命令,只支持AR,因此CKE引脚必须置‘1’,而VC5509A支持AR和SR两种(《手把手教你学C55x》的书中的错误之处,详情可以查看EMIF文档的3.9节SDRAM Refresh)。对自动刷新,寄存器SDC1中的RFEN位决定EMIF是否具有控制SDRAM自动刷新的能力。

以配置EMIF访问SDRAM为例,一般配置寄存器流程如下:
  • 设置寄存器EBSR,将外部总线设为full EMIF模式。
  • 设置寄存器EGCR,SDRAM工作频率。
  • 设置寄存器CEx,SDSIZE,SDWID等
  • 设置有关时序寄存器SDC1、SDPER、SDCN、SDC2和SDC3(VC5509无SDC3)。

注意到手册Configuration Procedure最后一句话。Write to the SDRAM initialization register. After new values are written to EMIF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6 CPU clock cycles are required for the new configuration to propagate through the EMIF logic. After this delay, the EMIF begins the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另外配置时细看 EMIF文档的 3.2.2 Configuration Procedure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chip.h"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SDRAM的EMIF设置*/
void sdram_init(void)
{
    ioport unsigned int *ebsr  = (unsigned int *)0x6c00;
    ioport unsigned int *egcr  = (unsigned int *)0x0800;
    ioport unsigned int *emirst = (unsigned int *)0x0801;
    // ioport unsigned int *emibe = (unsigned int *)0x0802;
    ioport unsigned int *ce01  = (unsigned int *)0x0803;
    ioport unsigned int *ce02  = (unsigned int *)0x0804;
    ioport unsigned int *ce03  = (unsigned int *)0x0805;
    ioport unsigned int *ce11  = (unsigned int *)0x0806;
    ioport unsigned int *ce12  = (unsigned int *)0x0807;
    ioport unsigned int *ce13  = (unsigned int *)0x0808;
    ioport unsigned int *ce21  = (unsigned int *)0x0809;
    ioport unsigned int *ce22  = (unsigned int *)0x080A;
    ioport unsigned int *ce23  = (unsigned int *)0x080B;
    ioport unsigned int *ce31  = (unsigned int *)0x080C;
    ioport unsigned int *ce32  = (unsigned int *)0x080D;
    ioport unsigned int *ce33  = (unsigned int *)0x080E;
    ioport unsigned int *sdc1  = (unsigned int *)0x080F;
    ioport unsigned int *sdper = (unsigned int *)0x0810;
    // ioport unsigned int *sdcnt = (unsigned int *)0x0811;
    ioport unsigned int *init  = (unsigned int *)0x0812;
    ioport unsigned int *sdc2  = (unsigned int *)0x0813;
        ioport unsigned int *sdc3  = (unsigned int *)0x0814;  // 此寄存器只用于5510,5509中无

    *ebsr   = 0x0201;    // full emif 23d
    *egcr   = 0x0210;         //  230  210
                         // EGCR  : the MEMFREQ = 001
                                 //         the MEMCEN = 0, 最后置‘1’
                                 //         ARDYOFF = 1, 不使用异步

    *ce01   = 0x3FFF;        // CE0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MTYPE = 011, Synchronous DRAM (SDRAM), 16-bit data bus width
    *ce02   = 0xFFFF;   // CE0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ce03   = 0x00FF;   // CE0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ce11   = 0x3FFF;        // CE1_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MTYPE = 011, Synchronous DRAM (SDRAM), 16-bit data bus width
    *ce12   = 0xFFFF;   // CE1_2: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ce13   = 0x00FF;   // CE1_3: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ce21   = 0x7FFF;        // CE0_1: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ce22   = 0xFFFF;   // CE0_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ce23   = 0x00FF;   // CE0_3: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ce31   = 0x7FFF;        // CE3_1: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ce32   = 0xFFFF;   // CE3_2: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ce33   = 0x00FF;   // CE3_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emirst = 0xFFFF;    // EMIRST: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resets the EMIF state machine
    *sdc1   = 0x2911;
    *sdc2   = 0x0131;
    *sdc3   = 0x0003;   //
    *sdper  = 0x0410;

    *egcr   = *egcr | 0x0020;     // the MEMCEN = 1
    *init   = 0xFFFF;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int *SourceAddr = (int *)0x40000;
        int i = 0;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初始化DSP的外部SDRAM*/
    sdram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向SDRAM中写入数据*/
    for (i = 0; i < 1000; i++)
    {
             *SourceAddr++ = i;
    }

    while(1);
}

关键词ioport在CCS4以后的版本会出现 '?'提示,但编译后执行不受影响。

编写这个程序你可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我用5509的程序运行不了。查看官方FAQ!!!
Why can I not correctly move data that spans a 64K-word boundary?

楼主:
2.7 EXINT
VC5509A 含有5个外部中断INT[4:0]。相关配置查看IFR and IER Registers.

触发外部中断1,控制LED反转。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gpio.h"

Uint16 eventId0;
int old_intm;

interrupt void int1(void);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12,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12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void INTconfig()
{
    /* Temporarily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Temporarily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Get Event Id associated with External INT1(8019), for use with */
        eventId0 = IRQ_EVT_INT0;

        /* Clear any pending INT1 interrupts */

        IRQ_clear(eventId0);

        /* Plac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ddress at */

    /*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

    IRQ_plug(eventId0,&int1);

        /* Enable INT1(8019) interrupt */

    IRQ_enable(eventId0);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设置并使能5509A芯片的INT0中断(EXINT中断)
        INTconfig();

    /* IO方向为输出 */
    GPIO_pinDirection(GPIO_PIN0, GPIO_OUTPUT);

        while(1);
}

//External INT0(EXINT)中断处理函数
interrupt void int1()
{
        GPIO_pinWrite( GPIO_PIN0, 0x01 ^ GPIO_pinRead(GPIO_PIN0) );
}

楼主:
谢谢,希望这个月底写完。

网友C:
希望能在TI DSP版块同时分享

楼主:
2.8 McBSP
以McBSP实现UART为例。

McBSP概述
TM320C55x提供了可以与其他C55x、编解码器以及其他设备直接通信的多通道缓冲串口(McBSP)。
McBSP重要特性:
  • 全速双工通信。
  • 双缓存发送和三缓存接收数据寄存器,以支持连续传送。
  • 收和发使用独立的帧和时钟。
  • 直接与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的工业标准接口,以及有模拟接口和与串行ADC/DAC的接口。
  • 外部变速时钟发生器,内部可编程时钟发生器。
  • 多通道收发,通道数达128。
  • 字宽可选: 8, 12, 16, 20, 24, and 32 bits
  • U-Law and A-Law 压缩与扩展
  • 帧信号与时钟信号极性可编程
  • 直接与下列格式接口
  • T1/E1 framers
  • MVIP switching compatible and ST-BUS compliant devices including:
           1)    MVIP framers
           2)     H.100 framers
           3)    SCSA framers
  • IOM-2 compliant devices
  • AC97 compliant devices
  • IIS compliant devices
  • SPI_ devices

McBSP控制寄存器

串口控制寄存器(SPCR1 和 SPCR2)
  • SPCR1设置McBSP串口的数字环回模式(DLB)、 接收符号扩展和调整方式(RJUST)、Clock Stop模式(RINTM and XINTM)、接收中断模式和硬仿真模式(FREE and SOFT)。
  • DX引脚延时开关(DXENA)
  • 检测接收和发送操作状态(RSYNCERR, XSYNCERR, RFULL, XEMPTY, RRDY, XRDY)
  • McBSP复位选项(RRST, XRST, FRST, GRST)

配置McBSP接收/发送器时的三步骤:
  • 置McBSP接收/发送器为复位状态
  • 配置McBSP接收/发送器寄存器
  • 开启McBSP接收/发送器

接收控制寄存器(RCR1 和 RCR2)
  • Specify one or two phases for each frame of receive data (RPHASE),确定接收数据每一帧是一个阶段还是两个阶段。
  • Define two parameters for phase 1 and (if necessary) phase 2: the serial word length (RWDLEN1, RWDLEN2) and the number of words (RFRLEN1, RFRLEN2),定义阶段的字长和帧长。
  • Choose a receive companding mode, if any (RCOMPAND),选择压扩模式。
  • Enable or disable the receive frame-sync ignore function (RFIG),接收帧同步忽略方法,形象化的描述在TI官方手册McBSP的11.2章节中。
  • Choose a receive data delay (RDATDLY),接收数据延时。

发送控制寄存器(XCR1 和 XCR2)
  • Specify one or two phases for each frame of transmit data (XPHASE)
  • Define two parameters for phase 1 and (if necessary) phase 2: the serial word length (XWDLEN1, XWDLEN2) and the number of words
  • (XFRLEN1, XFRLEN2)
  • Choose a transmit companding mode, if any (XCOMPAND)
  • Enable or disable the transmit frame-sync ignore function (XFIG)
  • Choose a transmit data delay (XDATDLY)
ps..我好懒啊,翻译都不好好写,嘿嘿。

采样率发生器寄存器(SRGR1 和 SRGR2)
  • Select the input clock source for the sample rate generator (CLKS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CLKME bit of PCR)
  • Divide down the frequency of CLKG (CLKGDV),分频产生波特率,参考文档中的采样率发生器原理框图。
  • Select whether internally-generated transmit frame-sync pulse are driven by FSG or by activity in the transmitter (FSGM).
  • Specify the width of frame-sync pulses on FSG (FWID) and specify the period between those pulses (FPER),设置帧正脉冲宽度。

When an external source (via the CLKS, CLKR, or CLKX pin) provides the input clock source for the sample rate generator(外部时钟源):
  •  If the CLKS pin provides the input clock, the CLKSP bit in SRGR2 allows you to select whether the rising edge or the falling edge of CLKS triggers CLKG and FSG. If the CLKX/CLKR pin is used instead of the CLKS pin, the polarity of the input clock is selected with CLKXP/CLKRP of PCR.
  • The GSYNC bit of SRGR2 allows you to make CLKG synchronized to an external frame-sync signal on the FSR pin, so that CLKG is kept in phase with the input clock.

引脚控制寄存器(PCR)
PCR设置McBSP传输帧同步模式、接收帧同步模式、发送时钟模式、接收时钟模式、发送帧同步信号的极性、接收帧同步信号的极性、发送时钟极性、接收时钟极性,并给出CLKS、DX、DR脚的状态。此外PCR还定义发送和接收部分在复位时相应引脚是否配置为通用 I/O。
  • XIOEN和RIOEN = 0表示DX,FSX,CLKX,DR,FSR,CLKR,CLKS都配置为串口而非通用I/O引脚。
  • FSXM = 1表示发送帧同步由采样率发生器产生(请参考SRGR2寄存器的FSGM位)。
  • FSRM = 0 表示接收帧同步由外部提供。
  • CLKXM = 1 表示发送时钟由内部采样率发生器产生。
  • CLKRM = 0 表示接收时钟由外部提供,同样因为CLKRM与CLKXM连在一起。
  • FSXP = 1 表示发送帧同步低有效。
  • FSRP = 1 表示接收帧同步低有效。
  • CLKXP = 1 表示CLKX的上升沿发送数据 。
  • CLKRP = 0 表示CLKR的下降沿接收数据。

还有多通道控制寄存器,哎!算了,整个我觉得没必要复制然后翻译上来,自己看更能理解。

参考例程
/*---------main_mcbsp1.c---------
* In this example, the MCBSP is configured in digital loopback
* mode, with 32 bit data transfer, in multi-frame mode, using
* sample rate generator to sync frames
*/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mcbsp.h>
#include <csl_irq.h>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N       10

//---------Global data definition---------

  MCBSP_Config ConfigLoopBack32=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N,                    /* 数字回环使能 DLB = 1b */
    MCBSP_SPCR1_RJUST_RZF,                 /* 接收数据符号扩展和调整方式 RJUST = 00b */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 时钟停止模式 CLKSTP = 00b or 01b */
    MCBSP_SPCR1_DXENA_NA,                  /* DX延时模式使能 DXENA  = 0b */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 5509A无 ABIS = 0 */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接收终端模式 RINTM = 00b */
    0,                                     /* 接收帧同步错误标志 RSYNCERR = 0b */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 接收器复位 RRST = 0b */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 自由运行 FREE = 0b */
    MCBSP_SPCR2_SOFT_NO,                   /* 软调试 SOFT = 0b */
    MCBSP_SPCR2_FRST_RESET,                /* 帧同步逻辑复位 FRST = 0b */
    MCBSP_SPCR2_GRST_RESET,                /* 采样率发生器复位 GRST = 0b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发送中断复位 XINTM = 0b */
    0,                                     /* 发送帧同步错误标志 XSYNCERR = 0b */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发送器复位 XRST = 0b */
   ),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接收阶段1的帧长 RFRLEN1 = 0 */
  MCBSP_RCR1_RWDLEN1_32BIT                 /* 接收阶段1的字长 RWDLEN1 = 101b */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接收帧的阶段数 RPHASE = 0 */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接收阶段2的帧长 RFRLEN2 = 0 */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接收阶段2的字长 RWDLEN2 = 000b */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接收数据压扩模式 RCOMPAND = 0 */
    MCBSP_RCR2_RFIG_YES,                   /* 忽略不期望的接收帧同步信号 RFIG = 0 */
    MCBSP_RCR2_RDATDLY_2BIT                /* 接收数据延时 RDATDLY = 0 */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0),              /* 发送阶段1的帧长 XFRLEN1 = 0 */
    MCBSP_XCR1_XWDLEN1_32BIT               /* 发送阶段1的字长 XWDLEN1 = 5 */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发送帧的阶段数  XPHASE  = 0 */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发送阶段2的帧长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发送阶段2的字长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发送数据压扩模式 XCOMPAND = 0 */
    MCBSP_XCR2_XFIG_YES,                   /* 忽略不期望的发送帧同步信号 XFIG = 0 */
    MCBSP_XCR2_XDATDLY_2BIT                /* 发送数据延时 XDATDLY = 0 */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1),                 /* 帧同步信号 FSG的脉冲宽度 FWID = 1 */
   MCBSP_SRGR1_CLKGDV_OF(103)              /* 输出时钟信号 CLKG的分频值 CLKGDV = 103 */
),                                        /* CLKG frequency = (12MHz) / (103 + 1)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时钟同步模式 FREE = 0 */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 CLKS引脚极性 CLKSP = 0 */
    MCBSP_SRGR2_CLKSM_INTERNAL,            /* 采样率发生器时钟源选择 CLKSM = 1 */
    MCBSP_SRGR2_FSGM_DXR2XSR,              /* 采样率发生器发送帧同步模式 FSGM = 0 */
    MCBSP_SRGR2_FPER_OF(15)                /* FSG信号帧同步周期 FPER = 0 */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省电模式 IDLEEN = 0 */
   MCBSP_PCR_XIOEN_SP,                     /* 发送GPIO使能 XIOEN = 0 */
   MCBSP_PCR_RIOEN_SP,                     /* 接收GPIO使能 RIOEN = 0 */
   MCBSP_PCR_FSXM_INTERNAL,                /* 发送帧同步模式 FSXM = 1 */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接收帧同步模式 FSRM = 0 */
   MCBSP_PCR_CLKXM_OUTPUT,                 /* 发送时钟模式 CLKXM = 1 */
   MCBSP_PCR_CLKRM_INPUT,                  /* 接收时钟模式 CLKRM = 0 */
   MCBSP_PCR_SCLKME_NO,                    /* 采样率发生器时钟源模式 SCLKME = 0 */
   0,                                      /* DX引脚上的电平 DXSTAT = 0 */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发送帧同步极性 FSXP = 0 */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接收帧同步极性 FSRP = 0 */
   MCBSP_PCR_CLKXP_RISING,                 /* 发送时钟极性 CLKXP = 0 */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 接收时钟极性 CLKRP = 0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 Define a MCBSP_Handle object to be used with MCBSP_open function */
MCBSP_Handle mhMcbsp;
Uint32 xmt[N], rcv[N];
volatile Uint16 XfrCnt = 0;
Uint16 err = 0;
Uint16 old_intm;
Uint16 rcvEventId, xmtEventId;

//---------Function prototypes---------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ototypes
interrupt void writeIsr(void);
interrupt void readIsr(void);

void taskFxn(void);

//---------main routine---------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CSL_init();

    /* Set IVPD/IVPH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location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for (i = 0; i <= N - 1; i++) {
        xmt[i] = ((Uint32)i << 17) + i;
        rcv[i] = 0;
    }

    /* Call function to effect transfer */
    taskFxn();
}

void taskFxn(void)
{
    Uint16 i;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Open MCBSP Port 0 and set registers to their power on defaults */
    m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0, MCBSP_OPEN_RESET);

    /* Get EventId's associated with MCBSP Port 0 receive and transmit */
    /* The event Id's are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SL interrupt   */
    /* module functions.                                               */
    rcvEventId = MCBSP_getRcvEventId(mhMcbsp);
    xmtEventId = MCBSP_getXmtEventId(mhMcbsp);

    /* Clear any pending receive or transmit interrupts */
    IRQ_clear(rcvEventId);
    IRQ_clear(xmtEventId);

    /* Place address of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at */
    /*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
    IRQ_plug(rcvEventId, &readIsr);
    IRQ_plug(xmtEventId, &writeIsr);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MCBSP control regs */
    MCBSP_config(mhMcbsp, &ConfigLoopBack32);

    /* Enable the MCBSP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IRQ_enable(rcvEventId);
    IRQ_enable(xmtEventId);

   /* Sta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and Frame Sync */
   MCBSP_start(mhMcbsp,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0x300
               );

    /* Enabl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
    MCBSP_start(mhMcbsp,
                MCBSP_RCV_START | MCBSP_XMIT_START,
                0
               );

   /* Prime MCBSP transmit */
    while(!MCBSP_xrdy(mhMcbsp)){
      ;
    }
    MCBSP_write32(mhMcbsp,xmt[XfrCnt]);

        /* Enable all masked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Wait for transfer of data */
    while (XfrCnt < N) {
        ;
    }

    /*------------------------------------------*\
     * Compare values
    \*------------------------------------------*/
    for(i = 0; i < N; i++){
        if (rcv[i] != xmt[i]){
            ++err;
            break;
       }
    }

    /* Restore old value of INTM */
    IRQ_globalRestore(old_intm);

    /* We're done with MCBSP, so close it */
    MCBSP_close(mhMcbsp);
}

interrupt void writeIsr(void)
{
    /*
     * Disable this ISR's interrupt before the write to the McBSP
     * since another interrupt will be generated as soon as the write
     * completes, which happens very quickly due to the loopback to
     * the McBSP receive.
     */
    IRQ_disable(xmtEventId);
    MCBSP_write32(mhMcbsp,xmt[XfrCnt]);
}

interrupt void readIsr(void)
{
    rcv[XfrCnt] = MCBSP_read32(mhMcbsp);
    ++XfrCnt;

    if (XfrCnt == N) {
        IRQ_disable(rcvEventId);
        IRQ_disable(xmtEventId);
        MCBSP_reset(mhMcbsp);
    }
    else {
        IRQ_enable(xmtEventId);
    }
}
发送10个32bit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能在TI DSP版块同时分享

你帮我转过去吧!:)

楼主:
3.9 Flash
Flash驱动一般都差不多,会一种,其它也就会了。
Am29LV800b:8 Megabit (1 M x 8-Bit/512 K x 16-Bit),CMOS 3.0 Volt-only Boot Sector Flash Memory。

随板例程的Flash读写操作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chip.h>

#define CESECT1 0x200000
#define CESECT2 0x400000
#define CESECT3 0x600000

Uint16 x;
Uint32 y;
CSLBool b;

unsigned int datacount = 0;
unsigned int databuffer[1000] ={0};
int *souraddr,*deminaddr;
int *fwaddr, *fraddr;
Uint16 addbias;
Uint16 fstatus, fstatus2;
Uint16 success;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12,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12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SDRAM的EMIF设置*/
EMIF_Config emiffig = {
  0x221,         //EGCR  : the MEMFREQ = 00,the clock for the memory is equal to cpu frequence
                          //                  the WPE = 0 ,forbiden the writing posting when we debug the EMIF
                          //        the MEMCEN = 1,the memory clock is reflected on the CLKMEM pin
                          //        the NOHOLD = 1,HOLD requests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EMIF
  0xFFFF,        //EMI_RST: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resets the EMIF state machine
  0x3FFF,        //CE0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MTYPE = 011,Synchronous DRAM(SDRAM),16-bit data bus width
  0xFFFF,   //CE0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0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        TIMEOUT = 0xFF;
  0x1FFF,        //CE1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Asynchronous, 16Bit
  0xFFFF,        //CE1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1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1FFF,        //CE2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Asynchronous, 16Bit
  0xFFFF,        //CE2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2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1FFF,        //CE3_1: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1
            //        Asynchronous, 16Bit
  0xFFFF,        //CE3_2: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2
  0x00FF,        //CE3_3: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3

  0x2911,   //SDC1: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
                          //                  TRC = 8
                          //        SDSIZE = 0;SDWID = 0
                          //        RFEN = 1
                          //        TRCD = 2
                          //        TRP  = 2
  0x0410,        //SDPER : SDRAM period register
                          //                  7ns *4096
  0x07FF,    //SDINIT: SDRAM initialization register
                          //        any write to this register to init the all CE spaces,
                          //        do it after hardware reset or power up the C55x device
  0x0131        //SDC2:          SDRAM control register 2
                          //        SDACC = 0;
                          //        TMRD = 01;
                          //        TRAS = 0101;
                          //        TACTV2ACTV = 0001;
  };

void delay(Uint16 k)
{
        while(k>0)
        {
                k--;
        }
}

void ddelay(Uint16 kt)
{
    Uint16 jj,kk;
        for(jj=0;jj<65535;jj++)
        {
                kk = kt;
                while(kk>0)
                {
                        kk--;
                }
        }
}

/*************以下内容为AM29LV800BT的读写等函数**************/
/* 参考:AM29LV800BT的芯片手册
         TMS320VC5509 DSP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EMIF) Reference Guide
                 HX-5509A 开发板使用手册
*/
void Flash_CS()
{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d;
    deminaddr = (int *)CESECT3;
        *deminaddr = 0x0040;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f;
}

void Flash_disCS()
{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d;
    deminaddr = (int *)CESECT3;
        *deminaddr = 0x00c0;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f;
}

void Flash_Reset()  //AM29LV800复位
{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d;
    deminaddr = (int *)CESECT3;
        *deminaddr = 0x0000;
        delay(1000);
        *deminaddr = 0x0040;
        *deminaddr = 0x00c0;
        deminaddr = (int *)CESECT2;
        *deminaddr = 0x00ff;
}

Uint16 Flash_Erase_all()  //AM29LV800芯片擦除
{
    Flash_CS();

        deminaddr = (int *)CESECT1;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aa;
        addbias = 0x02aa;
        *(deminaddr+addbias) = 0x0055;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80;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aa;
        addbias = 0x02aa;
        *(deminaddr+addbias) = 0x0055;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10;
        delay(100);
        fstatus = *(deminaddr+addbias);
        fstatus &= 0x0040;
        fstatus2 = *(deminaddr+addbias);
        if((fstatus&fstatus2)!=0)
        {
                Flash_disCS();
                return 0;
        }
        else
        {
                while(fstatus!=0x00ff)
            {
                        ddelay(500);
                        fstatus = *(deminaddr+addbias);
                        fstatus &= 0x00ff;
            }
                Flash_disCS();
                return 1;
        }
}

Uint16 Flash_Erase_sector()  //AM29LV800分段擦除
{
        return 1;
}

void Flash_Write_init()  //AM29LV800烧写初始化
{
        Flash_CS();

        deminaddr = (int *)CESECT1;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aa;
        addbias = 0x02aa;
        *(deminaddr+addbias) = 0x0055;
        addbias = 0x0555;
        *(deminaddr+addbias) = 0x0020;
}

Uint16 Flash_Write(Uint16 waddr, Uint16 wdata) //AM29LV800烧写
{
    *(fwaddr+waddr) = 0x00a0;
        *(fwaddr+waddr) = wdata;
        delay(10000);
        fstatus = *(fwaddr+waddr);
    while(fstatus!=wdata)
        {
                delay(10000);
                fstatus = *(fwaddr+waddr);
        }
        return 1;
}

void Flash_Write_end()  //AM29LV800烧写结束
{
        deminaddr = (int *)CESECT1;
        *deminaddr = 0x0090;
        *deminaddr = 0x0000;

        Flash_disCS();
}

Uint16 Flash_Read(Uint16 raddr)  //AM29LV800读
{
        Uint16 frtemp;
        frtemp = *(fraddr+raddr);
        return frtemp;
}

main()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为全EMIF接口*/
    CHIP_RSET(XBSR, 0x0201);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初始化DSP的外部SDRAM*/
    EMIF_config(&emiffig);

    Flash_Reset();

        //Flash_Erase_all运行大约为14s以上,为节约时间注释掉,用户可自行根据需要取消注释
        success = Flash_Erase_all();

        //以下程序为烧写AM29LV800
        Flash_Write_init();
        fwaddr = (int *)CESECT1;  //地址首先指向5509的CE1空间(AM29LV800所在)
        fwaddr += 0x10000;        //指向AM29LV800的1扇区
        for(datacount=0;datacount<1000;datacount++)
        {
                success = Flash_Write(datacount, datacount);
        }
        Flash_Write_end();

        //以下程序为读AM29LV800
        for(datacount=0;datacount<1000;datacount++)
        {
                databuffer[datacount]=0;
        }
        Flash_CS();
        fraddr = fwaddr;
        for(datacount=0;datacount<1000;datacount++)
        {
                databuffer[datacount] = Flash_Read(datacount);
        }
        Flash_disCS();

        //运行到此处,在view--memory里查看databuffer开始地址的数据,看是否所写即所读
    while(1);
}

网友C:
等兄弟更新完了  我转过去

楼主:
2.10 USB
USB模块硬件结构分析
VC5509A的USB模块有16个端点(endpoint)。其中有两个控制端点,输入端点0和输出端点0;14个通用端点,输入端点1~7和输出端点1~7[3]。USB接口的数据传输的方向可以分为Out传输(由主机到USB设备)和In传输(由USB设备到主机)[1]。In传输时,CPU或者USB DMA控制器将数据放在Buffer RAM中,进而数据通过UBM(USB Buffer Manager)到达SIE(串行接口引擎),由SIE负责将片内的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后通过USB接口输出。Out传输与之方向相反,原理和传输路径相同。

USB的固件设计与实现
使用VC5509A DSP芯片的USB接口,DSP系统对外部而言可以看作一个USB设备。USB设备作为一个完整的硬件设备,是由硬件和固件两部分组成的。固件包括有关系统的配置、模块初始化以及USB协议栈三部分。其中,系统配置是在芯片上电就完成的,与具体系统实现的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对于VC5509A来说,固件设计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可分为两部分:
  • USB设备的初始化与配置:告知主机设备的能力和特性,并为设备分配地址。
  • USB1.1的标准的协议的应答(即实现固件协议栈),并以批量(BULK)方式通过InEndpoint2与OutEndpoint2完成DSP与PC机的数据交换。

初始化配置
VC5509A的USB固件设计中,初始化配置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于55xx系列的DSP芯片,TI在其开发环境CCS中带有芯片支持库CSL(chip support library),CSL以函数或者宏的形式提供一系列DSP硬件操作接口。使用CSL可以使USB模块驱动的编写变得方便快捷[2]。编写通信接口固件可以通过CSL对USB模块进行配置,具体步骤:
  • 初始化应用函数接口向量指针,USB_setAPIVectorAddress()函数使得使用者可以通过函数调用表来访问芯片支持库CSL的USB应用函数API。
  • 初始化USB时钟产生器以产生USB模块所需要的48MHz时钟。USB模块需要48MHz时钟驱动,CLKIN的时钟可以不等于48MHz,但必须通过USB时钟产生器产生48MHz时钟。可以通过USB_initPLL()函数来完成。该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输入频率,第二个是输出频率,第三个是输入时钟分频数。
  • 初始化函数USB_init()初始化USB模块。该函数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USB设备号,第二个指向一个以NULL结束的初始化端点目标的句柄组成的数组,第三个是帧预起始定时器的计数值。

当USB模块初始化完成后,通过USB_devConnect函数,使USB模块与总线联接,发送和接收USB源数据。USB模块与主机的相连接,需要在DSP上运行相应的代码,以支持USB协议。如果没有USB协议处理代码,DSP将不能处理接受到的数据,导致DSP被主机挂起。

USB模块配置与初始化代码如下:
CSL_init();                                /* 初始化片上支持库 */
USB_setAPIVectorAddress();     /* 初始化应用函数接口向量指针 */
USB_disconnectDev(USB0);      /* 将USB模块与总线断开,保证配置正确进行 */
USB_initPLL(12,48,0);         /* 产生48MHz时钟 */
……/* 创建端点对象,并初始化端点对象 */
USB_EpHandle hEpObjArray[]= {&EndptObjOut0,&EndptObjIn0,……,NULL};

传输方式的实现
USB总线上的信息包括差模数据线上的包以及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数据线上的信号,如设备唤醒、复位等等。根据USB总线传输的不同数据,USB定义了四种传输方式[1]:控制传输、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传输。四种传输方式分别对应于不同的传输环境要求。USB协议栈应该能够识别不同的数据,并用不同的传输类型并对它们进行相应的处理。
控制传输是最为复杂的传输类型,也是最重要的传输类型,是USB枚举阶段最主要的数据交换方式。主机一旦发现USB设备连接到总线上,就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置设备地址、读取设备描述符和选择配置。下面重点分析在VC5509A上实现控制传输的方法。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和同步传输较之控制传输要简单,可以在控制传输的基础上实现。
控制传输中的硬件操作接口可以通过片上支持库CSL中的两个的API函数实现:

接收Setup包函数USB_getSetupPacket()和传输函数 USB_postTransaction()。前者可以由数据缓冲区中读取Setup包,后者通过端点发送和接收USB数据。当USB设备初次联接到总线上时,DSP通过USB_getSetupPacket()函数来交换信息、设备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
USB_SetupStruct USB0_SetupPkt; /*定义承载Setup包的USB_SetupStruct型变量*/
void USB_Endpt0EventHandler(void) /*控制端点0的中断服务程序*/
{ if(USB_getEvents(EndptObjIn0) & USB_EVENT_SETUP) /*判断Setup事件发生*/
{ if(USB_getSetupPacket(USB0, USB0_SetupPkt) == USB_TRUE)
/*由数据缓冲区中读取Setup包并保存在变量USB0_SetupPkt中 */
{
/*―― 以下分析由主机传送过来的setup包,并作相应处理,完成总线枚举――*/
switch(USB0_SetupPkt.bRequest)
case GET_STATUS: //获取状态请求(2byte)
case CLEAR_FEATURE: //清除特性请求
case SET_FEATURE: //设置特性请求
case SET_ADDRESS: //设置地址请求
case GET_DESCRIPTOR: //获取描述符请求
case SET_DESCRIPTOR: //设置描述符请求
case GET_CONFIGURATION: //获取配置请求
case SET_CONFIGURATION: //设置配置请求
case GET_INTERFACE: //获取接口请求
case SET_INTERFACE: //设置接口请求
case SYNCH_FRAME: //同步帧请求
/*―――――――――――――END――――――――――――――― */
}
} return;
}

以上利用控制传输实现控制端点0的中断服务程序,完成USB标准请求命令。

设备固件协议栈
USB设备固件协议栈以设备端点的使用和管理作为基础和核心,而编写USB中断服务程序是整个设备端固件编写的主要内容。固件协议栈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1) 设备上电复位,系统初始化,并使能中断。
2) 系统等待,直到将Setup包接收到端点0缓冲区为止。
3) 应答设备请求,完成设备枚举。
4) 等待USB中断,有中断发生则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完成系统要求。

参考程序见帖子首页“论坛资源”

楼主:
TMS320C55x DSP Library
TMS320C55x DSPLIB is an optimized DSP Function Library for C programmers on TMS320C55x devices。DSPLIB——免费使用、修改和散布。

3.1 基本算数运算

3.1.1 add
函数 ushort oflag = add (DATA *x, DATA *y, DATA *r, ushort nx, ushort scale) 定义在add.asm中。
  • *r = *x + *y
  • nx—输入和输出向量的元素数目(>3)
  • scale—防溢出选择
  • oflag—32位溢出标志

3.1.2 sub
函数 short oflag = sub (DATA *x, DATA *y, DATA *r, ushort nx, ushort scale) 定义在sub.asm中。
  • *r = *x - *y
  • nx—输入和输出向量的元素数目(>3)
  • scale—防溢出选择
  • oflag—32位溢出标志

3.1.3 mul32
函数 ushort oflag = mul32 (LDATA *x, LDATA *y, LDATA *r, ushort nx) 定义在mul32.asm中。
  • *r = *x * *y
  • nx—输入和输出向量的元素数目(>3)
  • scale—防溢出选择
  • oflag—32位溢出标志

3.14 ldiv16
函数 void ldiv16 (LDATA *x, DATA *y, DATA *r, DATA *rexp, ushort nx)定义在ldiv16.asm中。
  • *r = *x / *y
  • rexp—输出缓冲区指数
  • nx—输入和输出向量的元素数目(>3)

除法涉及到的Q-value见楼下。

楼主:
3.2 Q-value

3.2.1 浮点型

在定点运算中,小数点是在一个特定的固定位置。例如,如果一个32-bit的数把小数点放在最高有效位(也就是符号位)之后,那么就只有分数(绝对值小于1)才能被显示。在定点运算系统中,虽然在硬件上实现简单,但是表示的操作数的动态范围要受到限制。使用浮点数,可以避免这个困难。
一个浮点数由尾数m、基数b和指数e三部分组成。即:
                                              m*(b^e)
下图举例说明了IEEE标准里的浮点数表示方法。这个格式用带符号的表示方法来表示尾数,指数含有127的偏移。在一个32-bit表示的浮点数中,第一位是符号位,记为S。接下来的8-bit表示指数,采用127的偏移格式(实际是e-127)。然后的23-bit表示尾数的绝对值,考虑到最高一位是符号位,它也应归于尾数的范围,所以尾数一共有24-bit。
1 8 23
S Biased  Exponent -e Mantissa  -f

比如说:十进制数-29.625可以用二进制表示为-11101.101B,用科学计数法表示为  -1.1101101*24,其指数为127+4=131,化为二进制表示为10000011B,故此数的浮点格式表示为11000001111011010000000000000000,转换成16进制表示为0xC1ED0000。又如在下面程序中将要使用的浮点数12.0,用二进制表示为1100B,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1.1*23,其指数部分为127+3=130,化为二进制表示为10000010B,因此该数的浮点数格式为010000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转换成16进制表示为0x41400000。浮点数144.0,用二进制表示为10010000B,科学记数法记为1.001*27,指数部分为127+7=134=10000110B,该数的浮点数格式为0100001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转换成16进制表示为41300000H。

3.2.2 Q-Value
VC5509A是一款定点处理芯片,处理定点数据可以,但是难处理浮点数据。所以引入了Q格式进行浮点数据到定点的转化,节约CPU时间。Q格式表示为:Qm.n,表示数据用m比特表示整数部分,n比特表示小数部分,共需要m+n+1位来表示这个数据,多余的一位用作符合位。
例如:Q0:小数点在第0位的后面,即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Q15 小数点在第15位的后面,0~14位都是小数位。
Q表示    S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S0.15    -1≤x≤0.9999695
Q14       S1.14    -2≤x≤1.9999390
Q13       S2.13    -4≤x≤3.9998779
Q12       S3.12    -8≤x≤7.9997559
Q11       S4.11    -16≤x≤15.9995117
Q10       S5.10    -32≤x≤31.9990234
Q9         S6.9      -64≤x≤63.9980469
Q8         S7.8      -128≤x≤127.9960938
Q7         S8.7      -256≤x≤255.9921875
Q6         S9.6      -512≤x≤511.9804375
Q5         S10.5    -1024≤x≤1023.96875
Q4         S11.4    -2048≤x≤2047.9375
Q3         S12.3    -4096≤x≤4095.875
Q2         S13.2    -8192≤x≤8191.75
Q1         S14.1    -16384≤x≤16383.5
Q0         S15.0    -32768≤x≤32767

将小数表示成定点数形式的方法
  • 选择合适的Q值
  • 将小数x2^Q,然后取整数部分
以Q = 15为例:
  • 0.54321 x 2^15 = 17799.90542
  • 17800 = 0x4588 = (0100010110001000)b = 0.543212890625

以Q = 13为例:
  • -2.5467 x 2^13 = -20862.5664
  • -20863 = 0xAE81 = (1010111010000001)b = -2.5467529296875

  浮点数与定点数的转换关系可表示为:
        浮点数(x)转换为定点数(xq):xq=(int)x *  (2^Q)
        定点数(xq)转换为浮点数(x):x=(float)xq / (2^Q)

Q-Value参考资料如下

维基百科

TMS320C55x DSP Library Programmer’s Reference 附录A

DSPLIB关于Q-Value的函数
| -----------------------functions-----------------------|-------------------Description--------------|
| ushort q15tofl (DATA *x, float *r, ushort nx)   |      Q15 to floating-point conversion  |
| ushort fltoq15 (float *x, DATA *r, ushort nx)   |      Floating-point to Q15 conversion |

楼主:
3.3 sine
TI官方文档SPRU442J的第127页中,关于sine函数Arguments介绍中x[nx]的举例应该为 0.25 = 0x2000 in q15.

方法一
泰勒级数

其中Rn(x)为皮亚诺余项.
sine实现的方法就是利用了泰勒级数。

不过后面对sin泰勒级数进行了优化。此处共享一些代码。
float abs(float x)
{
    if(x<0) x=0-x;
    return x;
}

float sin(float x)

{

const float B = 1.2732395447;
const float C = -0.4052847346;
const float P = 0.2310792853;//0.225;
float y = B * x + C * x * abs(x);
y = P * (y * abs(y) - y) + y;
return y;
}

float cos(float x)
{
  const float Q = 1.5707963268;
  const float PI =3.1415926536;
  x += Q;

  if(x > PI)
    x -= 2 * PI;

return( sin(x));
}

float sqrt(float a)
{
   double x,y;
   x=0.0;
   y=a/2;
   while(x!=y)
   {
     x=y;
     y=(x+a/x)/2;
   }
   return x;
}

float pow(float a,int b)
{
    float r=a;
    if(b>0)
    {
      while(--b)
         r*=a;

    }
    else if(b<0)
    {
        while(++b)     r*=a;
         r=1.0/r;
    }
    else r=0;
    return r;
}

DSPLIB中sine实现的过程如下:
sin(x) = c1*x + c2*x^2 + c3*x^3 + c4*x^4 + c5*x^5
c1 = 3.140625x
c2 = 0.02026367
c3 = − 5.3251
c4 = 0.5446778
c5 = 1.800293
x为第一象限角(0—pi/2)。

利用DSPLIB提供的sine函数进行实验。库中提供的数据是随机的,不能很形象的描述sine函数。所以本次利用matlab获取一些数据。
>>x = -1 : 0.05: 1;
>>y = x.*(2^15);
>>fid = fopen('test.txt', 'wt+');
>>fprintf(fid, '%d,\n', round(y));
>>fclose(fid);
运行可以得出仿真结果如下图。

方法二
sine实现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Z变换。sin(nωT)u(n)的Z变换如下

其中,A=2cosωT, B=-1, C=sinωT。设初始条件为0,上式的反Z变换为:y[k]=Ay[k-1]+By[k-2]+Cx[k-1]。
设振荡器的频率为2kHz,采样率为40kHz(通过定时器设置,每隔25us中断一次,即产生一个y[n]),则递归的差分方程系数为:
A=2cosωT=2cos(2*PI*2000/40000)= 2*0.95105652
B=-1
C=sinωT=sin(2*PI*2000/40000)= 0.30901699
为了便于定点DSP处理,我们将所有的系数除以2,然后用Q15格式表示为:
A/2 = 0x79BC         B/2 = 0xc000             C/2 = 0x13C7

网友C:
楼主可以出书了

楼主:
...这个帖子都没有详细讲清楚,只是一个大概,dsp涉及的内容太广了。

楼主:
3.4 FFT
推荐一篇**【完整版】如果看了此文你还不懂傅里叶变换,那就过来掐死我吧
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是将一个在时间域当中的信号所包含的所有频率分量(主要指其各频率分量的幅度和相位)用一个以角频率为自变量的函数表示出来,称其频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能取傅氏变换(例如当该信号不满足狄利特里条件时),所以在傅氏变换的积分函数中的积分因子上乘以一个exp(a),使之满足可积条件,是为拉氏变换。傅里叶变换是拉氏变换的特例,相当于S平面虚轴上的拉氏变换。一个信号的抽样取拉氏变换与相应的离散信号与Z变换的作用是等效的。Z变换与拉氏变换之间是一对多的映射关系,Z平面上的单位圆对应于S平面上的虚轴;Z平面上的单位圆内部分对应于S平面上的左半平面;此外,S平面是直角坐标平面,Z平面则是极坐标平面。离散傅里叶变换相当于是Z变换在Z平面单位圆上的情况(即是Z变换的特例)。

离散傅里叶变换是一种用复指数序列表示离散信号的方法,它通过频率响应函数H(exp(jw))将系统函数表示在频域中。系统对任意绝对收敛的输入序列x(n)的响应都可以表示成其变换X(exp(jw))和频率响应H(exp(jw))的乘积形式,可以方便地在频域中计算。但是傅里叶变换有两个缺点:其一,在实际中许多有用的信号,例如u(n),n*u(n)等,它们的离散傅里叶变换不存在;其二,系统对初始化条件的暂态响应,或由时变输入引起的系统响应,都无法用离散傅里叶变换方法来计算。为了克服上述两个缺点,要把离散傅里叶变换方法进行推广,推广后的方法成为Z变换。它的单边变换形式可用获得初始条件和时变输入引起的系统响应;它的双边Z变换形式提供了另一个领域,可对更多类型的序列和系统进行分析。

傅立叶变换-->非周期连续信号
傅立叶级数-->周期连续信号

时域                     频率
周期     <<--->>  离散
非周期 <<--->>  连续
离散     <<--->>  周期
连续     <<--->>  非周期

在看看两种离散序列的傅里叶变换: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和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全国研究生入学复试环节的面试中也会经常提这两种的区别)。前者(DTFT)用以求出离散信号的连续频谱,其定语“离散时间”意味着仅在时域离散,在频率是连续的。后者(DFT)用以求出连续频谱上的离散样本点,相当于对连续频谱进行等间隔采样,所以在时域和频域都是离散的,离散傅里叶变换由此得名。对于计算机进行实际计算,必然要把连续信号离散化,也必然要把无限长信号变成有限长信号。
名称变换
时域
频域
(连续)傅里叶变换(CFT)
连续信号
连续频谱
(连续)傅里叶级数(CFS)
周期性,连续信号
离散频谱
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DTFT)
离散信号
周期性,连续频谱
离散傅里叶级数(DFS)
周期性,离散信号
周期性,离散频谱
离散傅里叶级数(DFT)
有限长离散信号(隐含周期)
有限长离散频谱(隐含周期)

FFT的位倒序: x[k1k2k3……Kn] <----->  x[Kn……K3K2K1]。
FFT的算法还是看相关教材吧。 公式太难输入了。

在DSP芯片开发系统中,FFT也都是标准的固件(函数库)。一般工程人员对FFT物理掌握的意义远大于计算。一般地,我们没有自己编写FFT程序的必要。另外,自己编的也必然远比不上官方给的程序。重要的是会应用系统中的FFT程序来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说理论无用,理论是必须要掌握的,没有理论就难以创新(N为复合数的FFT算法——混合基算法)。
以下给出DSPLIB中FFT算法的函数。
FFT
Functions Description
void cfft (DATA *x, ushort nx, type)
Radix-2 complex forward FFT − MACRO
void cfft32 (LDATA *x, ushort nx, type)
32-bit forward complex FFT
void cifft (DATA *x, ushort nx, type)
Radix-2 complex inverse FFT − MACRO
void cifft32 (LDATA *x, ushort nx, type)
32-bit inverse complex FFT
void cbrev (DATA *x, DATA *r, ushort n)
Complex bit-reverse function
void cbrev32 (LDATA *a, LDATA *r, ushort)
32-bit complex bit reverse
void rfft (DATA *x, ushort nx, type)
Radix-2 real forward FFT − MACRO
void rifft (DATA *x, ushort nx, type)
Radix-2 real inverse FFT − MACRO
void rfft32 (LDATA *x, ushort nx, type)
Forward 32-bit Real FFT (in-place)
void rifft32 (LDATA *x, ushort nx, type)
Inverse 32-bit Real FFT (in-place)

以函数void cfft (DATA *x, ushort nx, type);(defined in cfft.asm)为例

Arguments
                x [2*nx]                   Pointer to input vector containing nx complex elements (2*nx
                                                real elements) in normal order. On output, vector contains
                                                the nx complex elements of the FFT(x) in bit-reversed order.
                                                Complex numbers are stored in interleaved Re-Im format.
                                                输入向量x包含nx个顺序排放的复数(2*nx个实数)。输出x
                                                包含nx个位倒序排放的复数。

                nx                            Number of complex elements in vector x. Must be between 8
                                                and 1024.
                                                复数的个数,必须在8到1024之间。

                 type                        FFT type selector. Types supported:
                                                     If type = SCALE, scaled version selected
                                                     If type = NOSCALE, non-scaled version selected

Description              Computes a complex nx-point FFT on vector x, which is in normal order.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vector x is destroyed in the process. The nx complex elements
                               of the result are stored in vector x in bit-reversed order. The twiddle table
                               is in bit-reversed order.

说的不好,还是参考相关书籍吧。程序在DSPLIB中都有,就不举例了。

楼主:
3.5 FIR
窗函数设计法
设计FIR滤波器的任务就是找到有限个傅里叶级数系数,以有限项傅里叶级数去近似代替无限项傅里叶级数。窗函数也称为傅里叶级数法。
常见的窗函数:矩形窗、三角形窗、汉林窗、哈明窗、布莱克曼窗、凯泽窗。
用窗函数设计FIR滤波器的步骤:
  • 选择窗函数的类型并估计窗口长度N(或阶数M=N-1)。
  • 根据待求滤波器的理想频率响应求出单位脉冲响应。
  • 计算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
  • 验算技术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 如果不满足,重复上述步骤。

用一个例子(摘自《数字信号处理教程》):
FIR低通滤波器:通带Wp=0.2pi, 阻带Ws=0.3pi, 通带波动Rp=0.25dB, 阻带衰减As=50dB。M文件
wp = 0.2*pi; ws = 0.3*pi;  deltaw= ws - wp;                % 过渡带宽Δω的计算
N0 = ceil(6.6*pi/ deltaw) + 1;        % 按哈明窗计算所需的滤波器阶数N0
N=N0+mod(N0+1,2);                % 为了实现第一类偶对称滤波器,应使其长度N为奇数
wdham = (hamming(N))';        % 求窗函数
wc = (ws+wp)/2        ;                % 截止频率取为两边界频率的平均值
hd = ideallp(wc,N);                % 求理想脉冲响应
h = hd .* wdham;                % 设计的脉冲响应(即系数)为理想脉冲响应与窗函数乘积
[db,mag,pha,grd,w] = myfreqz(h,[1]);        % 对设计结果进行检验
dw = 2*pi/1000;
Rp = -(min(db(1:wp/dw+1)))                % 检验通带波动
As = -round(max(db(ws/dw+1:501)))         % 检验最小阻带衰减
以上仅仅针对学习而言,针对工程直接用fdatool实现即可。
另一个例子在matlab的命令窗口输入fdatool。

Targets-->Filter Design-->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Generate头文件fdacoefs.h
const int BL = 14;
const int16_T B[14] = {
     -128,    215,   -339,    114,   1127,  -4694,  20089,  20089,  -4694,
     1127,    114,   -339,    215,   -128
};
上述数组用于DSPLIB库中ushort oflag = fir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 *dbuffer, ushort nx, ushort nh)函数中的*h。

频率样本法(略)

最优设计法
(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2.10 USB
USB模块硬件结构分析
VC5509A的USB模块有16个端点(endpoint)。其中有两个控制端点,输入端点0和 ...

USB一直没搞懂

楼主:
我也没搞懂:lol

网友D:
TMS320VC5509APGE含税价51.5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E(2015-03-31):
点赞

期待楼主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赞

期待楼主的更新

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学车去了。 学完车就不想动。 今晚开始。

楼主:
USB作为一个外设,还是看下《圈圈教你USB》。我对USB的开发不够深入。

楼主:
3.5 IIR
IIR滤波器设计的基本技术是利用复变函数映射把模拟滤波器转换成数字滤波器。两种设计方法:
  • 模拟低通滤波器设计-->模拟频带变换(LPF-->BPF or HPF)-->模拟变为数字-->IIR滤波器
  • 模拟低通滤波器设计-->模拟变为数字-->数字频带变换(LPF-->BPF or HPF)-->IIR滤波器

IIR滤波器设计技术是从已知的低通模拟滤波器开始设计的。常见的模拟滤波器:巴特沃斯、切比雪夫和椭圆。
椭圆滤波器提供了最优的平方幅度响应,但通带上的相位响应非线性较大。巴特沃斯滤波器的幅度响应是单调的,为了得到相同的阻带指标,它需要更高的阶数(更多的极点),然而它在通带上具有相当线性的相位响应。切比雪夫滤波器的相位特征介于两者之间。
复变量s到复变亮z之间的映射,必须满足一下三条基本要求:
  • s平面的虚轴必须映射到z平面的单位圆上,也就是频率抽要对应。
  • s平面的左半平面必须映射到z平面单位圆的内部。
  • 变换前后的滤波器在时域或频率的主要特征应尽可能接近。

模拟滤波器-->数字滤波器的两种方法:双线性变换法和脉冲响应变换法

DSPLIB库中,
Function ushort oflag = iir32 (DATA *x, LDATA *h, DATA *r, LDATA *dbuffer, ushort nbiq,  ushort nr)

Arguments
                          x [nr]                  Pointer to input data vector of size nr // 输入数据
                          h[5*nbiq]           Pointer to the 32-bit filter coefficient vector with the // h[n]
                                                    以下的b21...a12与IIR的结构有关,看下IIR的表达式就豁然开朗了。
                                                    following format. For example for nbiq= 2, h is equal
                                                    to:
                                                    b21 – high         beginning of biquad 1
                                                    b21 – low
                                                    b11 – high
                                                    b11 – low
                                                    b01 – high
                                                    b01 – low
                                                    a21 – high
                                                    a21 – low
                                                    a11 – high
                                                    a11 – low

                                                    b22 – high        beginning of biquad 2 coefs
                                                    b22 – low
                                                    b12 – high
                                                    b12 – low
                                                    b02 – high
                                                    b02 – low
                                                    a22 – high
                                                    a22 – low
                                                    a12 – high
                                                    a12 – low

                      r[nr]                      Pointer to output data vector of size nr. r can be equal or less than x.// 输出数据
                     dbuffer[2*nbiq+2] Pointer to address of 32-bit delay line dbuffer. Each biquad has 3 consecutive delay line elements. For example for nbiq = 2:
                                                   数据缓冲区,每一个二阶有3个连续的延迟单元。
                                                   d1(n−2) − low        beginning of biquad 1
                                                   d1(n−2) − high
                                                   d1(n−1) – low
                                                   d1(n−1) – high

                                                   d2(n−2) − low       beginning of biquad 2
                                                   d2(n−2) − high
                                                   d2(n−1) – low
                                                   d2(n−1) – high

In the case of multiple-buffering schemes, this array should be initialized to 0 for the first block only. Between consecutive blocks, the delay buffer preserves the previous elements needed. Memory alignment: none required for C5510. This is a group of circular buffers. Each biquad’s delay buffer is treated separately. The Buffer Start Address (BSAxx) updated to a new location for each biquad.

                  nbiq                         Number of biquads
                  nr                            Number of elements of input and output vectors
                  oflag                        Overflow flag. // 溢出标志
                                                 If oflag = 1, a 32-bit overflow has occurred
                                                 If oflag = 0, a 32-bit overflow has not occurred

性能上:IIR滤波器 优点是存储单元少、效率高。缺点是相位非线性。对于同样指标的滤波器FIR滤波器所要求的阶数比IIR滤波器高,导致的结果就是信号延时大,但是FIR滤波器却可以得到严格的线性相位。

结构上:IIR滤波器采用递归结构配置结点,无限长冲激单位响应。
              FIR滤波器采用非递归结构,有限长冲激单位响应。所以较IIR不存在稳定性问题,频率特性误差小。

应用上:IIR在对相位要求不敏感的场合,例如语音通信等。 对于图像信号处理、数据传输等以波形携带信息的系统,则对线性相位要求高。

楼主:
3.7 LMS
Least mean-square algorithm,最小均方算法。由Widrow等人在1975年提出。
定义
u(n):输入向量,或称为训练样本
w(n):权值向量
e(n):偏差
d(n):期望响应

d^(n):对期望响应d(n)的估计
n:迭代次数

µ:步长因子或步长参数。

LMS算法:
步骤1
初始化
迭代次数:n = 0
权向量:w(0) = 0
估计误差:e(0) = d(0) - d^(0) = d(0)
输入向量:u(0) = [u(0)  0 ……  0]T

步骤2:对 n = 0, 1 , 2…
权向量的更新:w(n + 1) = w(n) + µ * u(n)  * e*(n)
期望信号的估计:d^(n + 1) =  w(n + 1) * u(n + 1)
估计误差:e(n + 1) = d(n + 1) - d^(n + 1)

步骤3: n = n + 1,重复步骤2
先来一个简单的例子,熟悉下lms算法。Matlab上菜。
clc; clear all;
%% lms
N = 2048;                               % 信号的取样点数
M = 10;                                  % 抽头的个数
iter = N;                               % 迭代次数
t = 1 : N;
s = 5 * sin(2 * pi * 0.01 * t);         % 源信号
x = s + 0.5 * randn(1, N);              % 输入信号
x = x';
d = s';                                 % 期望信号
e = zeros(iter, 1);
w = zeros(M, iter);

rho_max = max(eig(x * x'));   % 输入信号相关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mu = rand(1) * (2 / rho_max)   ;   % 收敛因子 0 < mu < 2/rho

for n = M + 1 : iter -1
    w( :, n + 1) = w( :, n) + mu * x(n - 1 : -1 : n - M) * conj(e(n));
    y(n + 1) = w( :, n + 1)' * x(n : -1 : n - M + 1);
    e(n + 1) = d(n + 1, : ) - y(n + 1);
end

%% 画输入输出信号以及输出信号和预期输出信号的误差
figure(1);
subplot(2, 1, 1);
plot(t, x);
grid;
title('输入信号');
xlabel('样点数');
ylabel('幅值');

subplot(2,1,2);
plot(t, y);
grid;
title('输出信号');
xlabel('样点数');
ylabel('幅值');

% 绘制自适应滤波器输出信号,预期输出信号和两者的误差
figure(2)
subplot(3, 1, 1);
plot(t, d);
grid;
title('预期输出');
xlabel('样点数');
ylabel('幅值');

subplot(3, 1, 2);
plot(t, y);
grid;
title('自适应滤波器输出');
xlabel('样点数');
ylabel('幅值');

subplot(3, 1, 3);
plot(t, e);
grid;
title('误差');
xlabel('样点数');
ylabel('幅值');

在来一个难一点的。引用《现代数字信号处理及其应用》—何子述、夏威  课后的一个仿真题。
clc; clear all;
%% 产生512点输入序列
M = 2;                                               % AR 阶数
N = 512;                                             % 样本数
trials = 100;                                        % 试验次数
a1 = -0.975;                                         % AR parameter
a2 = 0.95;
var = 0.0731;                                        % 噪声方差
v = 0 + sqrt(var).* randn(N, 1);                     % 产生v(n)
u0 = [0, 0];                                         % u(0)初始化
a = [1 a1 a2];
b = 1;
zi = filtic(b, a, u0);             % 初始化滤波器 直接II型
[u, zf] = filter(b, a, v, zi);     % 产生观测信号u(n)

%% 用LMS算法计算w1和w2

mu1 = 0.05;
mu2 = 0.005;
w1 = zeros(M, N);                                   % 初始化权向量
w2 = zeros(M, N);
w1_trials = zeros(M, N, trials);
w2_trials = zeros(M, N, trials);

e1 = zeros(N, 1);                                   % 初始化误差
e2 = zeros(N, 1);
e1_trials = zeros(N, 1, trials);
e2_trials = zeros(N, 1, trials);

d1 = zeros(N, 1);                                   % 初始化期望响应
d2 = zeros(N, 1);

wopt = zeros(2, trials);
Jmin = zeros(1, trials);
sum_eig = zeros(1, trials);

for i = 1 : trials
     v = 0 + sqrt(var).* randn(N, 1);
     zi = filtic(b, a, u0);
     [u, zf] = filter(b, a, v, zi);

     uu = zeros(M, N - M + 1);
     for k = 1 : (N - M + 1)
         uu( :, k) = u(k + M - 1 : -1 : k).';
     end
     R = uu * uu' / (N - M + 1);                     % u(n)自相关矩阵
     p = sum(uu(:, 1 : N - M) * diag(u(3 : N)), 2) / (N - M);
     [v, d] = eig(R);
     wopt( :, i) = inv(R) * p;
     Jmin(i)   = R(1, 1) - p' * wopt( :, i);         % Jmin
     sum_eig(i) = d(1, 1) + d(2, 2);                 % 特征值之和

     for n = 3 : N -1
        w1( :, n + 1) = w1( :, n) + mu1 * u(n - 1 : -1 : n - 2, :) * conj(e1(n));
        d1(n + 1) = w1( :, n + 1)' * u(n : -1 : n - 1, : );
        e1(n + 1) = u(n + 1, : ) - d1(n + 1);

        w2( :, n + 1) = w2( :, n) + mu2 * u(n - 1 : -1 : n - 2, :) * conj(e2(n));
        d2(n + 1) = w2( :, n + 1)' * u(n : -1 : n - 1, : );
        e2(n + 1) = u(n + 1, : ) - d2(n + 1);
     end
     w1_trials ( :, :, i) = w1;
     e1_trials ( :, :, i) = e1 .* conj(e1);

     w2_trials ( :, :, i) = w2;
     e2_trials ( :, :, i) = e2 .* conj(e2);
end
w1_trials_ave = sum(w1_trials , 3) ./ trials;
e1_trials_ave = sum(e1_trials , 3) ./ trials;
w2_trials_ave = sum(w2_trials , 3) ./ trials;
e2_trials_ave = sum(e2_trials , 3) ./ trials;

sJmin = sum(Jmin) / trials;                         % 维纳误差 平均
Jex1 = e1_trials_ave - sJmin;                       % 剩余均方误差
Jex2 = e2_trials_ave - sJmin;                       % 剩余均方误差
sum_eig_trials = sum(sum_eig) / trials;             % 平均特征值之和
Jexfin1 = mu1 * sJmin * (sum_eig_trials / (2 - mu1 * sum_eig_trials));
Jexfin2 = mu2 * sJmin * (sum_eig_trials / (2 - mu2 * sum_eig_trials));
M1 = Jexfin1 / sJmin;                               % 失调参数
M2 = Jexfin2 / sJmin;                               % 失调参数
disp(M1);
disp(M2);
%% 画滤波器的权向量和学习曲线
figure(1);                                  % 画权值迭代过程
plot(w1(1, :), 'b');                        % 单次估计 w1
hold on
plot(w1(2, :), 'r');
hold on
plot(w1_trials_ave(1, :), 'b');             % 估计平均 w1
hold on
plot(w1_trials_ave(2, :), 'r');
xlabel('迭代次数n');
ylabel('抽头权值');
title('滤波器权系数的更新过程 \mu=0.05');

figure(2);                                  % 画权值迭代过程
plot(w2(1, :), 'b');                        % 单次估计 w2
hold on
plot(w2(2, :), 'r');
hold on
plot(w2_trials_ave(1, :), 'b');             % 估计平均 w2
hold on
plot(w2_trials_ave(2, :), 'r');
xlabel('迭代次数n');
ylabel('抽头权值');
title('滤波器权系数的更新过程 \mu=0.005');

figure(3);                                  % 画学习曲线
plot(Jex1, 'b');                            % 画mu1时的学习曲线
hold on
plot(Jex2, 'r');                            % 画mu2时的学习曲线
hold on
axis([0,550,0,1]);
xlabel('迭代次数n');
ylabel('MSE');
title('LMS算法的学习曲线');
legend('\mu1=0.05', '\mu2=0.005');

接下来在看看开发板附赠程序LMS的代码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COEFFNUMBER 16
#define INPUTNUMBER 1024

int FIRLMS(int *nx,float *nh,int nError,int nCoeffNumber);

float h[COEFFNUMBER],fU;
int xx[INPUTNUMBER],rr[INPUTNUMBER],wc[INPUTNUMBER];

main()
{
        int i,nLastOutput;

        nLastOutput=0;
        fU=0.0005;
        for ( i=0;i<COEFFNUMBER;i++ )        h[i]=0;
        for ( i=0;i<INPUTNUMBER;i++ )
        {
                xx[i]=256*sin(i*2*PI/34);
                rr[i]=wc[i]=0;
        }
        for ( i=COEFFNUMBER+1;i<INPUTNUMBER;i++ )
        {
                nLastOutput=FIRLMS(xx+i,h,nLastOutput-xx[i-1],COEFFNUMBER);        // break point
                rr[i]=nLastOutput;
                wc[i]=rr[i]-xx[i];
        }
        exit(0);
}

int FIRLMS(int *nx,float *nh,int nError,int nCoeffNumber)
{
        int i,r;
        float fWork;

        r=0;
        for ( i=0;i<nCoeffNumber;i++ )
        {
                fWork=nx[i]*nError*fU;
                nh[i]+=fWork;
                r+=(nx[i-i]*nh[i]);
        }
        r/=128;
        return r;
}
DSPLIB库中提供了LMS函数。

  1. // LMS FIR (delayed version)
  2. ushort dlms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 *des,DATA *dbuffer, DATA step, ushort nh, ushort nx)
  3. // Adaptive delayed LMS filter (fast implemented)
  4. ushort oflag = dlmsfast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des, DATA *dbuffer, DATA step, ushort nh, ushort nx)

楼主:
3.8 kalman
推荐一篇关于kalman的**。  Kalman滤波器从原理到实现
  1. http://xiahouzuoxin.github.io/notes/html/Kalman%E6%BB%A4%E6%B3%A2%E5%99%A8%E4%BB%8E%E5%8E%9F%E7%90%86%E5%88%B0%E5%AE%9E%E7%8E%B0.html

以下内容均参考清华大学出版社《现代数字信号处理及其应用》——何子述等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高效率的递归滤波器(自回归滤波器), 它能够从一系列的不完全及包含噪声的测量中,估计动态系统的状态。斯坦利·施密特(Stanley Schmidt)首次实现了卡尔曼滤波器。卡尔曼在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访问时,发现他的方法对于解决阿波罗计划的轨道预测很有用,后来阿波罗飞船的导航电脑使用了这种滤波器。关于这种滤波器的论文由Swerling(1958),Kalman(1960)与Kalman and Bucy(1961)发表。

特点:收敛速度快(比lms快),存储量小
       卡尔曼滤波不用横向滤波器对观测数据进行滤波,而是将观测数据看成是某个用状态变量方法描述的系统的输出,通过引入新息过程的概念,采用迭代方法直接利用观测数据进行运算,可得到原系统状态向量的估计。卡尔曼滤波器不仅适用于平稳随机过程,也同样适合于非平稳随机过程。

系统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
1、状态方程(过程方程)
     x(n) = F(n, n - 1) x(n - 1) + L(n, n - 1)v1(n - 1)
  • 状态向量: x(n)
  • 状态转移矩阵:F(n, n - 1)
  • 状态噪声输入矩阵:L(n, n - 1)
  • 系统状态噪声:v1(n - 1)

2、观测方程(量测方程)
     z(n) = C(n)x(n) + v2(n)
  • 观测向量:z(n)
  • 观察矩阵:C(n)
  • 观察噪声:v2(n)

卡尔曼滤波计算步骤
已知条件
状态方程:x(n) = F(n, n - 1) x(n - 1) + L(n, n - 1)v1(n - 1)
观测方程:z(n) = C(n)x(n) + v2(n)
初始条件:在初始时刻,由于不能精确知道状态方程的初始状态,而通常用均值和相关矩阵对它描述。为保证估计的无偏性,可选取如下值作为滤波初值。
                 x(0|z0) = E[x(0)] (注:x(|z0)表示用观测量x(0)对信号x(0)的最小均方误差估计)
                P(0) = E{[x(0) - E[x(0)]][x(0) - E[x(0)]]H}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递推步骤如下(公式就不输入了,具体可参考下面的例子):
步骤1:状态预测
步骤2:由观察信号z(n)计算新息过程
步骤3:一步预测误差自相关矩阵
步骤4:信息过程自相关矩阵
步骤5:卡尔曼增益
步骤6:状态估计
步骤7:状态估计误差自相关矩阵
步骤8:重复1-7,进行递推滤波计算。
卡尔曼滤波算法的递推流程框图

来一个信号u(n)由一个四阶AR模型例子(Matlab上菜)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 Necessary parameter
N = 4;                      % 状态向量维数
M = 1;                      % 观测向量维数
samples = 512;              % 样本量
trails = 100;               % 试验次数
den = [1, -1.6, 1.46, -0.616, 0.1525];   %AR parameter
num = 1;
noise = sqrt(0.0332) * randn(samples, trails);
signal = filter(num, den, noise);

%%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initial
Q2 = 0.005;                 % 观察噪声自相关矩阵
signal_u = zeros(samples + 4, trails);     % 观测信号 u(n)
u = zeros(N, samples);                     %
c = zeros(samples, N);                     % 观察矩阵
K = zeros(N, samples);                     % 卡尔曼增益
A = zeros(num, samples);                   % 新息过程自相关矩阵
alpha = zeros(num, samples);               % 新息过程向量
omega = zeros(N, samples);                 % 预测器权向量
omega_aver = zeros(N, samples, trails);    %
P = zeros(N, N, samples);                  % 状态估计误差自相关矩阵
P(:, :, 1) = eye(N);                       %
F = eye(N);                                % 转移矩阵
J = zeros(samples, trails);                % 均方误差
for m = 1 : trails
    % 产生观测信号signal_u(:, m),注意这里加0主要是为了n=1时signal_u正确取数
    signal_u(:, m) = [0; 0; 0; 0; signal(:, m)];
%   signal_u(:, m) = [zeros(1, N - 1), signal(:, m)];
    for n = 2 : samples
        u(:, n) = signal_u(n + 3 : -1 : n, m).';
        c(n, :) = u(:, n)';
        alpha(n) = conj(signal(n, m)) - c(n, :) * omega(:, n - 1);
        A(n) = c(n, :) * P(:, :, n - 1) * c(n, :)' + Q2;
        K(:, n) = P(:, :, n - 1) * c(n, :)' /A(n);
        omega(:, n) = omega(:, n - 1) + K(:, n) * alpha(n);
        P(:, :, n) = (eye(4) - K(:, n) * c(n, :)) * P(:, :, n - 1);
        J(n, m) = sum(diag(P(:, :, n)));
    end
    omega_aver(:, :, m) = omega;
end
omega_ave = sum(omega_aver, 3)./trails;
J_ave = sum(J, 2)./trails;

%% Draw the picture of weight vector (1 times trial)
figure(1);
n = 1 : samples;
plot(n, omega(1, :),'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2, :),':r','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3, :),'--g','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4, :), '-.k','LineWidth', 2);
title('Using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to estimate weighter vector (1 times trial)');
xlabel('iterative times n');
ylabel('weight vector');
legend('\omega1','\omega2','\omega3','\omega4',0);

%% Draw the picture of weight vector (100 times trial)
figure(2)
plot(n, omega_ave(1, :),'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_ave(2, :),':r','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_ave(3, :),'--g','LineWidth', 2);
hold on
plot(n, omega_ave(4, :), '-.k','LineWidth', 2);
title('Using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to estimate weighter vector (100 times trial)');
xlabel('iterative times n');
ylabel('weight vector');
legend('\omega1','\omega2','\omega3','\omega4',0);

%% Draw the picture of MSE(Mean Square Error) (100 times trial)
figure(3);
plot(n, J_ave, 'LineWidth', 2);
xlabel('iterative times n');
ylabel('MSE');
title('基于Kalman算法的滤波器权系数的学习曲线');

网友F(2015-05-22):
你好,请问你做过nrf2401和TMS320c5509的无线语音通信么?最近在搞这个,发现播放时候有声音,但是已经听不懂是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两个AD之间nrf2401通信时间不够导致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 kalman
推荐一篇关于kalman的**。

推荐的网址非常不错

网友G:
楼主干脆出本书吧!
楼主做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做过nrf2401和TMS320c5509的无线语音通信么?最近在搞这个,发现播放时候有声音,但是已经听不 ...

我很少做这类的东西,所以以下给的建议仅供参考。

1、首先确定AD采样率,是不是欠采样。  如果本地播放没问题就看2
2、编码的时候误码率太高?  PCM编码?  如果编码没问题就看3
3、传输过可靠性   观察发送端波形与接收端波形对比,如果没有问题就看4
4、那只能是接收端了,发送端都搞定,接收端也应该差不了多少了。

Good luck!希望你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谢谢楼主分享,期待更新

好的,最近更新卡拉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干脆出本书吧!
楼主做啥工作的?

有这个打算。但不会5509的。  很可能是6748的,关于图像、视频方面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的网址非常不错

我回来了:lol  过几天继续写

网友G:
楼主研究生吗?

网友H:
楼主是做DSP图像处理研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研究生吗?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做DSP图像处理研究的吗?

菜鸟一枚

楼主:
数字图像处理算法的编程
  • 明确的算法流程图
  • matlab等仿真软件中测试(设计简单的算法来验证输入,输出数据的正确性)
  • 算法移植(尽量采用c语言保证接口的通用型和可移植性,编写过程中不断调试,直到完成整个算法)

TMS320C550x Image Library

...\imglib
55ximage.lib 存储模式的图像处理库
55ximage.src 图像/视频处理函数的调用函数集合
55ximagex.lib 大存储模式的图像处理库

...\imglib\include
imagelib.h C语言函数声明头文件
imagesample.h 图像样本的头文件
wavelet.h 小波变换的头文件

楼主:
图像反色
  • 读入图片
  • 将图片每一个像素点取反

调试过程中关于image analyzer的使用参考
  1.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SG:Debugging_projects#Displaying_images

后面关于图像的内容,尽量用matlab来实现

#include <stdio.h>

#define IMAG_EWIDTH   80
#define IMAG_EHEIGHT  80

void Creat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int nWidth,int nHeight);
void Read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char *cFileName,int nWidth,int nHeight);
void Reverse(unsigned char *pImage, unsigned char *dbTargetImage, int nWidth,int nHeight);

unsigned char dbImage[IMAG_EWIDTH * IMAG_EHEIGHT];
unsigned char dbTargetImage[IMAG_EWIDTH * IMAG_EHEIGHT];

int main(void)
{
        CreatImage(dbImage,  IMAG_EWIDTH, IMAG_EHEIGHT);
        ReadImage(dbImage, "..\\1.bmp", IMAG_EWIDTH, IMAG_EHEIGHT);
        Reverse(dbImage, dbTargetImage, IMAG_EWIDTH, IMAG_EHEIGHT);

        while(1);
}

void Creat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int nWidth,int nHeight)
{
        int x, y;
        int tmp1, tmp2;
        unsigned char *pWork = pImage;

        tmp1 = 256/ 16;
        tmp2 = nHeight / 16;

        for (y=0; y < nHeight;y ++ )
        {
                for (x = 0;x < nWidth; x++, tmp1++ )
                {
                        (*pWork) = (y / tmp2) * tmp1;
                }
        }
}

void Read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 char *cFileName, int nWidth, int nHeight)
{
        int j;
        unsigned char *pWork;
        FILE *fp;

        if (fp = fopen(cFileName, "rb"))
        {
                fseek(fp, 1078L, SEEK_SET);
                pWork = pImage + (nHeight - 1) * nWidth;
                for (j = 0; j < nHeight; j++, pWork -= nWidth)
                {
                        fread(pWork,nWidth,1,fp);
                }
                fclose(fp);
        }
}

void Reverse(unsigned char *pImage, unsigned char *dbTargetImage, int nWidth,int nHeight)
{
        int i, j;
        unsigned char *pImg = dbImage;
        unsigned char *pImg1 = dbTargetImage;
        for (i = 0; i < nHeight; i++ )
        {
                for (j = 0; j < nWidth; j++, pImg++, pImg1++)
                {
                        (*pImg1) = (~(*pImg)) & 0x0ff;
                }
        }
}

网友C:
@21小跑堂   此贴我要打赏    为什么选择金额后   点击确定打赏   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5-07-03):
4.2 数字图像的锐化

图像锐化的处理目的是使模糊的图像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图像模糊实质就是图像受到平均或积分运算造成的,因此可以对图像进行逆运算。如微分运算来使的图像清晰化。
从频谱角度来分析,图像模糊的实质是其高频分量被衰减,因而可以通过高通滤波来获得清晰图像。

能进行锐化处理的图像必须有较高的信噪比,否则锐化后图像信噪比反而更低,因此一般先减少噪声后再进行锐化。

图像锐化的两种方法:一、微分方法(如:拉普拉斯锐化);二、高通滤波法。
拉普拉斯运算是偏导数运算的线性组合,而且是一种各向同性(旋转不变)的线性运算。

关于拉普拉斯的算法细节自行查看相关资料”图像的拉普拉斯锐化“。最终简化为如下公式(非唯一):
g(i, j) = 5f(i, j) - f(i - 1, j) - f(i + 1, j) - f(i, j - 1)
为程序添加拉普拉斯锐化增强功能(假定对彩色图像进行处理),拉普拉斯锐化模板为3x3的矩阵:

0- 1 0
- 1 5 -1
0- 1 0

#define IMAGEWIDTH   80  // 图片宽度
#define IMAGEHEIGHT  80  // 图片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dbImage[IMAGEWIDTH * IMAGEHEIGHT];     // 原图
extern unsigned char dbTargetImage[IMAGEWIDTH * IMAGEHEIGHT]; // 目标图

int mi, mj, m_nWork1, m_nWork2;    // 中间变量
unsigned int m_nWork, *pWork;     // 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pImg1, *pImg2, *pImg3, *pImg;  // 图像指针
unsigned int x11, x12, x13, x21, x22, x23, x31, x32, x33; // 矩阵 3x3

void laplace(int nWidth, int nHeight)
{
        int i;
        pImg = dbTargetImage;      // 目标图第一行元素清零
        for (i = 0; i < IMAGEWIDTH; i++, pImg++)
        {
                (*pImg) = 0;
        }
        (*pImg) = 0;
        pImg1 = dbImage;   // 因为矩阵为3x3 所以先取图像的前三行
        pImg2 = pImg1 + IMAGEWIDTH;
        pImg3 = pImg2 + IMAGEWIDTH;
        for (i = 2; i < nHeight; i++)
        {
                pImg++;
                x11 = (*pImg1); pImag1++;
                x12 = (*pImg1); pImag1++;
                x21 = (*pImg2); pImag2++;
                x22 = (*pImg2); pImag2++;
                x31 = (*pImg3); pImag3++;
                x32 = (*pImg3); pImag3++;

                for (mi = 2; mi < nWidth; mi++, pImg++, pImg1++, pImg2++, pImg3++)
                {
                        x13 = (*pImg1);
                        x23 = (*pImg2);
                        x33 = (*pImg3);

                        m_nWork1 = x22 << 2;   // 等同于
                        m_nWork1 += x22;       // m_nWork1 =  x22 * 5
                        m_nWork2 = x12 + x21 + x23 + x32;

                        m_nWork1 -= m_nWork2;
                        if (m_nWork1 > 255)
                        {
                                m_nWork1 = 255;
                        }
                        else if (m_nWork1 < 0)
                        {
                                m_nWork1 = 0;
                        }
                        (*pImg) = m_nWork1;
                        x11 = x12;
                        x12 = x12;
                        x21 = x22;
                        x22 = x23;
                        x31 = x32;
                        x32 = x33;
                }
                (*pImg) = 0;
                pImg++;
        }
}

楼主:
5.1 DSP/BIOS入门

楼主:
G.711语音编码
G.711是一种工作在8KHz采样率模式下的脉冲编码调制(PCM)方案,采样值为8位。按照Nyquist定理的规定,fs≥2fH,所以G.711可以编码的频率范围为0-4KHz。G.711标准中定义的两个主要的算法:u-law和A-law。大学本科《通信原理》中就有介绍。我国使用A-law。

PCM编码的三个步骤:抽样、量化、编码。

ps..在电话网络中规定,传输语音部分采用0.3~3.3KHz的语音信号。而0~0.3KHz和3.3~4KHz未用,也被当成保护波段。
关于G.711和G.729一些文字:参考
  1. http://jiaoyu.3158.cn/20130105/n5595270595830.html

unsigned char IntToALaw(int nInput)  //alaw转换,语音编码
{
        int segment;
        unsigned int i, sign,quant;
        unsigned int absol, temp;
        int nOutput;
        unsigned char cOutput;
        absol = abs(nInput);
        temp = absol;
        sign = (nInput >= 0)?1:0;
        for ( i=0;i<12;i++ )
        {
                nOutput = temp&0x4000;
                if ( nOutput )
                {
                        break;
                }
                temp<<=1;
        }
        if ( i >= 12 )
        {
                nOutput = 0;
        }
        else if( i>=7 && i<12 )
        {
                quant = (absol>>4)&0x0F;
                segment = 0;
                segment <<= 4;
                nOutput = segment+quant;
        }
        else
        {
                segment = 7-i;        //segment代表4-6位的数值
                quant = (absol>>(segment+3))&0x0F;
                segment <<= 4;
                nOutput = segment+quant;
        }
        if(sign)
                nOutput ^= 0xD5;        //正数与之相异或得到编码后的字节
        else
                nOutput ^= 0x55;        //负数与之相异或得到编码后的字节
        cOutput=(unsigned char)nOutput;
        return cOutput;
}
int ALawToInt(unsigned char nInput)                //alaw反转换,语音解码
{
        int sign,segment;
        int temp,quant,nOutput;
        temp = nInput^0xD5;        //异或返回编码值
        sign = (temp&0x80)>>7;        //返回符号值
        segment = temp&0x70;
        segment >>= 4;
        if(segment == 0)
        {
                segment = 1;
            quant = temp&0x0F;        //得到abcd位
                quant <<= segment;
                quant = quant|0x01;
        }
        else
        {
                quant = temp&0x0F;
                quant += 0x10;
                quant <<= 1;
                quant = quant|0x01;
                quant <<= segment-1;//移位返回
        }
        //quant <<= 3;
        if ( sign )
                nOutput = -quant;
        else
                nOutput = quant;
        return nOutput;
}

unsigned int G711ALawEncode(int nLeft, int nRight)  //八位转十六位数据,nLeft是左声道数据,nRight是右声道数据
{
        unsigned char cL, cR;
        unsigned int uWork;
        cL = IntToALaw(nLeft);
        cR = IntToALaw(nRight);
        uWork = cL; uWork <<= 8; uWork |= cR;        //左声道高位,右声道低位
        return(uWork);
}

网友I(2015-11-04):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的耐心让人敬佩

网友J:
正在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J(2016-05-06):
简直太厉害了!!!我这个菜鸟膜拜中。

网友K(2016-06-06):
请问楼主:能帮我给开发板烧录一个语音降噪程序,能够使带有背景噪音的声音进入板卡,声音再从板卡出来时噪音减弱,只要听起来感觉到噪音弱了就行。

网友L(2016-12-08):
引用 楼主:
3.9 Flash
Flash驱动一般都差不多,会一种,其它也就会了。
Am29LV800b:8 Megabit (1 M x 8-Bit/512 K x 1 ...

你好,我在使用鸿翔的开发板,按照提供的下载程序的flashburn操作,为什么一直不成功呢?我是用的是ccs5.5?十分感谢

网友M:
请问WIN10系统,使用5509A大家都用那个版本的ccs?

网友N(2017-04-19):
这个帖子真心不错!

网友O(2019-04-28):
学长  能给我点指导5509a吗   Q460567317

网友P:
谢谢楼主分享呀 !学习了,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顶一个

网友Q(2020-06-25):
楼主关于DSP图像处理导入图片不完整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