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中结构体成员对齐

楼主(2015-03-01):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DM6446芯片,然后需要在其ARM端设置字节对齐,用的是CCS3.3。但好像找了好久,也没有在网上找到解决__packed的方法,CCS编译环境不识别__packed以及#pragma,很是郁闷啊.
如下:
请问一下朋友们为什么在CCS3.3编译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char a;

int b;

}teststruct;
这个结构体时提示
编译出错: error: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error: expected a ";"
这个错误。是CCS3.3编译器本身不支持__packed这种结构体成员的对齐方式吗?如果不支持,那

么怎么样来改变其结构体的对齐方式?请朋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CCS 5.x ARM用GCC编译器支持__attribute__((packed))

楼主:
CCS3.3不支持结构体对齐吗?

网友A:
我记得CCS3.3的C6000编译器是不支持的,ARM编译器没用过。查手册吧。

网友B:
如果编译器较旧,应该是不支持的。请参考http://e2e.ti.com/support/dsp/tm ... f/112/p/11396/44313

如果是较新编译器,开启-gcc选项,应是可以支持的。请参考: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piler/f/343/t/89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编译器较旧,应该是不支持的。请参考http://e2e.ti.com/support/dsp/tms320c6000_high_performance_dsp ...

这两个资料介绍的很好的。

网友D:
这个方面的我还真没怎注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