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天线阻抗如何测量

楼主(2015-03-02):
要做个天调
想知道测量天线阻抗实部是大于50ohm还是小于
请问需要什么参数如何测量还有公式是什么。。
这玩意资料好像很少

网友A:
阻抗电桥,网络分析仪都可以。

网友B:
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吧,看史密斯圆图

网友C:
如果是PCB天线,有计算工具的;

网友D:
物理学范畴,找本物理学,无线电方面书的看看,里面有。其他书里没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电桥,网络分析仪都可以。

电桥没戏吧我这是天调信号是电台来的几个桥臂的lc都不好调整

网友E:
要想通用,天线做到50+0j是最好的了,但是一般不会这么理想,厂家会给出标称匹配阻抗和SWR参数。专用天线无所谓,只要与自由空间阻抗匹配好了,对电路的阻抗多少都可以用元件来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桥没戏吧我这是天调信号是电台来的几个桥臂的lc都不好调整

网络分析仪之前,我都是用电桥调整天线比配网络的,用耳机听差拍声音判断电桥平衡的那种。只是网络分析仪普及了,现在不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通用,天线做到50+0j是最好的了,但是一般不会这么理想,厂家会给出标称匹配阻抗和SWR参数。专用天线无 ...

因为只是玩玩所以没有网分和天分也就是这天线阻抗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而且下雨什么貌似等效电容会变化不小心烧了发射机就坑大了
所以要做个自动天调玩

网友F:
我也在做gps天线,天线不好设计,设计的不好就没信号

网友G:
看网络分析仪的smith图,频点阻抗在中心点就是50R。

网友H:
自动天调?
除非天线是纯阻50+j0不用天调网络,否则很难实现,除非发射机保护指标很低。
知道天线阻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矢量电桥。

网友I:
这个用网分来测量,如用N991X系列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