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7下16位位宽数据的读取办法!

楼主(2015-03-02):
各位好,之前设计的时候是用CPLD读取16位数据,现在想换用ARM,因为ARM上有RMII模块和USB模块,开发难度能小一些,可是如此以来就面临着读取16位数据的问题,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读取办法,或者并转串芯片之类的!

网友A:
STM32有FSMC总线啊;
可以读取16位的数据;

网友B:
感觉你说的是16个数字量输入,如果管脚够用,每个接一个管脚,读取IO就行。

网友C:
哪里的16位数据,读取需要那么严肃?

网友D:
用FSMC总线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