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TA08与BTB08的区别?

楼主(2015-03-02):
(无正文)

网友A:
从结到外壳到热阻不同。
你用的BTA08热阻稍大。

网友B:
A = insulated

B = non insulated

楼主:
绝缘?绝缘不是塑料封装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结到外壳到热阻不同。
你用的BTA08热阻稍大。

说明BTB08或者BTB16会好一点?用塑料封装然后加散热片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BTB08或者BTB16会好一点?用塑料封装然后加散热片是不是会更好?

管芯是焊接在铜底座上的。铜底座外露,可以直接接触到,是为B型;铜底座外面包一层塑料,不能直接接触,是为A型。
二者使用,A型可以直接安装到散热器上,已经与散热器绝缘,B型如果要与散热器绝缘,则必须加绝缘垫片。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芯是焊接在铜底座上的。铜底座外露,可以直接接触到,是为B型;铜底座外面包一层塑料,不能直接接触,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