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yocto搭建开发环境遇到问题

楼主(2015-03-02):
ERROR: Logfile of failure stored in: /home/jishuxing/fsl-arm-yocto-bsp/build/tmp/work/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evtest/1.25-r0/temp/log.do_fetch.3034
ERROR: Task 1733 (/home/jishuxing/fsl-arm-yocto-bsp/sources/meta-openembedded/meta-oe/recipes-support/evtest/evtest_1.25.bb, do_fetch)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NOTE: Tasks Summary: Attempted 2339 tasks of which 2338 didn't need to be rerun and 1 failed.
No currently running tasks (2338 of 4013)

Summary: 1 task failed:
  /home/jishuxing/fsl-arm-yocto-bsp/sources/meta-openembedded/meta-oe/recipes-support/evtest/evtest_1.25.bb, do_fetch

楼主:
好像说两个文件的校验码不同,这个校验码我又没有动过,这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哪位大侠碰到过这个问题,请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说两个文件的校验码不同,这个校验码我又没有动过,这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哪位大侠碰到过这个问题, ...

可能是evtest包下载失败,试试这个方法:
手动下载一个evtest-1.25.tar.bz2的包,放到downloads之下,然后执行命令touch evtest-1.25.tar.bz2.done.
最后再重新执型yocto环境搭建过程。

网友B(2015-05-27):
顶一个!!!!!
帮助了我解决了大问题!!!

追加一句:touch完xxxx.tar.bz2.done 后

chmod 777 xxx.tar.bz2.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