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B5G32 定时器偏快

楼主(2015-03-02):
我使用 MA82B5G32,做一个定时器。比如,到 99小时,自动断开继电器之类的功能。

使用的 OSC是片内的 RC 振荡器 12M。即默认的时钟选择。

使用的 定时器1,中断进行定时,10ms 的 周期。

原本以为,由于定时器更新 TH,TL 的值,再加上 函数调用,进出中断的 损耗,

所以,应该是越跑,比标准时间越慢的。现在却发现,越跑越快,大概 30 分钟就

快了将近 1s 吧。

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多谢指教。

网友A:
楼主做时钟,或者比较准的定时,还是用晶振会好一些.用RC振荡会有误差,内部RC震荡只能保证+-1%的精度.

网友A:
另外,楼主也可以确认一下10MS定时准吗.

楼主:
用晶振做也快,我是不是应该去用 示波器 看一下晶振的频率?

另外, 10ms 准不准,怎么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也可以确认一下10MS定时准吗.

用晶振做也快,我是不是应该去用 示波器 看一下晶振的频率?

另外, 10ms 准不准,怎么测呀?

网友A:
请用示波器测

网友A:
10MS 定时后做一个I/O反转,多测几个10MS 做一个平均,会比较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时钟,或者比较准的定时,还是用晶振会好一些.用RC振荡会有误差,内部RC震荡只能保证+-1%的精度.
...

同意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