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识这个IC吗?

楼主(2015-03-02):
各位好:
      在工作中遇到这款IC,如图1所示,封装是SOT353。

      原理图如图2所示。1,2脚是轮流有高低电平输入(1脚为高,2脚为低;1脚为低,2脚为高)

     估计是一个运放,已百度了许多款,但感觉不对,看看各位大侠是否用过此IC,告诉小弟,在此提前感谢各位!

网友A:
R22是NC?NC好像是不接,那就与前面的5V断开了。

网友B:
也可能是 与门,或门,反相器,OC门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网友D:
看看圣邦微有没有相应的器件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是NC?NC好像是不接,那就与前面的5V断开了。

是的,NC是断开的,没有接电阻的,是做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谢谢老T叔,刚刚看完S-818的datasheet,感觉不是这个芯片。
BGL的第4引脚是输出引脚,S-818第5脚是输出。

最关键是此电路图的基本原理是1脚,2脚的会有高低电平的反馈,第4脚根据1,2脚的输入,产生脉冲信号驱动U9的第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 与门,或门,反相器,OC门

也有这个可能,
NL17SZ08DFT2(这个是与门,引脚符合)

TL331(运放)

但是它们的Mark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圣邦微有没有相应的器件能对的上;

谢谢,明天早上我问问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个74HC1G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