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AR8031 1000M网络传输丢包

楼主(2015-03-02):
新年好。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发现AR8031的1000M网络丢包很严重。具体信息如下:
1 采用imx6q芯片。
2 千兆PHy是AR8031。
3 和100M的网络设备连接,没有发现丢包的问题。
4 和1000M的网络设备连接,进行如下命令测试时,发现丢包现象严重:
          ping 10.1.1.118 -l 50 -n 100   (send buffer size 50)
          ping 10.1.1.118 -l 100 -n 100  (send buffer size 100)
          ping 10.1.1.118 -l 1000 -n 100  (send buffer size 1000)
     当Send buffer size越大时,出现超时(ping timed out)的问题越严重。
不知道哪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公司一直在用AR831,AR8033,没发现丢包,检查一下是不是PCB布线的问题,或者电平设计有误。AR8031是支持多电平的,配置不对会有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上沙发的朋友给的建议很正确,这里我还想问一下你的网卡是使用的什么接口?

楼主:
感谢二位的回复。
@FSL_TICS_Rita,
您说的是RGMII这个接口吧? 我用的是RGMII。参照FSL的SABRESDP_DESIGNFILES设计的。板子硬件接口是RJ45的电平接口。

@wenming,
我在fsl的官网论坛上看到有人和我遇到的问题很像。
我想把链接发上来,但是论坛不允许。

在fsl的官网上release的errata文档有一个关于网口传输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会导致我的这个问题产生。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
帖子不能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二位的回复。
@FSL_TICS_Rita,
您说的是RGMII这个接口吧? 我用的是RGMII。参照FSL的SABRESDP_DESIGNF ...

可以确认与那个errata没关系,我们板子直接在官方的基础上修改的PHY.

楼主:
我的100M传输没有问题,但是千兆传输就会丢包。

@wenming:
测试过千兆网络传输吗??你用的fsl的代码版本是哪一个??
谢谢。

网友A:
3.0版本的内核

网友C:
@wenming,我们是做千兆的网络变压器和座子的,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谁知道原因吗??
我做了一下测试:
1 用linux3.0.35版本的linux测试1000M网,
  挺稳定的,没有出现丢包的现象。
2 用linux3.10.17 和linux3.10.53都不行。
   100M网很稳定。
   一切换到千兆网就丢包。

哪位高人有什么想法,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谁知道原因吗??
我做了一下测试:
1 用linux3.0.35版本的linux测试1000M网,

高手,可不可以介绍下 MFGTOOLv2 在4.4.3_R1要怎么弄.

网友F(2015-04-04):
那就用linux3.0.35版本吧,除非必要,尽量少换版本

网友G(2016-03-24):
你看一下CLK信号上面的上下拉电阻的大小,你把68K修改为10K 或者其他的值试一下。

网友H(2017-05-25):
你好,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将AR8031设置成百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