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7 ADC参考电压变小

楼主(2015-03-02):
芯片为STM32F437IIT6,在使能ADC后,外部输入的Vref管脚电压为下降,三个ADC都使能后,由3.3降为3.0V!电源使用的是LM1117-3.3;

楼主:
VDD与Vref之间串联一个47欧的电阻,把这个电阻去掉后,电压就正常了,但是同事的电路板就没有这张问题,电路都是一样的,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A:
电路都是一样的;
那程序都一样吗?

如果都一样,那就是芯片问题了;

当然你串个电阻,模拟电源部分也需要耗电的,下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是一样的;
那程序都一样吗?

这部分的电路是一样的,同事的程序也都使能ADC了,但是Vref端电压就没有下降,后来我把这个电阻去掉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是一样的;
那程序都一样吗?

不使能ADC时,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使能ADC时,没有问题!

使能后ADC需要费电;
当然有压降;

只是大小而已;
0.3/47=0.06A左右,只是这个值大了点;

网友B:
你怎么算的。。。。。。为什么我算出来的是0.006,大约6mA。。。。。。不过好像还是大了点。。。。

网友C:
这款芯片还没用过。。

网友D:
总回路上有电流  当然会有压降 不比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