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DCM和CCM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03-02):
在一些文献上都会将DCM和CCM模式公式都写出来,那就不明白了:

DCM/CCM模式是用户选择的,还是自动实现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系统自动选择的,比如负载电流较大的时候,是CCM,当负载减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自动的过渡为DCM,又比如输入电压较低的时候是CCM,当输入电压升高的时候就会自动过渡到DCM

楼主:
那为什么要计算DCM模式下,和CCM模式下的参数?    不是自动识别的么?还是说DCM模式,CCM模式分别决定了变压器的参数? 用来综合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计算DCM模式下,和CCM模式下的参数?    不是自动识别的么?还是说DCM模式,CCM模式分别决定了变 ...

变压器设计,显然是在某个工作状态下(一定的电源电压,一定的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一定的负载……)的设计。离开工作状态,没法谈变压器设计。
而DCM和CCM之间变化,恰恰是工作状态发生了变化,可能是电源电压变化,可能是负载变化……
通常我们不希望DCM模式和CCM模式之间互相转化,因为两种模式下反馈都稳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设计之初就要选定是DCM模式还是CCM模式,而且要考虑电源电压变化或者负载变化时不能从一种模式进入另一种模式。

网友A:
CCM的深度直接影响了电感的电流增加量△I,因此CCM需要更大的磁芯,但可以用较小的电容,而DCM可以用较小的磁芯,但是电感的电流增加量会增多,因此需要较大的电容,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设计,显然是在某个工作状态下(一定的电源电压,一定的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一定的负载……)的设 ...

“设计之初就要选定是DCM模式还是CCM模式”,
那我如何选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之初就要选定是DCM模式还是CCM模式”,
那我如何选定呢?

如何选择CCM和DCM,可以参考我5楼的回答,一般来说,小功率我选DCM,大功率我选CCM,根据经验,CCM还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要保证磁芯不能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之初就要选定是DCM模式还是CCM模式”,
那我如何选定呢?

当然根据你的实际需要选择。
CCM比较适合要求输出较大电流情况,工作状态接近于正激变换器。
DCM比较适合于输出电压较高但电流较小情况。
无论是DCM还是CCM,反激变换器常用于较小功率,要求输出比较大的功率时往往不用反激。
这些是从成本体积等角度考虑的选择。

网友C:
往往是设计思想决定的,建议基础问题先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