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为何切换到3d元件都是绿色,不是本色?

楼主(2015-03-02):
问题如题目!有附图!

楼主:
都应该是原色的啊!请求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绿色就表明有冲突报错,检查下

楼主:
谢谢,规则的问题!

网友B:
不是规则问题,有时候是显示的问题。有时候也可以单击step格式的3d文件改变下颜色(这个我基本没有改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