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用IO口模拟I2C来实现两个STC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求C语言写法

楼主(2015-03-02):
由于串口做了其他用处,所以想到用IO口模拟I2C通讯的方式来实现两个STC系列的单片机之间的通讯,STC官方下载的例程都是汇编的,想用C语言的,主机的之前用过,主要是从机的,求各位大侠能够指教

网友A:
只是不用模拟I2C总线,就2根独立方向的脉冲通讯就可以了。速度可以做的很高的。我以前做的就一根IO加GND实现1M左右的通讯。 一根线也可以实现双向通讯,还带通讯仲裁。

网友B:
智能卡就是一根线

网友C:
IO模拟I2C,从机很容易丢数据
因为SCK需要一直检测,如果MCU错过了,就丢一大串了

网友D:
你留个QQ或者邮箱给我,我把IO口模拟I2C的C语言的发给你参考下

网友E(2015-11-06):
引用 网友D:
你留个QQ或者邮箱给我,我把IO口模拟I2C的C语言的发给你参考下

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吗?QQ:1015807536

网友F:
从机难模拟

模拟UART还方便些

网友G(2016-06-16):
引用 网友D:
你留个QQ或者邮箱给我,我把IO口模拟I2C的C语言的发给你参考下

我的QQ:3156266446

网友H(2017-06-19):
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吗?QQ:1378139998

网友I:
从机难模拟。
芯片没有i2C一般都有spi吧?

网友J:
字节搞个通讯逻辑也可以,不一定非要I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