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容充电

楼主(2015-03-02):
一般电容的充电回路是RC,如果只接C,那样充电会比较快,会产生冲击大电流吗????例如  电池直接接到电容上,对电容充电可以吗

网友A:
电容本身没啥问题;

冲击电流,和电容的ESR有关;

网友B:
是会比加有限流电阻的电流要大些。
但实际情况会比想象的好得多,比如电池会有内阻存在,导线就算忽略本身的导线电阻,它还有寄生电感存在,还有无法忽略的接触电阻,而电容本身,也存在电阻、电感......

网友C:
电流会比较大
而且 电容越大 电流越大 电源接口容易打火 啪啪声

网友D:
这个要看楼主具体的参数而定的,小容量的可以直接搞;大容量高压的必须加充电限流电阻的

网友E(2015-07-07):
主要是大电流对电源的影响,如果用恒流源充电,根本不加限流电阻。

网友F(2015-08-06):
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