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死机

楼主(2015-03-02):
我用的STM32F103VCT6,现在一种情况是:STM32在未知情况(现在还不知道)下死机,直接把电源断了,不能运行。如果在没有死机的情况时,电源断开,再上电,是可以复位运行的。复位电阻和电容值是100K、225。有的板子跑20多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用了ENC28J60芯片,用了uip协议,谢谢!

网友A:
电源断时间长时,彻底掉电再上电试试。

网友B:
断掉电以后;
再量下板子也没有电;

楼主:
谢谢各位,是网络造成死机的

网友C:
不能排除是 ENC28J60 芯片的问题. 那么长时间才出来问题, 捕捉比较困难了.
不过不要怕, 建议增加些状态记录的手段, 以便于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排除是 ENC28J60 芯片的问题. 那么长时间才出来问题, 捕捉比较困难了.
不过不要怕, 建议增加些状态记录 ...

现在发现为什么死机后,手工按复位按键,程序运行到main后面几行后(串口打印出来的),就再次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