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学计算问题

楼主(2015-03-02):
假设,我要买股票,有3套独立的分析系统,各自的成功率分别是55%,60%,65%,现在我3套系统相互印证着买,满足3套系统要求的股票才买入,那么,总的成功率是多少,如何计算?

64楼之后增加的补充:上述所说的3套分析系统,不是说3套不同的分析软件;
而是说类似于:系统1-时间周期,系统2-价格,系统3-基本面,这样的3套不同分析系统。

网友A:
不谈别的,概率应该是9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谈别的,概率应该是93.7%

请问是如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如何计算?

1-((1-0.55)*(1-0.60)*(1-0.65))

如果3个系统的各自独立成功率都是50%,同时使用的成功率应该还是50%,跟此算法的答案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55)*(1-0.60)*(1-0.65))

多谢。。。

网友C:
你这个成功率是买入成功率?还是升值成功率?

怎么说呢?这么说吧:买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价格超过买入价的几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1-0.55)*(1-0.60)*(1-0.65))

照这么算,失败率是
1-0.55*0.60*0.65=0.78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算,失败率是
1-0.55*0.60*0.65=0.785

是的,3楼那个算法不对

网友E:
正常来说,你的三套系统的正确率应该是50%, 50%和5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算,失败率是
1-0.55*0.60*0.65=0.785

0.55*0.60*0.65这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你的三套系统的正确率应该是50%, 50%和50%.

具体成功率能不能做到超过50%,这个就不说了,扯不明白的;中彩票的概率,正常是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就是有数学家能提高概率。。。

想了下,3楼的算法确实不对,
假如3个系统的成功率都是50%,那么正常结果是,总的成功率应该还是50%,但是按3楼的算法,成功率却是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算,失败率是
1-0.55*0.60*0.65=0.785

有没有正确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3楼那个算法不对

正确算法是?

网友F: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我觉得是50---65,因为三套系统判断的条件可能本质都一样,是有联系的!

不过你的这句话让我有了别的思索。。。多谢
已经假设3个系统是互相独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不是吧。。。我的语文是语文老师教的啊。。。难道其中哪个语文老师以前是教体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50---65,因为三套系统判断的条件可能本质都一样,是有联系的!

照道理来说,总的成功率应该超过65%,只是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的语文是语文老师教的啊。。。难道其中哪个语文老师以前是教体育的? ...

可能是太久没做题了,一时不习惯,地板那楼的答案感觉应该是对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率论问题: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太久没做题了,一时不习惯,地板那楼的答案感觉应该是对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率论问题 ...

好像还没正确答案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没正确答案哦。。。

就是这个算法,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D:
(0.55+0.60+0.65)/3=0.60

我不会算,但是直觉认为答案应该大于65%啊? 3套独立成功率大于50%的系统,组合起来的成功率不是应该大于独立成功率最高的那套吗?

网友F:
楼主的数学知识实在是。。。居然还有版主。。。
果然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还是略有不同吗?:L楼主快给分,沙发,地板还有我的答案都是对的:Q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道理来说,总的成功率应该超过65%,只是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算。

那你说如果三个都是50,你上面说还是50? 现在这个为什么又超过了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算法,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么?

你说哪一楼是正确答案啊?
这个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
我在100个人里面,悄悄选定1个人,然后让你猜我选了哪个?
我会给出一些提示,比如几个提示:性别、年龄段、身高范围、体重范围;
你选了3个提示,组合起来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哪一楼是正确答案啊?
这个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
我在100个人里面,悄悄选定1个人,然后让 ...

就是1-(1-p1)*(1-p2)*(1-p3),你有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这样算?:L

比如独立成功率45%、45%、45%,算出来组合成功率是是83.3625%
按这个算法,不管独立成功率是高于50%还是低于50%,组合后的成功率都大于50%,实际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0.55*0.60*0.65这是 。。。

根据你的算法
失败的概率就得这样算
所以你的算法是错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基础的数学概率问题,有点类似于开关并联问题,只要有一个成功就是成功,所以必须反向思考,先考虑失败的概率,再用1减去失败的概率就是成功的概率,而失败的话就是三个同时失败,再加上三个是独立的,所以直接用乘法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算法
失败的概率就得这样算
所以你的算法是错的

看你楼下,如果真是三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如果三个都是50,你上面说还是50? 现在这个为什么又超过了65?

算法应该是能解答所有不同的成功率才对啊!
3套成功率分别是55%,60%,65%,按你的算法组合成功率是1-(1-0.55)*(1-0.60)*(1-0.55)=93.7%,这个值我不知道对不对;
3套成功率分别是50%,50%,50%,按你的算法组合成功率是1-(1-0.5)*(1-0.5)*(1-0.5)=87.5%,这个值我知道是不对的,这个实际答案肯定是成功率还是50%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算法应该是能解答所有不同的成功率才对啊!
3套成功率分别是55%,60%,65%,按你的算法组合成功率是1-(1-0 ...

你这么想有点不太对,这三个系统是独立,但不是一模一样的,A成功的时候B可能是失败的,所以在同时满足3个系统的条件下买的彩票不能简单的认为是50%

网友F:
按这个算法,不管独立成功率是高于50%还是低于50%,组合后的成功率都大于50%,实际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啊。
---------------------------------------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L
明显可以低于50%啊
你怎么能随意举个例子呢?如果三个成功的概率都是10%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不是远小于5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这个算法,不管独立成功率是高于50%还是低于50%,组合后的成功率都大于50%,实际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啊。
-- ...

比如3个独立成功率30%,30%,30%,按这个算法算出来组合成功率是65.7%

网友G:
完全无关的概率之间不能用3楼算法,比如转硬币正面向上,A转是50%,B转是50%,C转是50%,那么你依据ABC的概率自己转,结果还是50%,不会有丝毫提高,ABC的行为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所有事件都是完全独立的。就楼主所及股票分析系统,其内在的判断本质如果相同或存在大量的重合,那么重复判断依然不能丝毫提高命中的概率。也就是说,3套系统均提示买入的股票,如果判断依据类似,那么正确的概率不会有丝毫提高。事实上,股票预测软件没有一家能真正做到50%以上,否则用不着互相验证了,看一家足矣,而操作上则必须等额购买全部推荐的股票,这样才可能收获其判断概率。不过,现在的股票趋势分析软件并没有也无法考虑涨跌比,那么操作上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前面只说“可能”。
股票走势预测只有在大前提明朗的条件下才能比较正确的判断,没有消息面的支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政策市”,搁平时分析,其正确率不会高于扔硬币。指望靠软件趋势判断来炒股,恐怕内裤都得输掉!

哈哈,想不到chunyang前辈还是炒股高手。

楼主:
比如3个系统的独立成功率分别是30%,33%,35%,那组合成功率应该是比30%还要低才对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个独立成功率都是低于50%的话,那组合成功率应该是比独立成功率里面最低那个还要低才对哦 ...

为什么要更低?
你要注意的是,你是同时参考三个系统,而不是说给你三个系统你随便选,而且三个系统的是独立的,所以并不是你本能想的那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3个系统的独立成功率分别是30%,33%,35%,那组合成功率应该是比30%还要低才对呀 ...

错。正确的答案是既不会增加成功率,也不会降低成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完全无关的概率之间不能用3楼算法,比如转硬币正面向上,A转是50%,B转是50%,C转是50%,那么你依据ABC的概 ...

由此可见电工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完全无关的概率之间不能用3楼算法,比如转硬币正面向上,A转是50%,B转是50%,C转是50%,那么你依据ABC的概 ...

股市可以用软件来预测,稍微提高成功率
量化交易就是干这事的
当然他的输入条件和样本复杂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错。正确的答案是既不会增加成功率,也不会降低成功率。

前辈的意思是,不可能有高于50%低于50%成功率的系统吗?
那像24楼的猜人的假设,又是该怎么计算概率才是正确。

网友H:
来个抛硬币的游戏, 比较通俗, 仍然是三个评估人:
甲, 以纯数学角度考虑, 正面向上的概率为0.5
乙, 以物理学角度考虑, 测出硬币质心, 发现质心偏向反面N微米, 得出正面向上的概率为0.51
丙是做双色球开奖机的, 以高速摄影和视频分析, 加以N个吹嘴, 得出某面向上的概率最大可达1

请问, 正面向上的综合概率是多大?

网友I(点评):
你知道的太多了,小心被查水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股市可以用软件来预测,稍微提高成功率
量化交易就是干这事的
当然他的输入条件和样本复杂得多 ...

这种预测只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效率稍大于50%而已,还得靠人工判断来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靠这种软件来炒股必须频繁交易,而在中国有T+0的限制,这样的软件没什么大用。在美国股市确实有很多交易是靠软件来操作的,但长期看,其收益率反而明显不如优秀的操盘手和投资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不可能有高于50%低于50%成功率的系统吗?
那像24楼的猜人的假设,又是该怎么计算概率才是 ...

对于股票走势预测软件,只有在巨大量数据和很好的算法的支持下,正确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稍稍大于50%,这已经足够赢利,华尔街就是这么干的,那里聚集着最优秀的数学家。而这样的软件只有靠频繁交易才能获利。

楼主(点评):
是的,大于50%的成功率是有时间因素的,基于一定时间范围的基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个抛硬币的游戏, 比较通俗, 仍然是三个评估人:
甲, 以纯数学角度考虑, 正面向上的概率为0.5
乙, 以物理学 ...

丙应该是不算的,不是事前的纯概率预测,纯捣乱;
甲是单纯数学理论;
乙感觉最科学,而且是落实到实际中的。
其实看样子PowerAnts前辈也是来捣乱的
难道首楼的题无解,或者假设本身就不成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丙应该是不算的,不是事前的纯概率预测,
甲是单纯数学理论;
乙感觉最科学,而且是落实到实际中的。

丙, 难道不就是真实的中国股市吗? 晕倒

春哥, 我是来帮你的, 你竟然说我是来捣乱的, 你要请我吃饭, 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3个系统的独立成功率分别是30%,33%,35%,那组合成功率应该是比30%还要低才对呀 ...

刚才我理论上计算了一下,不是更低,而是不管你的概率是多少,最后的结果都是比各自的概率要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丙, 难道不就是真实的中国股市吗? 晕倒

春哥, 我是来帮你的, 你竟然说我是来捣乱的, 你要请我吃饭, 赔偿 ...

好你个蚂蚁竟然污蔑俺!!!谁说你是来捣乱的?明明是lfc315,怎么扯到俺了?!你得请俺吃饭,补偿俺的精神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你个蚂蚁竟然污蔑俺!!!谁说你是来捣乱的?明明是lfc315,怎么扯到俺了?!你得请俺吃饭,补偿俺的精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我理论上计算了一下,不是更低,而是不管你的概率是多少,最后的结果都是比各自的概率要高 ...

就是想知道理论上该咋算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理论上该咋算呢

你想算什么?算为什么比各自的概率更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你个蚂蚁竟然污蔑俺!!!谁说你是来捣乱的?明明是lfc315,怎么扯到俺了?!你得请俺吃饭,补偿俺的精 ...

倒! 看走眼了, 偷**不成蚀把米. 周末, 地点, 人物你来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倒! 看走眼了, 偷**不成蚀把米. 周末, 地点, 人物你来定

哈哈,这就赚到了一顿饭……

楼主(点评):
俺也有功劳吧,可以蹭饭不?

网友H(点评):
lfc你要负一半的责任, 承担一半的费用, 看你发的什么破题

楼主(点评):
只跟随盈利,不负责亏损哦。。。

网友F:
假设三个概率分别为x,y,z;那么成功的概率为1-(1-x)(1-y)(1-z),不失一般性,我们和x比较,即证明1-(1-x)(1-y)(1-z) > x,移位+约分,得到yz < y+z,假设y = 1 / m,m为0到9的数,那么得到的结果是(m-1)/m * z > -1/m。左边是正数,右边是负数,不等式成立,得出结论
很简单: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完全无关的概率之间不能用3楼算法,比如转硬币正面向上,A转是50%,B转是50%,C转是50%,那么你依据ABC的概 ...

大神,你这个抛硬币的例子是不对的,前三次抛硬币的结果对第四次没有任何影响,和楼主的例子不是一回事。楼主的例子里面,如果成功的话,那么这三个系统至少需要一个预测成功,所以需要根据它们的概率进行计算,而抛硬币的例子里面,前三次抛出什么结果对第四次抛硬币不会有任何影响,说句通俗的话,没有构成概率计算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完全无关的概率之间不能用3楼算法,比如转硬币正面向上,A转是50%,B转是50%,C转是50%,那么你依据ABC的概 ...

先占个坑,这段分析没有问题
但恰恰就是这个50%坏了事
在楼主位的假设条件下
取三次预测的结果成功概率会上升,会大于65%
因为他的每个独立预测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进行

楼主(点评):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神,你这个抛硬币的例子是不对的,前三次抛硬币的结果对第四次没有任何影响,和楼主的例子不是一回事。 ...

举个例子:
A软件判断股票m明天涨——抛硬币n正面向上,判断方法是公式X——抛硬币的方法1;
B软件判断股票m明天涨——抛硬币n正面向上,判断方法是公式X——抛硬币的方法1;
C软件判断股票m明天涨——抛硬币n正面向上,判断方法是公式Y——抛硬币的方法2。
问股票m明天涨和抛硬币n正面向上的概率是否会因此发生改变?
公式X和Y、方法1和2分别都有个概率。
其实,一个容易唬人的地方是抛硬币不能同时用方法1和方法2,似乎判断股票可以,所以存在误导。其实,股票m明天是否上涨与软件ABC都没有关系,ABC的判断彼此都是独立事件,并不会影响结果本身。

楼主:
到现在为止,楼主总结一下问题:
1.只有涨跌2个方向的概率问题,大于50%的成功率有没有可能?
2.有没有可能有3套真正互相独立的系统?
3.如果有独立的3套系统,能不能这样同时叠加增加成功率?
4.可以叠加的话,组合成功率怎么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先占个坑,这段分析没有问题
但恰恰就是这个50%坏了事
在楼主位的假设条件下

说的不错,楼主被误导就是因为大于50%的概率,如果三个软件的概率都是50%,结果就不会有争议了。

楼主(点评):
前辈,你不是也认为在一定时间段内,概率是可以大于50%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举个例子:
A软件判断股票m明天涨——抛硬币n正面向上,判断方法是公式X——抛硬币的方法1;
B软件判断股 ...

呃,你对概率的理解有个小误区,概率表征的是某个事件的概率,跟他是A是B还是C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不管你抛几次,它都代表的是同一个事件,也就是抛硬币抛到正面。你的例子就相当于,楼主使用A系统,第一次的概率是55%,第二次55%,第三次55%,那么第四次的概率当然还是55%了。后面你举得这个复杂一点的例子就有所不同了,用到的是条件概率,那么概率就会更低了,因为你已经假设A已经预测出明天上涨,B预测明天上涨,C明天上涨,这个和楼主所说的独立事件预测不是一回事。关于条件概率,有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先抽奖或者后抽奖对你抽中奖的概率会不会有影响,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J:
三个系统中的算法可能有相互重叠,甚至系统相互包含,所以没有答案

楼主(点评):
已经假设是真正互相独立了;或者如24楼的猜人的例子?

网友G:
@ifc315 :预测概率可以大于50%,但用多个软件预测并不能增加预测概率,注意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楼主(点评):
嗯 现在明白了;意思是不能靠叠加/串联来增加概率。

楼主(点评):
可能我主楼有误导,在主楼加了补充说明

楼主:
我把24楼的新假设拿出来:

这个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
我在100个人里面,悄悄选定1个人,然后让你猜我选了哪个?
我会给出一些提示,比如几个提示:性别、年龄段、身高范围、体重范围;
你选了其中3个提示,组合起来猜。。。
注意,不同的提示,对应的成功率是不同的,但又是固定的。

楼主:
我发现各位可能误解了我主楼的意思,所以在主楼加了补充;
3套系统不是说3套不同的分析软件,而是从3种不同的角度去独立对股票做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各位可能误解了我主楼的意思,所以在主楼加了补充;
3套系统不是说3套不同的分析软件,而是从3种不同 ...

:Q
不要再辩解了,你把这个问题随便问哪个比较懂数学的,肯定是我那个答案。快给分

楼主(点评):
这位兄台别急嘛,要是大家都认可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一定把最多的分给你

楼主:
至目前为止,我觉得lxyppc版主在57楼说的,是最符合我在主楼的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目前为止,我觉得lxyppc版主在57楼说的,是最符合我在主楼的意思了。

x/y=(0.55*0.60*0.65)/(0.45*0.40*0.35)=0.2145/0.063

综合下来成功概率为
x/(x+y)= 0.2145/0.2775=0.7730

楼主(点评):
这样算,在3个系统的独立成功率都是50%的时候,组合的成功率结果还是50%,跟我的直觉倒是符合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把24楼的新假设拿出来:

这个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

你这个用 1-(1-p1)*(1-p2)*(1-p3)计算就是对的,高中数学(97年以前的教材,教改后的不清除)的东西。
另外股票确实可以用算法达到很高的成功率,给你说下真事(不信可以问下 炒股版 版主),我去年12月初进入股市,通过炒股版 加入了一个qq群(后来自动退出,因为有人嫌我话多,影响了心情),群里有个人(昵称我就不提,你一问版主,他就知道我说的谁),我在的那段时间没统计过,但是根据他的筛选、监视结果,10个股票里会超过5个当天涨停(每天一个,都是在涨停前筛选出的,大部分在刚开始启动阶段就监视到了,8%之前才算,过了比例这个估计一般就买不到了,因为估计在申请买入这段时间已经封停了),中国的股票在涨停并持续到当天交易结束,第二天继续涨的概率很大,所以通常都会获利。

楼主(点评):
这么厉害,那掌握这种筛选方法的人,岂不是很快就富可敌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用 1-(1-p1)*(1-p2)*(1-p3)计算就是对的,高中数学(97年以前的教材,教改后的不清除)的东西。
...

实际画了下, 1-(1-p1)*(1-p2)*(1-p3)这个算法还确实能解释的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际画了下, 1-(1-p1)*(1-p2)*(1-p3)这个算法还确实能解释的通

1-(1-p1)*(1-p2)*(1-p3),这个以前的高中数学课本上的东西。估计很多人都忘了。

关于点评的。我就猜有人会有这种想法,我刚开始也有这种想法;虽然筛选准确率会很高,但是最终结果并不一定会很快致富。
1.资金比较少。比如2W(有些新手想2000块玩玩,纯粹败钱的),并不是这2W可以理想使用,比如早一天买得股票,第二天卖出时机出现较晚,也就是,需要买入时没有资金(需要先卖出才有资金),一下可能错过几个交易日
2.每次资金并不是可以100%利用,2W资金时,极端情况可能利用率50%多。
3.并不是当天涨停的股票第二天一定涨的,有跌的
4.并不是一直有资金去进行股票交易的,有蛋,不一定有时间等蛋生**、**生蛋重复过程
5.这种筛选方法,有有效期的
6.个人时间问题
我就想到这么几条。那个人每年实际盈利率多少不清楚。不过我说的那个人你可以向版主求证。我初期抱着玩的态度,所以投资比较少,那个人会在买入之后贴交易单,但是其他人往往就跟不上了。我后来追加投资了,退出群实在是浪费了,但是自己退出了,就不会再求人加入了
我现在的手里的股票一半是跟群里的人买的,上次大跌之前账面盈利将近15%(按说自己不懂,两三个月达到近15%的盈利,应该先高点减仓了),但是没卖,后来都没了,现在账面盈利近10%了,昨天最高时接近近13%,没把握住机会少赚1个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画了下, 1-(1-p1)*(1-p2)*(1-p3)这个算法还确实能解释的通

当然能解释得通,只是和你题目要求不一样了
1-p1是不成功的概率
三个不成功的概率相乘,就是3个同时都认为不成功的概率
三个软件同时认为不成功的概率为0.063
1-0.063=0.937
这是什么?这个三个中任意一个认为会成功的概率
楼主本是想让三个软件印证着买
这下好了,变成三个软件有任意一个看好我就买
而这个0.937并不是成功的概率,而是三个软件任意一个认为他会成功的概率,那他到底是成还是不成呢,成功概率又是多少呢?

还有一种算法0.55*0.60*0.65=0.2145
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三个软件同时都看好的概率,那这个是最终成功率吗
也不一定,因为c认为不成功,而ab认为成功的,还是有很大几率成功的,0.2145不包含这部分

楼主(点评):
有点迷糊,0.55*0.60*0.65=0.2145,在这个0.2145当中的,是百分百正确,还是还存在失败的概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然能解释得通,只是和你题目要求不一样了
1-p1是不成功的概率
三个不成功的概率相乘,就是3个同时都认 ...

这是什么?这个三个中任意一个认为会成功的概率
-------------------------------
你的语义理解能力实在是。。。。。。

网友F:
这个楼里面有些人总是想以实际情况中买股票成功的概率很低的例子来反驳这个公式,如果真要考虑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下面几点不可忽略:
1. 现实中不可能有这么高成功率的系统,而且我算的那个公式是三个系统并联后得到的成功率理论上会超过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成功率,你要是把三个系统的概率都调到很低的情况下再去计算的话,就会发现提高不了多少。而且如果是3个系统以上还能不能得到概率被提高这个结论就不得而知了(我的数学能力无法证明),所以即使是理论下,也未必能靠不断增加参考软件来提高成功率,即使它真的能提高,那需要增加多少个软件才能提高很多呢?
2.学过概率论的都知道,事件独立不相互影响的情况主要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实际中是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的,实际中不同事件之间都是有条件约束的
很多人对概率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一个事情的概率是60%,那么你做10次就有6次能成功。。。就算最开始学数学的那个最简单的抛硬币的例子,你们可以回过去看看,那个最早做实验的人抛了多少次?概率论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只有样本真的很大的时候他的频率才会和概率基本相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楼里面有些人总是想以实际情况中买股票成功的概率很低的例子来反驳这个公式,如果真要考虑实际情况的话 ...

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
而在于你的结论不能自洽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任性的人,我就要买不成功的股票
结合他们的预测结果买,不成功概率是多少
按照这样的算法,不成功的概率是0.7855
成功的概率是0.937
同样的参考资源,成功和不成功的概率加起来大于1
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原因
成功的里面有部分不那么成功
失败的里面有部分不那么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这个三个中任意一个认为会成功的概率

你的语义理解能力实在是 ...

省略号,无助于讨论问题
如果我说的不对
要么给出正确的说法
要么就别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
而在于你的结论不能自洽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任性的人,我就要买不成功的股票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地方的确有悖论,所以你说的那个的确是我理解有误。
从成功和失败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三个软件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F:
这道题应该这么做,不是三个独立的软件系统吗,那么把它们的行为分为T和F,并假设等概率,都为1/2,也就是说假设三个软件都有两个行为,让你买和不让你买,并且概率相等。那么就可以画一个真值表,输入集合就是TTT, TTF, TFT。。。一共八个,你们懂的,输出集合就是T和7个F,分别对应,因为根据楼主的意思,只有都让你买你才会买,只要有一个不让你买你就不买,因为这八个输入是互斥的,我们假设三个系统的概率分别为p1, p2, p3,那么总的成功概率就是p1p2p3+(1-p1)(1-p2)p3+(1-p1)p2(1-p3)...+p1p2p3
我这个答案擅自增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三个软件的两个行为概率相等,分别为1/2。真实系统里面这个又需要海量统计了,如果不是等概率,那个计算就复杂了,估计需要增加加权算法,我不会
而且这个成功的意思是让你买,对了算成功,让你不买,对了也算成功。成功赚钱的概率就是p1p2p3,也就是0.55*0.6*0.65=0.2145,还不如用单独的系统来买

网友L:
一个好生平时稳定考90、一个中等生平时稳定考50、一个差生平时稳定考10分。
三人在考试时决定一起作弊。
请问他们这次很可能考多少分?
答:90。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一个好生平时稳定考90、一个中等生平时稳定考50、一个差生平时稳定考10分。
三人在考试时决定一起作弊。
请 ...

那得看他们有没有自正能力
如果有的话结果会略大于90分
如果没有,可能会低于90分

自正能力在这里是指:对于一道会做的题,他们知道答案是否正确。对于不会做的题,无能为力。

楼主:
虽然我没全看懂,但看样子讨论越来越深入了

网友A:
服了,几天没看,这帖子居然变成这样了。难道电工们不都是理科生么?这高中概率问题还有不懂得?
什么叫预测成功?就是说了要发生的事最后发生了。成功率55%就是说了100次,有55次对了,45次错了。说要涨10%,实际涨8%那不能叫成功预测。如果简化成只预测涨跌,那么ABC三系统共同工作的失败概率(1-0.55)(1-0.60)(1-0.65)代表A说它要涨,B也说它要涨,C还说它要涨最后居然没涨的概率。用1减一下就是成功率,代表A说它要涨,B也说它要涨,C还说它要涨最后真的涨了的概率。
斑竹那抛硬币的例子举的莫名其妙,硬币正反面出现概率和预测成功率是两个概念。正反面几率相等并不代表每次抛出的结果无法预测。预测不准的原因是对影响结果的因素掌握不足,比如人用多大的力,空气密度,风的变化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能掌握,那么抛硬币的结果就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这不会改变正反面出现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几天没看,这帖子居然变成这样了。难道电工们不都是理科生么?这高中概率问题还有不懂得?
什么叫预 ...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网友D:
想了下,可以用代码模拟一下,结果如下
success_cnt:7722  fail_cnt:2278 result:0.7722

#include <vector>
#include <algorithm>
#include <time.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有一个市场有M只股票,每天涨跌情况随机
struct market:vector<bool>{
    market(int M):vector<bool>(M){ srand( (unsigned int)time(0)); }
    void newday(){ for(size_t i=0;i<size();++i) at(i) = (rand()&1) == 1;}
};
// 现在有三个预测软件,预测概率和样本数由构造函数决定
struct select : vector<int>{
    select(float ratio, int sample):ratio(ratio),sample(sample),vector<int>(sample){}
    // 从市场中选股票,并满足概率要求
    vector<int> pick(const market& mkt, int n = 10){
        int success_sample = sample * ratio;        // 成功股票数
        int fail_sample = sample - success_sample;  // 失败股票数
        vector<int> success;
        vector<int> fail;
        for(size_t i=0;i<mkt.size();++i){
            mkt? success.push_back(i):fail.push_back(i);
        }
        // 打乱成功的股票
        random_shuffle(success.begin(), success.end());
        // 打乱失败的股票
        random_shuffle(fail.begin(), fail.end());
        // 根据概率选择成功失败的股票个数
        success.resize(success_sample);
        fail.resize(fail_sample);
        // 构造结果
        vector<int> r(success);
        r.insert(r.end(), fail.begin(), fail.end());
        // 至此,结果中的股票随机且成功率满足预设要求
        // 打乱结果
        random_shuffle(r.begin(), r.end());
        r.resize(n);
        return r;
    }
    float ratio;
    int sampl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一个有1000只股票的市场
    market mkt(1000);
    // 一个成功率0.55, 500个样本的选择器
    select s55(0.55, 500);
    select s60(0.60, 500); // 成功率0.60
    select s65(0.65, 500); // 成功率0.65
    int success_cnt = 0;
    int fail_cnt = 0;
    // 测试100天
    for(int i=0;i<1000;i++){
        mkt.newday();
        vector<int > r55 = s55.pick(mkt, 400); // 得到其预测的400只股
        vector<int > r60 = s60.pick(mkt, 400); // 得到其预测的400只股
        vector<int > r65 = s65.pick(mkt, 400); // 得到其预测的400只股
        sort(r55.begin(), r55.end());
        sort(r60.begin(), r60.end());
        sort(r65.begin(), r65.end());
        vector<int> r1(400), r2(400);
        vector<int>::iterator it;
        it = set_intersection(r55.begin(), r55.end(), r60.begin(), r60.end(), r1.begin());
        r1.erase(it, r1.end());
        it = set_intersection(r1.begin(), r1.end(), r65.begin(), r65.end(), r2.begin());
        r2.erase(it, r2.end());
        // 得到综合预测结果,随机选择其中的10只股
        random_shuffle(r2.begin(), r2.end());
        r2.resize(10);
        // 统计成功失败的概率
        for(size_t j=0;j<r2.size();++j){
            mkt[r2[j]] ? success_cnt++ : fail_cnt++;
        }
    }
    cout<<("success_cnt:")<< success_cnt << "  fail_cnt:" << fail_cnt
       << " result:" << (float)success_cnt/(success_cnt+fail_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下,可以用代码模拟一下,结果如下
success_cnt:7722  fail_cnt:2278 result:0.7722

版主好牛

网友M(2018-12-12):
三年之后我才看到这个有趣的帖子。我来回复一下:这个题目还缺少一个数据。那就是股票的真实涨跌概率p。即经过真实的买卖股票后整个大盘的股票涨跌概率。

考虑极端情况,假如是大牛市,所有的股票全部上涨,那么预测系统预测上涨的股票数分别为55%,60%,65%,预测下跌的股票数为45%,40%,35%(预测失败),或者预测系统对某一只特定的股票重复独立预测N次,预测上涨的次数为55%,60%,65%。预测下跌的次数占比为45%,40%,34%。
这种情况下,买3个系统都预测上涨的股票是绝对会上涨的,成功率100%,
PS:即使买3个预测系统都预测下跌的股票,一样会上涨,因为三个系统都预测失败了,即失败率100%,多头完胜,空头完败,
(真实事件几乎可以参考历年来几次股市大牛的情况,炒股的人不管买啥几乎都赚钱了。还有各路股神之流分析的头头是道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

反过来同理,如果是大熊市,所有的股票下跌,那么买3个系统都预测上涨的股票,最终真的上涨的概率为0%,因为所有股票都在下跌。多头完败,空头完胜。
(真实情况参考前几年股灾的情况。多少牛X哄哄叱咤风云的股神、证券分析师、基金经理吃瘪了,他们就是这个问题里的预测系统A、B、C)

因此必须给定一个前提,即真实的股票上涨概率p,意味着总数X的股票,无数次实验后发现,平均有P只股票会上涨。
而Q只股票会下跌,R只股票不涨不跌(Q和R是同一个性质,只要不涨,就是非p的集合)。

令:X=P+Q+R。p=P/X; ^p=(Q+R)/X

其中P只股票(这些股票是100%会上涨)通过三个系统都预测上涨的概率为55% * 60% * 65% = 21.45%。78.55%的概率有一个预测系统预测会下跌。
另外的(Q+R)只股票(这些股票是100%不会上涨)都通过三个系统预测上涨的概率为,45% * 40% * 35% = 6.3%

那么我们对所有的股票一共X只进行预测,3个系统都判断上涨的股票数为 21.45%*P + 6.3%*(Q+R)。
我们在这些股票里任选一只股票买入,其中真实上涨的股票数为21.45*P
所以我们成功的概率是   21.45%*P /( (21.45%*P) + 6.3%*(Q+R) )。

代入极端情况,大牛市p=100%, ^p=0%,那么成功的概率是100%
大熊市p=0%,^p=100%,成功的概率为0.
中位数p=50%,成功的概率为 21.45% / (21.45%+6.3%) = 77.3%

楼上最接近的答案是lxyppc大神。就是预设了P=50%。在缺乏数据的前提下,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预设。

我记得以前有个同样的问题,是关于流感(艾滋病、xxx病毒)检测的。题目就是根据历年数据经验,某流感的发病率为p,然后检测成功率为q,那么今年流感,有个人检测出了阳性,那么他真的感染了流感的概率为?

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要搞清楚我们需要分析的目标集合,就是那些通过了3个系统都预测上涨的股票数。这里面包括了真实上涨且3个系统都预测成功的股票数,也包括了真实下跌且3个系统都预测失败的股票数。然后在反推这两种股票数的计算方式。思路搞清楚了,计算这些就是基本的概率论概念了。问题的理论基础是跟贝叶斯公式、先验概率、后验概率等概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口袋里有3只红球、2只白球,采用不放回方式摸取,求:
⑴ 第一次摸到红球(记作A)的概率;
⑵ 第二次摸到红球(记作B)的概率;
⑶ 已知第二次摸到了红球,求第一次摸到的是红球的概率。
解:⑴ P(A)=3/5,这就是验前概率;
⑵ P(B)=P(A)P(B|A)+P(A逆)P(B|A逆)=3/5
⑶ P(A|B)=P(A)P(B|A)/P(B)=1/2,这就是验后概率。

网友M:
其中:
        第一次摸到红球 = 股票真实上涨。

        第二次摸到红球,= 预测系统预测上涨。

第二次摸到红球,包括第一次摸到红球 且 第二次也摸到红球,也包括第一次摸到白球 且 第二次摸到红球。

预测系统预测上涨 包括 股票真实上涨 且 预测系统预测上涨,也包括 股票真实下跌 且 预测系统预测上涨

这一下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