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系统分配堆栈大小

楼主(2015-03-02):
在操作系统里创造一个任务时,要分配给一个堆栈,堆栈的最大长度怎么确定?
操作系统根据程序里软件的定义分配,堆栈的最大值是否会受限于底层硬件的ss:sp堆栈寄存器的sp的最大偏移值,还是操作系统想分多长分多长?

网友A:
提问的时候,首先说明,你用的硬件和操作系统,都是什么,这样子,大家才好回答。不同的硬件和操作系统,具体的操作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编译系统会处理堆栈的调用问题,程序员不用太多关注这块,另外,硬件的影响很大。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太好的方法,一般都是预估,先设置大一些,先后观察栈的深度,再做调整